[顯示卡] FX 5500零件及焊點短路問題

楼主(2011-10-24):
2011-10-24 PM 19:20重新傳上圖片

這片顯示卡一開始問題是開機無畫面,用手直接觸摸GPU沒有任何溫度。

Fx 5500顯示卡正面

Fx 5500顯示卡反面

因小弟是新手上路,該怎麼測試也不知道,只用名片行電錶的蜂鳴器檔及電阻檔測試。

下方圖片中Q27 D1703L MOS 電表打到電阻擋 紅色測試棒放在MOS上方G 黑色測試棒放在MOS右下腳D

測量結果OL,而在右上方也有相同的D1703L MOS 按照剛剛測試方法 測量結果 2K

接著在Q27 MOS旁的 EC41 EC42 16V 1000UF電容 使用蜂鳴器檔測試,正負極焊點均短路,拆下MOS及電容再測試 EC41 EC42 電容還是短路

最後測量GPU被面貼片電容也有短路情況

不知道以上的測量方法是否正確,麻煩各位大大幫忙解答。

再詢問兩個零件名稱

哪一顆是BIOS,哪一顆是電源 IC?

附上電表照

网友A:
圖片變形無法判斷請重拍.......顯示卡正反兩面你只取局部拍
除非有那長卡在手上,否則誰知道你在講啥..

GPU沒發燙代表GPU沒有運作,要檢查GPU供電、VRAM供電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變形無法判斷請重拍.......顯示卡正反兩面你只取局部拍
除非有那長卡在手上,否則誰知道你在講啥..

請問長卡是什麼?

指的是顯示卡鄭反面全照嗎?

下面連結是照片原始檔,這是用手機拍的,極限只能拍到這樣。
http://k7n2.myweb.hinet.net/FX_5500.rar

再次請問檢查GPU供電、VRAM供電電路有些官文章可以參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長卡是什麼?

指的是顯示卡鄭反面全照嗎?

是那"張"卡...我打錯字了

沒有~除非有同廠牌型號的卡維修文章給你抄捷徑...

就連公板電路圖都不一定跟你的卡一樣,廠商會
自行研發設計....只能見招拆招

當然要拍正反面阿,背面也有相關元器件,不會只在
正面...

网友A:
你拆下的電容有沒有檢查過?

卡的右上角處可能是記憶體供電......你拆的那顆可能是
GPU供電,總之他們兩個供電都在正面了.......

如果GPU沒燒壞,那可能是某顆SMD的電阻短路導致....
這就得費時間靠經驗大海撈針了,那個鋁殼電解電容可以
換掉,換新品上去....那顆拆下的是MOS嗎?

可以憑上頭的型號找規格書確認身分先...如果是MOS用
二極體檔量測G、D、S端中的D、S兩端看它裡面的跨接
二極體有無被擊穿......拆下量比較準

网友:
那個PLCC腳位中八腳的IC應該就是顯示卡BI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的電容有沒有檢查過?

卡的右上角處可能是記憶體供電......你拆的那顆可能是

1.沒有電容表,只用了三用電表中的歐姆檔測量,其中三顆16v 1000UF量不到阻值

2.已拆掉的MOS 型號D1703L,昨天到今天找GOOGLE找不到新關PDF資料文件

3.已拆掉的MOS G VS D 沒阻值 G VS S沒阻值,可能在解焊過程損壞。

MOS測量,我是參考的playx文章,只是電子式三用電表只有歐姆檔,不知道這樣測量是否正確。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highlight=mos

楼主:
顯示卡已拆除MOS並將電容取下及焊點清乾淨,可是如發文圖1 Fx 5500顯示卡正面,

在MOS右邊兩顆電容正負接點還是短路

网友:
短路?阻抗是?聽到蜂鳴器一直叫,未必就短路了喔!

楼主:
歐姆檔→紅黑棒短路 顯示0.1歐姆
直接測量MOS右邊兩顆電容
紅棒放到電容焊點正極 黑棒放到電容焊點負極 顯示11歐姆

紅棒夾在接地
黑棒放在電容正極焊點 顯示11歐姆
黑棒放在電容負極焊點 顯示0.1歐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歐姆檔→紅黑棒短路 顯示0.1歐姆
直接測量MOS右邊兩顆電容
紅棒放到電容焊點正極 黑棒放到電容焊點負極 顯 ...

是啊!那是GPU的阻抗,因此,在這時候判斷,GPU是沒有損毀,也沒「短路」這回事。
那麼再下來看的,為什麼GPU供電出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那是GPU的阻抗,因此,在這時候判斷,GPU是沒有損毀,也沒「短路」這回事。
那麼再下來看的,為什 ...

剛剛手賤把17P 74HC32D 電源IC弄到缺腳

目前只能先去電子街找找看,若沒有在上論壇內詢問,那位大大有該顆IC可以賣我

等74HC32D購買到後,將 IC MOS 電容 通通裝上 直接送電測試

网友C:
74HC32D..不是pwm ic 喔,只是顆logic ic
74HC32D
應該不難買,網拍也有賣........另外..
顯示卡的對地阻值一般會比主機板低

网友A:
我發現你都沒找元件的規格書就先假設元件的身分....
74HC32D應該是顆邏輯閘吧?....

那兩顆到底是不是MOS我都還沒找到呢,如果是場效電晶體
也不是用歐姆檔來測吧?...他文中哪裏有講用歐姆檔?

還有,你的電錶也不止歐姆檔阿,有電阻、二極體\蜂鳴、
電池、DCV、ACV.....

你亂搞一通只是徒增困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32D..不是pwm ic 喔,只是顆logic ic
74HC32D
應該不難買,網拍也有賣........另外..

新手就是這樣,連IC都不會看

請問logic是邏輯IC嗎?

74HC32D IC明天先去電子街看看有沒有,最壞打算就是網拍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發現你都沒找元件的規格書就先假設元件的身分....
74HC32D應該是顆邏輯閘吧?....

是呀!就是亂搞一通!單純的以為電容正負極不會倒通才是,結果側兩倒通後就亂了

目前往簡單的方向走,買邏輯IC,將新的邏輯IC、新的MOS、新的電容裝回上機測試!

楼主:
剛剛找到ST D1703L說明書,在說明書中G S D腳位看不懂,麻煩各位教導,謝謝!

是按照說明書上的腳位編號分別G S D嗎?

ST D1703L.pdf (1003.79 KB, 下載次數: 75)

网友A:
拆下來測量......用二極體檔

紅筆在D黑筆在S...導通算壞

网友:
18#A471
拆下來測量......用二極體檔
紅筆在D黑筆在S...導通算壞

續18#A471...     若是DS導通  用指頭同時碰觸 G和S 離開後   再測量1次
                 第二次導通算壞  不導通算OK良品
                         測量時 不要拿在手上  放在紙張之類 有簡單絕緣效果即可

网友:
這張卡比我那塊FX5200電路用料還少,我的GPU、VRAM供電
還有LC濾波,這塊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來測量......用二極體檔

紅筆在D黑筆在S...導通算壞

請問a471大大

測量MOS腳位,是不是和我在17#那張圖片一樣,小腳位1 G 小腳位3 S  大面腳 D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471大大

測量MOS腳位,是不是和我在17#那張圖片一樣,小腳位1 G 小腳位3 S  大面腳 D

嗯,MOS的腳位排列大多是這樣,最好看過規格書確認一下,
除非你認識那顆元件很熟析.......

你這張卡很精簡,不難修理啦.......

楼主:
回報...

更換玩電容、ST D1703L、74HC32D後,裝上主機板後開機測試,沒有畫面;用手觸摸GPU沒有任何溫度n_004|

网友:
量測阿,看GPU、VRAM供電有無輸出.....
Q27應該是GPU供電,另外一個是VRAM.....

GPU可能是1.4X~1.5X,VRAM是DDR的,有2.5V..

网友:
補充一下........
上電測量時,石英晶振兩端有無電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