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9T4(FP9G+) 19吋液晶螢幕 無法自動開機(圓滿完成 謝謝前輩)

楼主(2011-10-24):
大家好

狀況:插上電源後無法自動開機(綠燈不亮),要按一次LCD上的電源開關後,綠燈才會亮就能開機了

這台螢幕 換新品電源高壓板後 所有顯示畫面和操作功能正常,以及和電腦主機連線(也先要按LCD上的電源開關按鈕)才能開機,離開連線後也能進入待命模示(黄燈亮).
問題:   把LCD的電源插頭拔掉了(模擬完全無電源的狀況).經過機分鐘後再把LCD的電源插頭,插上電源110V的插座上,但每次LCD多無法自動開機(未亮綠燈),需要再按  一次LCD上的電源開關按鈕 才能正式開機   朋友說這樣操作很麻煩 是不是那裡沒修好
請問這樣是否正常?

我很菜 很怕跟不上前輩們的指示脚步  請多明言指導

网友:
有的機型斷電在開就要按開關鍵,這是正常的

楼主:
lcdtv 大大 謝謝您
真的要這樣再按一次 真的很不方便
不知設計商的創恴?

网友A:
會不會是按鍵故障(阻抗過大)AD版檢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按鍵故障(阻抗過大)AD版檢查了嗎

greatwe7 大大 謝謝您
按鍵檢查對地阻抗良好 接點導通性優
AD版目前尚未查 因不知何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greatwe7 大大 謝謝您
按鍵檢查對地阻抗良好 接點導通性優
AD版目前尚未查 因不知何因 ...

要不要重新追一下線路
有一可24xxx這個零件很可疑
檢查一下或是換新

网友B:
進入工模將POWER OFF--->改成POWER O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入工模將POWER OFF--->改成POWER ON即可。

greatwe7 謝謝您 24xxx 目前我還不會換 這幾天內找一個廢電腦主機板練練 拆焊多脚IC
wet大大 謝謝您
目前有能力進入工模所調整的如下(不知對不對):

還是無法進入工模將POWER OFF--->改成POWER ON

网友C:
這代表沒記住上次的開機狀態~~~

不過你朋友真怪,這種使用方式才是錯誤的好不好.....

不管啦,他不壞修的人就餓死了.....(如同沒有醫師會逼你戒菸)

网友D:
我也覺得這很奇怪, 很多液晶螢幕不都是插電後是off的, 要按開關才on嗎? 要不然設on/off開關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覺得這很奇怪, 很多液晶螢幕不都是插電後是off的, 要按開關才on嗎? 要不然設on/off開關幹嘛? ...

bbspill大大 謝謝您
我也不是很專業 這是我的第二台修例 朋友試修(朋友在我逼問之下,說這是回收廠購回,也不知正確操作方式)
但好像是_LCD是插上110V電源 電源指示燈_延遲2~5秒,就會自動亮綠燈.跟隨電腦配合 而不用在按LCD上的電源開關.
這是第一次遇上的疑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代表沒記住上次的開機狀態~~~

不過你朋友真怪,這種使用方式才是錯誤的好不好.....

a471 大大 您好
其實我也真的不知道,LCD的正確使用方法
之前 使用的方式大多是_在電源延長線上有附開關.就直接按延長線的開關,作開機與關機的動作.從不按LCD上的ON/OFF開關

网友C:
引用 楼主:
a471 大大 您好
其實我也真的不知道,LCD的正確使用方法
之前 使用的方式大多是_在電源延長線上有附開關. ...

正確的使用方式......延長線上有開關(我的也是)

1.開啟延長線上的電源開關
2.等LCD變壓器電源燈亮起後按下顯示器電源鈕
3.顯示器自檢(不分CRT、LCD),電源燈亮LCD背
光亮起,沒收到顯示訊號後顯示"沒訊號",進入
待機狀態。
4.啟動系統主機運作

你朋友這種用法也是可以用,但是理論上對顯示器不好,
這種模式是"斷電"(跟停電一樣),電來了自動啟動恢復關
機前的狀態。對我這種說法不認同就算了,我從來不會去
爭著討論,這就像人家開自排車喜歡掛入P檔後不拉手煞
車就走人......會不會壞?......不會"馬上壞",所以才有爭議!

吃毒品就是不會馬上剉起來,所以才有人繼續吃下去...但
吃毒品會不會剉起來?....遲早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確的使用方式......延長線上有開關(我的也是)

1.開啟延長線上的電源開關

a471 大大 謝謝您 再一次用心表明LCD的使用方式 終於了解了 不然真的會被虧(學修不懂操作)
但有一事 老是心懷 為何_電來了不能自動啟動恢復關機前的狀態
真的不知 是原廠設計如此  還是修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a471 大大 謝謝您 再一次用心表明LCD的使用方式 終於了解了 不然真的會被虧(學修不懂操作)
但有一事 老是 ...

要記得開機狀態下是斷電後(無法記憶)上次操作
可能是(24cxx)資料流失  但前端供電回路要檢查
可能是電流不穩 造成(資料流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記得開機狀態下是斷電後(無法記憶)上次操作
可能是(24cxx)資料流失  但前端供電回路要檢查
可能是電 ...

greatwe7大大 謝謝您
再一次提醒
(前端供電回路要檢查可能是電流不穩 造成)
菜鳥我 剛學不久 有點難檢查電流的穩定度
這下不知如何完畢了

网友E:
有些benq並無power自動回復功能,工模選單中亦無power status等選項,所以無法上電就自動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benq並無power自動回復功能,工模選單中亦無power status等選項,所以無法上電就自動開 ...

謝謝您 狼大
感恩
跟友人說 不是我修不好
是原廠設計者 為了保護您使用者

网友C:
如果講不聽就別管了.....壞掉就讓他花錢消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講不聽就別管了.....壞掉就讓他花錢消災

a471 大大 太感謝您了
好感動啊
如朋友再不信 就請他上來看看 這麼多的專業者經驗談
就不會看不起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471 大大 太感謝您了
好感動啊
如朋友再不信 就請他上來看看 這麼多的專業者經驗談

請使用者上來就可以明瞭
您也不會(為難喔)
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使用者上來就可以明瞭
您也不會(為難喔)
祝好運

greatwe7大大 謝謝您
多次挺力相助
感激
其實 我是維修LCD的菜
友人有點疑惑
是想的到的事情
真的還是要請他上來_看看
好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