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不好的騎馬機

楼主(2011-10-24):
症狀為送電就直接運轉
控制面板燈號正常但無控制效果
運轉不順頓一下頓一下
約4-5秒燒保險絲
拆下TRIAC測量發現短路
換上代用品BT136
變成面板可控制
但仍一頓一頓
把輸出濾波電容100u250v換為220u200v
但極性不小心接反
結果電容發燙
TRIAC炸掉
旁邊的200歐姆.47歐姆電阻也燒了
後來再換上新的BT136及電阻
未接馬達送電測試
TRIAC.200歐姆還是直接燒掉
懷疑有其他零件壞了
橋式二極體用電錶量過是好的
把輸出濾波電容拆掉
不接TRIAC
但T1.T2接點短路
測量輸出直流156V
代表其他零件應該沒壞
現在懷疑是光偶合器壞了
不知道要如何測量
一定要拆下來嗎
或是TRIAC旁200及47歐姆電阻值錯誤
原始電阻燒了
有哪位高手可以幫忙指點這樣的電路圖是否能正確運作嗎
還有另一個可能是輸出電容有短路造成
因為除了TRIAC炸掉
輸出電容有發燙現象

网友:
剛開始說到兩次仍一頓一頓的就顯示馬達轉動有遇到阻力運轉不正常,導致電流過大燒掉保險絲!
再來因電容器接反則有可能光電耦合器已經短路,用歐姆檔直接量光電耦合器兩端,若接近0R 表示已經短路,若接近47R則可能TRIAC 的G - T2間短路

不過馬達轉動有遇到阻力運轉不正常的問題必需先處理好!!TRIAC不接,T1 T2短路找出一頓一頓的原因,直到不會一頓一頓的,才來測試控制電路!!!

楼主:
謝謝您的協助
馬達原本也以為有問題
但後來用電腦電源+-12V測試(24V)
運轉還算順
所以有懷疑是輸出電容有問題
第二次TRIAC炸掉是沒接馬達
但接了2顆220u200v並接
等於440u
炸掉後2顆電容一顆發熱一顆沒有
但用電錶量起來電容又好像是好的
手頭沒電容表
沒辦法很肯定容量
電容是舊電腦電源拆機品
光偶合器在電路板上有用電表量過
triac炸掉已移除
輸出測量起來是開路
送電後按控制面板前
光耦合器輸入是0v
按下開始有電壓0.5v左右
應該因為是脈波
數位電錶顯示0.5
輸出不管有無啟動
量起來都是開路
是不是代表輸出燒了
我畫的電路圖不知道有沒有畫錯
不懂triac驅動的部份
200和47歐姆
感覺送電就會燒

网友:
您那2顆電容看起來是串聯不是並聯.

网友:
您接法有錯電容串聯-+-+電壓增加容量變小
併聯-+
      -+電壓不變電容量相加

网友:
認同5#  電容接法有錯 +1
不只是串併聯錯誤  而且極性串成 兩個電容負極接在一起
  (+)  --||--   (-)    接到 (-)  --||--   (+)
接到板上(+) 這個上面藍色字正確   下面紅色字極性接反
發熱的電容應該是紅色字這顆極性接反

用一顆電容  依水藍色箭號 負極接到PCB (-) 即可

楼主:
這是第一次炸掉triac前的相片
原電容是100u250v
我用2顆220u200v串聯
正負反接不是會變成無極性電容嗎
記得以前是這樣學的
串連後就變成110u
第2次炸掉是用這2顆
改並接
但1顆發燙一顆不會
並接是+接+
-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第一次炸掉triac前的相片
原電容是100u250v
我用2顆220u200v串聯

正負反接不是會變成無極性電容嗎

==> 是啊~但只能用在交流,,,,代用成無極性電容不能使用在DC濾波
     不然紅字的那顆電容本身一直處於負壓狀態
  稍微畫一下圖 假設兩理想電容分得到 156/2=78V
  以那顆紅字電容本身為觀點 電表(-) 接電容(-) / 電表(+) 接電容(+)
  紅字電容本身處於負壓狀態

=================================

另外整流後在電容上的實際電壓如果只是耐壓的80~85%以下
測量輸出直流156V

直接使用200V 耐壓的電容並無不可

其他馬達和TRIAC電路  我就完全不懂了

楼主:
學到了
原來只能用在交流

网友:
可能是電容器前面的整流子有故障

楼主:
橋式整流4顆二極體曾拆下量過
是好的
但現在不知道
不過不接濾波電容和負載
直流電壓156v
應該是正常吧
用數位電表量的

楼主:
有哪位高手對TRIAC比較熟的嗎
電路圖是自己畫的
不知道有沒有畫錯
電阻色碼也許也看錯
因為現在電阻也燒了
不知道問題到底出在哪
控制電路應該是正常的
也全部補焊過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問題好像有點複雜!!  電路上靠著 TRIAC 的導通角度(積分量)來決定馬達的速度,照片上有兩個光耦合器 一個是驅動TRIAC 的導通角度,另外還有一個四隻腳的就不知道了!!騎馬機會有定時和速度調整吧!!  你用直流去驅動馬達會正常運動,而TRIAC的動作其實就是一個快速的開關經過整流子和濾波電容就變成了直流,經過馬達負載後就降壓了,所以買一個電容,把原來的電路板都去掉,直接接橋氏整流子電感電容(TRIAC等同短路)是否馬達會正常運轉(應該是高速)...試機時怕燒保險絲救串一個燈泡(60W)假如燈泡全亮就不要加電,以免又燒零件,保險絲買一個座吧!用焊錫不行啦!!

网友A:
你確定 TRIAC 上的電阻是 200 和 47歐姆嗎? 這樣光耦合器就必須用小脈衝來觸發,否則 光耦合器和電阻 200 和 47歐姆一定掛掉,目前兩個電阻都燒了,光耦合器一定也完蛋了!!光耦合器這一邊是電晶體的C E 另一端是光二極體...

网友:
其實若是不很CARE控制電路,也可以使用大功率調光器代替TRIAC部分電路(變壓器及其後端馬達部分電路保留),也可以讓機器恢復動作,不過就無法恢復由微電腦控制精確調速及律動了

這個電路主要原理就是透過控制TRIAC導通角,控制進到變壓器內的交流功率,達到控制馬達動力輸出
如果要嘗試修復,就把光耦合到TRIAC的所有元件都更新,並把變壓器及後端馬達的電路都檢查過一遍或全部換掉
另外要注意變壓器也可能內傷,這就得更換了

网友:
基板上有燒焦積碳的地方請刮除乾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確定 TRIAC 上的電阻是 200 和 47歐姆嗎? 這樣光耦合器就必須用小脈衝來觸發,否則 光耦合器和電阻 200 和 ...
光耦合器這一邊是電晶體的C E 另一端是光二極體...

一般常用的光耦合器一邊是光電晶體,另一邊是發光二極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用的光耦合器一邊是光電晶體,另一邊是發光二極體

感謝更正!!

网友:
你的Triac好像標示不對.

一般調光電路
http://www.earth.sinica.edu.tw/~crlin/controller.PDF

Triac,Photo-Diac的電路圖,請參考以下P.19,右邊第二張圖.
Figure AN1003.22   Opto-isolator Driving a Triac or Alternistor Triac
http://www.littelfuse.com/data/e ... pplicationNotes.pdf

TLP560G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toshiba/2293.pdf

楼主:
回覆13樓14樓
阿乾師父
好久不見
我電路圖只有畫到交流部份
光偶合器驅動triac部分就是不確定有沒有畫錯
原本第一次只燒保險絲和triac時
換新的triac會動
但一頓一頓的
我才想說會不會濾波電容換大一點會好
因為濾波電容拿掉頓更大
結果極性接反了
才把triac和2個電阻燒了
燒了之後反而修不好
因為不知道電路有沒有畫錯
用燈泡真是個好方法
找時間再來試試
用焊錫代替保險絲是暫時的
因為沒那麼多保險絲可燒
它裡面還有2個保護元件
圖5散熱片右上角白色那個
上面好像寫120度西
還有另一個在馬達那

楼主:
回覆版主
用大功率調光器也是個改裝方式
如果修不好再來考慮
這台是岳母的
因為問原廠說走路工好像就要450
不包括零件和維修費
所以才自己修修看

楼主:
回覆16樓
也有可能是積碳導電後

楼主:
回覆19樓
請問
Triac,Photo-Diac的電路圖,請參考以下P.19,右邊第二張圖.
是代表我電路應該有畫錯嗎
如果不確定原本的電阻值
那我就用範例這個電路去改
應該就能正常驅動triac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覆19樓
請問
Triac,Photo-Diac的電路圖,請參考以下P.19,右邊第二張圖.

你要用回覆的方式回文較方便,每篇文章的左下角都可以按.

我所連結的Triac,Photo-Diac的電路圖,看裡面的腳位跟你的圖做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回覆的方式回文較方便,每篇文章的左下角都可以按.

我所連結的Triac,Photo-Diac的電路圖,看裡面的 ...

原來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13樓14樓
阿乾師父
好久不見

郭先生:
    好久不見, 光偶合元件 SCOTTWANG大提供的資料是 PHOTO-DIAC 這元件除了光控導通外還有一定的電壓才會導通,我印象上和你劃的圖有點出入,47歐姆應該接到G和第4腳  200歐姆接在第6腳 瞬間產生PULSE觸發TRI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郭先生:
    好久不見, 光偶合元件 SCOTTWANG大提供的資料是 PHOTO-DIAC 這元件除了光控導通外還有一定的 ...

謝謝阿乾師父
我就是不太懂驅動方式
但昨晚又確認過
電路圖應該沒畫錯耶
只是電阻值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可以確定的是
就算電路圖有畫錯
在原本的電阻還沒燒之前
換triac可以動
但運轉不順
綜合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可能是濾波電容漏電或馬達機構或其他問題
造成工作電流超過保險絲和triac負荷燒了
運轉一頓一頓的
也有可能是保護造成的
因為馬達電刷處會有蠻大的火花和臭味
像焊接一樣
而且馬達轉起來不是很順
但接24v運轉又還好
馬達我又拆不開
真不知道該怎麼修才好
放了幾個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郭先生:
    好久不見, 光偶合元件 SCOTTWANG大提供的資料是 PHOTO-DIAC 這元件除了光控導通外還有一定的 ...

那阿乾師父
這種光偶合器跟一般的不同
那要怎麼測量好壞呢
需要拆下來量嗎
我沒拆量
輸出正反都是開路
是像您說的
要有一定的電壓才會導通嗎
輸出是diac嗎
英文的元件資料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阿乾師父
我就是不太懂驅動方式
但昨晚又確認過

郭先生:
   24V接上去沒問題,那就OK!!不要再懷疑馬達了!! 找出問題的根本才是王道!!
   線路圖沒有劃錯就表示 設計上不一樣,我沒見過的問題多如牛毛,所以才請你上網求助...
   先把電容器和TRIAC等元件準備妥當保護措施也用上(串60W燈泡),先前馬達家24V電壓的測試在做一遍確認問題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阿乾師父
這種光偶合器跟一般的不同
那要怎麼測量好壞呢

我以前有做了一個 二極體簡易測試器,有PO上網 可以查看看...不過與其現在做一個測試器到不如買一個光偶DIAC來的快,控制的部分我發現他有另外給電(變壓器)而且,好像有"同步"的作用,一邊另外給電的電路應該不容易壞,但是很難說,你要不要也往控制部分的電源方面查一查,看看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做了一個 二極體簡易測試器,有PO上網 可以查看看...不過與其現在做一個測試器到不如買一個光偶DI ...

阿乾師父
昨晚又試了一次
接24v手撥動會轉一下馬上停掉
好像跟馬達螺絲鬆緊度有關
triac去掉
m1.m2直接短路
原本的濾波電容100u和濾波電感接上(電容量過應該是好的)
馬達先不接送電
輸出直流159v
接上馬達
會快速運轉
但電刷火花很大
很不正常
幾秒鐘後冒煙發出臭味
所以好像是馬達的問題
還在努力拆解中
馬達風扇好像是硬固定在軸心上的
可能要用逼猴拆吧
會有可能是濾波電感短路了嗎
量電阻約0.4歐姆
馬達的火花跟濾波有關
因為拆掉濾波電容運轉火花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乾師父
昨晚又試了一次
接24v手撥動會轉一下馬上停掉

郭先生:
   馬達原先24V你給他加上110V他當然轉很快給你看還有位到那是正常的啊!! 馬達緊需要潤滑是應該的!! 但是重點應該是控制方面,控制輸出電壓應該不到50V吧! 一般我的經驗馬達24 36 48V 除非吸塵器馬達!! 機器的規格?耗電量? 以TRIAC而言不大應該使用的電壓不一定會那麼高!! 110V...

网友D:
TRIAC的動作原理,測量方式,驅動方式

工業電子 TRIAC.rar

1.31 MB, 下載次數: 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郭先生:
   馬達原先24V你給他加上110V他當然轉很快給你看還有位到那是正常的啊!! 馬達緊需要潤滑是應該 ...

阿乾師父
但他濾波電容耐壓為何要用到250v呢
我一直以為他最高會用到全功率運轉
一時也找不到60w燈泡座
機器是寫110v1x0w
耗電1安培左右的樣子
有點忘了
他原本的triac是3a的
所以我應該試試將triac取下
用2極體串上變成半波的
輸出電壓應該就減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RIAC的動作原理,測量方式,驅動方式

非常實用的資料
以前的課本沒留著
臨時要用都找不到完整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郭先生:
   馬達原先24V你給他加上110V他當然轉很快給你看還有位到那是正常的啊!! 馬達緊需要潤滑是應該 ...

補充一下
馬達幾v他沒寫
但不是24v
24v幾乎轉不動
應該更高
也許像您說的
159v已經超過工作電壓很多了

网友:
用過高的電壓去驅動有刷馬達,可能會造成換向器、電刷及電樞線圈的異常及燒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RIAC的動作原理,測量方式,驅動方式

雄爸:
     今天去了一趟回收場,首好像碰到酸癢癢的!!猛沖水 心情恐懼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希望會沒事!! 下次再也不敢碰酸槽機器了!! 收穫是 一個HUB 外殼+一個HUB+一個溫控器+一個壓力表=200元,溫控器和數位壓力表都是從酸槽機器面板拆下來的價值應該超過千元,目前上面還有2個壓力計 3~4個溫度控制器喔!! 動作要快 下雨了淋太久就沒價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師父
但他濾波電容耐壓為何要用到250v呢
我一直以為他最高會用到全功率運轉

郭先生:
   理論上應該是吧!! 半波通過電壓積分會減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雄爸:
     今天去了一趟回收場,首好像碰到酸癢癢的!!猛沖水 心情恐懼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希望會沒事!!  ...

目前場館內部重新裝潢,沒有多餘的時間,感謝呂兄的告知
碰到乾淨的酸,會癢癢的,應該洗乾淨就沒問題了
只怕碰到了沒感覺,回到家發現發紅==>變黑 那就麻煩大了
我之前拆一台機器的液位感測器&PLC時,也很碰到他的不明液體
基本上,回收場的員工,應該比我們害怕才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
馬達幾v他沒寫
但不是24v

TLP560是TRIAC的光耦合觸發隔離IC
建議樓大乾脆直接從TLP560這裡做界線
把TLP560先拆除,直接使用標準的TRIAC控制電路

262.3 KB, 下載次數: 9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LP560是TRIAC的光耦合觸發隔離IC
建議樓大乾脆直接從TLP560這裡做界線
把TLP560先拆除,直接使用標準的TR ...

我贊成雄爸的建議,除非 送原廠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贊成雄爸的建議,除非 送原廠維修...

謝謝大家的意見
我可能再找時間用半波或其它方式試試馬達是否正常
再考慮要不要繼續修
控制部分電壓還沒去量
目視是好的
電路板也有全部補焊過
他有一個7805
輸出應該是5v
謝謝大家熱心的幫忙

网友E:
看了你手圖和照片提出幾點看法

tlp560g是雙向晶體光藕合器主要是利用pwm來控制(踹客)以便控制輸出電壓

另一顆光藕合器主要是做輸出電壓回授offset,再送給p560g執行

兩顆光藕合器都可做靜態與動態測試
了解個光藕合器的組成(雄爸已提供)就能做靜態測試
了解個光藕合器的功能(小弟上面已說)就能做動態測試

做動態測試時應標明直流或交流方便了解,最後(踹客)跟你都給輸出全電壓,回授電阻竟然還安然無恙

真是(照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手圖和照片提出幾點看法

tlp560g是雙向晶體光藕合器主要是利用pwm來控制(踹客)以便控制輸出電壓

高手喔!! 要是有實際電路圖會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意見
我可能再找時間用半波或其它方式試試馬達是否正常
再考慮要不要繼續修

馬達有沒有單獨拿下來測試? 若機械轉動部分不順會影響馬達轉動的!!
之前在3樓時曾看到你貼文說:[馬達原本也以為有問題,但後來用電腦電源+-12V測試(24V),運轉還算順.]
到了36樓你又貼:[補充一下,馬達幾v他沒寫,但不是24v,24v幾乎轉不動......]
照此情形看來你的馬達的問題很大!!
先找個可調整電壓的直流電源供應器,有電壓和電流顯示的, 由24V接上馬達看看電流多大,慢慢增加電壓,直到馬達會轉,看看電壓和電流是多少,電流超過1.5A 還不轉動就表示馬達有問題了!!
馬達應該是100V的,光耦合是用來控制電壓大小調整馬達速度或振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