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電源IC有無替換

楼主(2011-10-24):
STR F651 SK7D14不知有無替換IC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360&pid=426005
這顆電源IC為TOSHIBA STR F651 SK7D14,
去電子材料行問,他們沒有STR F651,只有
STR F6513,STR F6514,STR F6515,STR F6516及
STR F6517,不知要如何替代?

先是說TOSHIBA  現在說JVC
可能是 SANKEN 的 STR F6600系列  不是很有把握

幾支腳? Vcc/Gnd/變壓器(MOS-D)/回授 分別接哪幾腳?
拍張圖片上來吧!!

楼主:
是JVC電視,
但電源IC為TOSHIBA STR F651 SK7D14編號,
共5隻脚,
Vcc/Gnd/變壓器(MOS-D)/回授 分別接哪幾腳?不知道
可否教我怎麼去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JVC電視,
但電源IC為TOSHIBA STR F651 SK7D14編號,
共5隻脚,

你講的電源ic/零件篇號你在看清楚一點
jcv電視/因該是CRT的平面電是吧!

如果是的話那篇號一定不對/後期的CRT電視所用的電源IC STR F65**
都有4碼的數字......如果寄的沒錯因該是STR F6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