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板刷電漿韌體的疑問?

楼主(2011-10-24):
網拍很多萬用AD板,發現改液晶都不用刷韌體只要跳JUMP,改電漿要刷,研究後發現刷完韌體還要設定解析度 !

現在有一個疑問就是42吋電漿的AD板掛了之前買一個一塊同廠牌32吋的AD板裝上去可以顯示只是畫面變小,應該是解析度沒設好!如果是這個原理,萬用AD板刷完32吋韌體在調解析度就可以在42吋正常顯示?請問有沒有大大知道其相關原理?

网友:
你是不是想問這個廠牌的電漿

VTEK

楼主:
greatwe7大不會是彰化人吧?是這個廠牌的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greatwe7大不會是彰化人吧?是這個廠牌的沒錯!

我是知道 很多人沒有此(mcu)

不然我就完修了
手上一台(放很久了)32的(其實是)33

楼主:
我之前是將直接將32吋的AD板裝上去畫面變小,後來將42吋的PLCC IC換到32吋AD板就可以正常顯示(不知如何調解析度),想說如果是萬用AD板是不是只要燒韌體調解析度就好了?32吋是852X1024;42吋1024X1024,萬用AD板可以待機用遙控調解析度有沒有可能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將直接將32吋的AD板裝上去畫面變小,後來將42吋的PLCC IC換到32吋AD板就可以正常顯示(不知如何調解 ...

確定不會成功
一個是32吋是852X1024
一個是42吋1024X1024,
兩者(畫數)差很多 您自己乘看看就知道了
建議
徵求  vtek 42吋   mcu   程式  才能(完全)正常

网友:
萬用AD板可以待機用遙控調解析度有沒有可能成功?

可以成功  一定能用

32吋的  mcu 可不可以借我(燒錄程式)我想修
我這台電漿電視

楼主:
您所謂的MCU使指PLCC IC還是另一個焊在上面的flash 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所謂的MCU使指PLCC IC還是另一個焊在上面的flash IC?

2個都要
少了1個就不啟動了

楼主:
我只剩PLCC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剩PLCC的IC!

您可以先放著
真的有需要
再跟您借好嗎
說說您現在這台電視
現在狀況
1可以開機2有沒有顯示(影像)

楼主:
可以開機,畫面閃超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