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HP PSC 1210 事務機 求助

楼主(2011-10-24):
這台朋友
要給孫子掃描的 ..
不知道 用了一天 就 掛掉~燈都不亮囉 原本 都正常 可以掃描
把它拆了 再裝回去 發覺 有時又不正常。。。全部燈在閃。。
之後在拆裝幾次 不亮囉。。。。。。。。。。A害。。。

不太了解 他的 動作
電源 黃 黑 紅 都沒電壓...OUT 31V14V

那是要 按面板啟動才能動作嗎。。。還是 如果單獨測試 這電源 要如何知道有沒有正常
要如何 量哪個接點 有電。。才算 POWER 正常。。
不懂的 運作 還真沒方向 修這東西

感覺沒很多零件
輸出端 紅  黑 黃 都沒電壓。。。要如何 測量。。。。

网友:
呵~~~  照片看完  近視加深了  可能會有閃光
===================================
從輸出看, 紅/黃/黑 三條線,分配給兩組電源和GND, 沒有多於給控制線了,,,
單獨測試這電源  AC直入就要有輸出
照一般返馳交換式電源(如:顯示器電源) 修法即可

楼主:
黃 31V  紅14V 有出現 更換 SMD NPN    ZD ...還有一顆2集體
~ 但是控制板上的 ...黃31V  黑 `對地 有 7歐..........
我看 應該 抱蛋 的那顆 IC  死翹翹囉...

网友:
直接測應該就要有電說!
我找不到論壇上發的文章
http://tw.myblog.yahoo.com/vito3 ... 1&l=f&fid=7
偷打廣告一下XD

前三張就有測出33V跟15V了~如果都沒電真的是變壓器故障了!

看了一下結構~好像是15V為基礎電壓!
33V則是由15V經由IC升壓上去的!
先測被動元件~再判定主動元件有沒有掛

网友:
引用 楼主:
黃 31V  紅14V 有出現 更換 SMD NPN    ZD ...還有一顆2集體
~ 但是控制板上的 ...黃31V  黑 `對地 有 7歐 ...

請問抱蛋是接地的意思嗎 ?
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