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M5000面板破裂更換實例

楼主(2011-10-25):
破裂面板為IDT(CMO在日子公司(原IBM)) 12.1" XGA霧面面板--型號IAXG02H,介

面為LVDS 20PIN。

上網買一台故障機來拆面板,結果面板是HSD 12.1" XGA霧面面板--型號

HSD121PX12,介面為LVDS 20PIN裝上測試NG,趕緊拔下排線檢查原來是LVDS

20PIN介面定義不同所以排線也不一樣,好險面板沒燒掉。

還好是買整台故障機,只要把面板與排線一起換掉就OK了(主機板端接頭定義是

一樣的),不然又要花一筆排線及運費了。

費了一番功夫把面板與排線一起換掉通電測試,結果我整個臉綠掉(因為整個畫

面黃黃的)有點懷疑是燈管老化造成,又要分解面板檢查了,結果是導光板燈管

接觸面因高溫變黃(應該是材質不良),只好將破裂面板導光板移植到這片面板,

終於點燈測試OK。

!!!!!給大家自行更換時參考看看,以免買到不能用浪費時間與金錢!!!!!

1.NB型號
2.NB外觀
3.面板破裂
4.破裂面板型號及排線(粉紅標)
5.相容面板型號及排線(綠標)
6.導光板不良畫面(弧線為拍照折射之故,請忽略)
7.更換導光板後畫面(弧線為拍照折射之故,請忽略)
8.導光板燈管接觸面因高溫變黃(應該是材質不良)
9.完修測試畫面1
10.完修測試畫面2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最近WET大都是修筆電居多,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A(2012-01-06):
恭喜WET大完修應該花了不少時間吧?
順便請教,換下的破面板該如何處理,小弟有這方面的困擾( 丟垃圾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WET大完修應該花了不少時間吧?
順便請教,換下的破面板該如何處理,小弟有這方面的困擾( 丟垃圾車?) ...

換下的破面板該如何處理~~~~~
1.先留著用處可多呢
2.分解後燈管可當備品(有的還很新)
3.T-CON板撕下來當備料(有很多常用IC、MOSFET、FUSE等零件可拆)
4.導光板偏光膜等,也可留起來更換(有些舊機裡面都發黃可更換)
5.剩下液晶玻璃送去資源回收車(日光燈、玻璃類)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下的破面板該如何處理~~~~~
1.先留著用處可多呢
2.分解後燈管可當備品(有的還很新)

感謝WET大,我竟然忘記上面還有那麼多的寶貝...

网友:
好利害喔,有學到,謝謝大大喔,真是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