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2235wm OSD控制異常維修及更換燈管實例

楼主(2011-10-25):
1.型號
2.OSD選單字體異常--亂碼
3.根據維修經驗OSD不受控或控制異常,應先檢查按鍵開關-->OK,再來就是
A/D板上的EEPROM(24C16)了-->更新後OSD選單字體及控制功能恢復正常,為了
A/D板IC電源供應穩定性所以要把電容全部換新。
4.更換P/I板電容(雖然還沒壞但已過了3年保固期所以我把它們全換成日系電容)
及背板銲點全面補銲
5.合照
6.組裝後熱機測試4小時OK關機睡覺,第2天起床開機再測畫面竟然一閃而逝,只
好再度拆開外接高壓板測試,結果是下燈管組NG拆開面板一看~阿娘喂~整個燒斷
7.非常辛苦的更換好2支新燈管(22吋寬屏/全長490mm)期間還不小心用斷1支,再
用新買的4燈高壓板測試OK
8.面板型號
9.完修測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我應該朝這樣的檢修方式學習

网友A:
請教大大~~只換燈管@!!那邊邊那兩個白色耐熱物怎麼處理??不就要割開??加上看大大的圖有焦掉??不知道怎樣處理??謝謝

网友B:
這塊AD上有DVI的預留位置,有可能把DVI介面重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大大~~只換燈管@!!那邊邊那兩個白色耐熱物怎麼處理??不就要割開??加上看大大的圖有焦掉??不知道怎樣處 ...

白色矽膠套燒壞就不能用了,可用廢燈管組拆下代用,也可用熱縮絕緣套管套2層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塊AD上有DVI的預留位置,有可能把DVI介面重現嘛?

除要補零件外,韌體也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AD上有DVI的預留位置,有可能把DVI介面重現嘛?

應該是可以但是要把缺的零件補上,MCU韌體也應該要改才可識別及控制。

网友:
感謝以上兩位說明,MCU韌體應該是比較困難的囉
除非它有同樣AD卻有不同介面的..

网友C:
這是自家用的還是客人的啊?
怎麼花那麼重本去把全部的電容都更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自家用的還是客人的啊?
怎麼花那麼重本去把全部的電容都更換掉!? ...

客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自家用的還是客人的啊?
怎麼花那麼重本去把全部的電容都更換掉!? ...

說實在,換掉雖然零件成本增加,但相對因未換電容出問題的返修率也可降到最低,耐用度也提升,客人信心與口碑指數上升
不只要換掉,也別忘了要換品質較佳的電容

网友:
嗯~~同意狼大的說話~~

网友:
有時維修要有佛心來的.也可避免自己沒必要的返修工時.
實實在在的用心.才能換得良好的信譽.
恭喜大大完修及謝謝維修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及謝謝維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