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復文章後火狐分頁標籤上的LOGO處一直轉?

楼主(2011-10-25):
最近發現回覆文章後火狐瀏覽分頁的網站LOGO處一直轉,
好像沒完全載入網頁,可是內容都完整啦。等很久也不會
停....怪怪n_040|

网友:
我用Google Chrome,昨天和前天好像都有.
但是今天我試了Chrome 14.0.835.202 m,IE8,Firefox 3.6.10都沒有.

楼主:
似乎瀏覽文章不會,發表回復之後才會這樣....我找不出原因
IE似乎不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瀏覽文章不會,發表回復之後才會這樣....我找不出原因
IE似乎不會.....

對了,我的firefox也是這樣,還一直以為網頁還沒載好

网友:
我用firefox也是一樣,很久了,因為沒發現有什麼影響,所以,見怪不怪了!

网友:
這個情形我想原因有兩個︰
一、廣告的影響!
二、計數器的影響!
只要我一發現論壇變慢了,我就開始注意是那一個廣告並反應給廣告商,商廣告應該被我煩的很累了,所以現在據他們的說法是就算廣告Loading有問題也不會卡住。
我們的論文有裝計數器,這個計數器也是廣告商在看的,他們會看我們的Page View有沒有到他們的標準,例如酷比就是至少每月50萬。
如果除去這兩個可能,那我也不知道了。

對了!前幾天有打補丁,後來才發現Discuz官網被罵翻了,因為這個補丁有其它問題,會不會是a471講的這個我也不清楚。

楼主:
這問題應該在你補丁之前就有了,我以為是什麼東西沒有載入完成,
昨天我特地給它放半小時看會不會完成,結果還是在那邊轉。

如果沒啥問題就算了,原來大家的火狐也這樣...我用7.0.1

网友A:
沒錯~我也會,一樣7.0.1板

另外
怎磨有時會出現這個
此頁面可能內含需大量執行時間的程式碼 (Script) 或已停止回應。 您可以馬上停止它,或是繼續等待它完成。

程式碼:http:///ajax.googleapis.com/ajax/libs/jquery/1.3.2/jquery.min.js: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錯~我也會,一樣7.0.1板

另外

那個是外連到該網址的 jquery,一個廣為泛用的 javascript。

由於是外連,所以該網站忙於回應時,就很容易 d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是外連到該網址的 jquery,一個廣為泛用的 javascript。

由於是外連,所以該網站忙於回應時,就很容 ...

喔喔  ~ 如果不是什麼惡意程式就不管他了
我都直接把它按停止

jquery這個名稱沒見過耶n_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