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以解決]BENQ FP71G 尋找AD板上的SMD震盪器型號(謝謝大家的幫忙)

楼主(2011-10-25):
會詢問震盪器型號單純要間舊品換掉,沒其他原因。(因為我也不會測試正常與否n_028| )

圖片上的AD板左邊震盪器型號可以找到,而右邊的震盪器型號秀蝕掉看不出來。

网友:
看它給哪顆IC提供時脈,去查那顆IC的規格書就知道要用
什麼規格的石英震盪器了..

楼主:
謝謝a471大教學!
剛剛在網拍裡找到該顆型號 TXC 12.0MHOP

有上次慌亂經驗,這次簡單點,先從AD板上把電容換一換,表面發黑的震盪器換掉,最後再測試

因為這台BENQ FP71G無電源查修好後,變成開機畫面左半邊正常顯示,又半邊水波紋(不太會形容)

後來燒機約3分鐘拿手機錄影,在錄影的過程畫面突然好了。

我畫面錄影下來,有興趣大大可以去看看!

http://youtu.be/hjcTmMCtrWc

不管成功與否一定會把維修文章貼上,在那之前會集中在這裡發問(問的問題超出標題問題,請多見諒)

最後還是重複那句話【這次簡單點,先從AD板上把電容換一換,表面發黑的震盪器換掉,最後再測試看看】

网友:
[表面發黑的震盪器]==> 先別換掉, 右邊這個IC是MCU,
                                右邊震盪器壞了的話MCU程式就動不了,整機早就動不了

[先從AD板上把電容換一換]==>好啊  這句可以算是名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a471大教學!
剛剛在網拍裡找到該顆型號 TXC 12.0MHOP

這很像是面板問題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