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 白屏

楼主(2011-10-25):
問題描述...
一開機就出現白屏,用公板試一樣也是出現白屏,所以問題針對T-CON電路
因為白屏畫面大家都看過,所以就沒白屏畫面
以下是此面板的圖片以及T-CON圖片

面板與T-CON外觀

面板外觀

面板外觀

面板型號

面板規格1

面板規格1

屏口--量測屏口電壓有5V
T-CON
3.板子上的F2保險絲沒斷

請各位大大幫我查看有哪些部份會出現白屏的問題!謝謝~

网友A:
請各位大大幫我查看有哪些部份會出現白屏的問題!謝謝~

可能是電子零件故障喔 還是要有測量動作

你檢察了那裡說一下  只有5v 這個動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各位大大幫我查看有哪些部份會出現白屏的問題!謝謝~

可能是電子零件故障喔 還是要有測量動作

T-CON上的F2保險絲沒斷
其他的量測點位不了解
請大大指導!

网友B:
量一下 輸出8組訊號的對地阻值
共16個點(第4張圖的RX01~~RXE2)
(紅棒接地 黑棒接地交替測)
每一組 阻值應該都要一樣
如有誤差超過太多的
表示主IC掛了
再量一下保險絲的對地阻值 如太低 (數位電表值 100以內)
表示有電容掛了
就只能慢慢一顆一顆找
接下來 搖動軟排看看
也有可能軟排時間久了
ACF老化導致無法導電
這個........
外面一般會判定不可修...
.

网友:
引用 楼主:
T-CON上的保險絲沒斷
其他的量測點位不了解
請大大指導!

tseryow 這位大大說名檢測點
這個學習完成是您的經驗
要有高強武功是需要自行鍛鍊喔
這個論壇 有很多(高手)實例
可以讓您學習喔(爬文是不錯的建議)

网友:
T-CON電路檢查順序

651.43 KB, 下載次數: 2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 輸出8組訊號的對地阻值
共16個點(第4張圖的RX01~~RXE2)
(紅棒接地 黑棒接地交替測)

大大說有16個點 我算了一下有20個點
下圖是我量測到的阻值...

剛發現到這顆F1的保險絲已經開路,上面寫個P,請問這顆是幾A

网友B:
沒記錯的話輸入端應該是2A
先換看看
如再沒訊號 就真的是主IC掛囉

對地阻值用BB檔量會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記錯的話輸入端應該是2A
先換看看
如再沒訊號 就真的是主IC掛囉

恩~明天再來找找看有沒有小保險絲
期待能更換後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明天再來找找看有沒有小保險絲
期待能更換後成功!

保險絲偷懶的方法
我會用金屬鑷子夾住兩端
送訊號 如無輸出 馬上放掉
至少不會燒後級
有輸出的話 就......
賺到了 換保險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偷懶的方法
我會用金屬鑷子夾住兩端
送訊號 如無輸出 馬上放掉

我直接將它跳線,結果變成無法開機
拔掉屏線後能夠開機,看來裡面有零件給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將它跳線,結果變成無法開機
拔掉屏線後能夠開機,看來裡面有零件給燒了! ...

把SMD電容用三用電表1K電阻檔量一下(先拆C4及C8),看哪一顆被擊穿,另量一下Q10電晶體是否被擊穿。
注意:Q10 電晶體損壞機會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MD電容用三用電表1K電阻檔量一下(先拆C4及C8),看哪一顆被擊穿,另量一下Q10電晶體是否被擊穿。
注 ...

我拆掉C4及C8兩顆電容,用指針式三用表1K檔量測指針有到10後跑回來,應該沒被擊穿
量測Q10電晶體兩端交換量測也沒有被擊穿的現象

裝回去後,又插上公板測試,能開機了,但是一樣是白屏畫面,量測F1有5V電壓,量測F2有1V電壓

請教大大們要從哪邊再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