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vw222u-22吋

楼主(2011-10-25):
我的電腦有一半會延遲  先反白然後漸漸恢復畫面  等恢復好之後很明顯的兩個明暗度
請問這是高壓板的問題??還是液晶螢幕面板出了問題??
請各位前輩幫幫忙解答

楼主:
如果高壓板壞掉請問哪裡取的到~~~
請各位幫幫忙提共資訊~~~謝謝

网友A:
面板掛了  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掛了  沒救了

所以不是高壓版問題~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不是高壓版問題~謝謝~~~

高壓板負責背光的點亮,有背光就代表與高壓無關..

网友:
故障機率分析:
面板80%
A/D 20%

网友:
把它拆了!!拍照...........如是AD也有可能是P造成

网友:
可以po的影片來看看嗎?
用說的隔空抓藥...無法對症下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