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1G 無電源維修實例(修好一半,電源修好面板待側)

楼主(2011-10-26):
送電後按螢幕電源開關沒有反應的BENQ FP71G

痞酷論壇搜尋有關FP71G文章,不開機可能按鍵也有問題!
總之,先拆開才知道結果!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反面

AD板正面

AD板反面

目測電源板正面零件並無發黑或電容情況,接著反到電源板反面目測,發現電源插座焊點異常

輕輕搖動電源插座可直接取下

電源插座其中一支針腳接觸不良發黑

將發黑的電源插座針腳使用小刀刮除重新裝上(刮除後的針腳沒拍到照)

會發生電源插座焊點脫焊,可能之前使用者常插拔電源及插拔電源動作過大造成裂錫而脫焊。

加上個人感覺電源插座本身就不牢固,在安裝好後在電源插座左右邊加上熱融膠加強固定!

電源插座問題解決後,還是量一下保險絲確認!

電源側保險絲 (有錯誤麻煩告知)

高壓處保險絲 (有錯誤麻煩告知)

保險絲確認沒壞,電源板全面補焊,最後送電測試

送電後的畫面異常,左半邊正常顯示,右半邊顯示異常

拿手機錄影起來,在錄影過程換面突然變好
http://youtu.be/hjcTmMCtrWc

隔天將電源板及AD板電容換新後,剛開機畫面還是一樣左半邊正常顯示,右半邊顯示異常,但情況只停留兩秒,兩秒後畫面正常。

目前燒機1小時畫面正常顯示!

AD板

原本想將AD板上發黑的石英震盪器及電容都換新,也在痞酷論壇發文詢問發黑石英震盪器型號

再發文中SIMON1016大回覆,AD板上右邊發黑的石英震盪器為MCU。所以AD板上的發黑的石英震盪器均未更換!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MCU,網路爬文後大概解釋MCU(Micro Control Unit, 微型控制器)(以上資料有錯麻煩告知)

畫面異常可能是面板上的問題,目前燒機1個小時20分鐘均正常..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用就加減ㄅ~客戶的就要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用就加減ㄅ~客戶的就要拚一下..

這台螢幕準備送人n_067|

今天燒機一個下午,中途關機休息一小時,從剛剛6點開機到現在畫面正常。

這已經超出只會換電容的我的範圍n_040|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電源插頭鬆脫,還真不常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電源插頭鬆脫,還真不常見!

我以前看過很多,暴力型的使用者就可以做到.....

連大四PIN-D型插頭反向插都可以進去夠厲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