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先進目前使用的除錯卡,其優缺點?
火..

楼主(2011-10-26):
小弟現在使用的是下列
第三代中文顯示

可是總覺得準確度不是很高,還會經常卡機,時常不跑瑪

不知道各位先進對於除錯卡使用的心得如何,有無建議新手使用的除錯卡選擇?

网友:
先排除你的板子問題!

我小聲的同你說,我現在 4 張 post card,很難得有兩張測的會完全一樣!

了解為什麼嗎?BIOS 是個很舊的東東,另外很多廠商會視其需要而修改或新增一些怪怪的 code,所以會不會準呢?

要準的話,很簡單,廠商出的,而且是針對這片主板,否則,一定會 “僅供參考”。

像現在一些較高階的板子,上面都有兩位數的 Code 顯示,或許這才會準吧(PS:我沒試過)。

楼主:
我用的這張,經常不動作,就算動了顯示出來的內容與實際故障狀況及檢測到的故障差異很大,所以想看看大家大多使用哪種除錯卡檢測,最近在想購入雙碼顯示的除錯卡,版上大大好像比較常用這種除錯卡檢修....

网友:
能體會您的迷思,除錯卡就像老強說的,沒那麼強的準數,顯示數據、內容也只是參考。
剛來這裡時,也買了俄羅斯除錯卡,老實講,對我好像是鴨子聽雷,根本沒幫助。覺得這卡不好,換一張,到現在也有四張了,但是從沒有靠除錯卡的指示完成任何一片機板的維修。
搞清楚機板的工作原理、參考除錯卡的數據,縮小故障判斷的範圍、努力的爬文,加油。

网友:
我是用一般便宜的百元除錯卡...
說真的那個只能給的大方向...
我想是我的技術不好..用好的工具也是浪費了~

楼主:
考慮再買一組,
不知道先進對這幾組的評價如何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8854629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0455416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16196237

网友:
不用買那麼多除錯卡啦!您這張就夠用了啊!
那是看您怎麼用,要自己懂工具的用法,不然買再多也沒有用。

网友:
假設我有4塊debug card
1、4塊最後當住的除錯碼,完全一樣的機率多高?
2、假設實際開機碼跑的順序為31->33->35->C1->27->29,假如4塊最後當住的除錯碼不同,那叫出的之前開機順序是完全一樣嗎?
3、4塊假如碼不一樣,網友能說一下碼通常是差異在哪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慮再買一組,
不知道先進對這幾組的評價如何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88546292

我也之前在考慮是否買這種除錯卡,不知好用嗎?

网友A:
DEBUG卡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台湾那边好像很多工厂级别的DEBUG卡吧。价格相对高些但听说挺好使。国内的鑫帝的感觉还可以的.一般代码只能够参考而以.真正修到一定程序不用DEBUG卡了。直接示波器测量就知道跑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BUG卡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台湾那边好像很多工厂级别的DEBUG卡吧。价格相对高些但听说挺好使。国内的鑫帝的 ...

台灣的除錯卡大部分都是透過網路販售,而來源就是內地.......
過了海峽之後價格就翻倍了,我個人就買鑫帝某張卡,還是台灣
廠商買了重新包裝後在台灣3C店販售的....要價RMB120元夠狠吧!

网友A:
呵呵.什么型号的?能否上图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什么型号的?能否上图来看一下.

應該是鑫帝的PT063...
http://www.eclife.com.tw/pc_nb/moreinfo_25001.htm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A40253477&c=A05

像打阻值卡、假負載等到了台灣就坐地起價了...坑爹阿

楼主:
夭壽骨!
價格這麼高,真的是坑人!!

网友:
我目前所了解到的 POST CARD 都只是提供個 “模糊” 的大方向,要抓問題,還是要靠自己去找出問題點!

楼主:
我想再搞一張俄羅斯卡,配合現在的3代卡,應該夠用了!!!

网友:
我用二片除錯卡,看主機板的新舊l來選用,結果…就同上面老鳥們講的一樣

网友:
除錯卡不是GPS,是指南針....讓你不至於迷失方向

但它無法像GPS那樣帶你到故障處....

网友B:
除錯卡除了故障碼,還有電壓,REST的顯示,
部份機板在PCR就過不了關,故障碼也就不用太過關心了!
所以有參考看看就好的說法,就算是能顯示其他晶片故障的問題也不是容易處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錯卡除了故障碼,還有電壓,REST的顯示,
部份機板在PCR就過不了關,故障碼也就不用太過關心了!
所以有參考 ...

我就是希望有可以測PCR故障的卡
不然都不太好找到底卡PCR哪一關需要經驗才能排除

网友:
用測試卡檢測機板,就好像看病,能溝通就容易了解病人的狀況.但是病人已不能表逹,就要用各種方法了,

mb在沒有完成PCR前,測試卡是不會有顯示數碼的機會,
也就是說:測試碼是主機板傳出的資訊,如果基本的PCR都沒有完成CPU是不可能開始工作的.

開機程序是有包含基本的PCR程序,但是因為晶片組及機板不同又有細微的差異,
而且是在不同的組件間工作,從來沒有想到將這些連結通報.也不容易作到.
(不同的晶片用內部通訊自報狀況 )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了解軟硬体後才能上手.

网友:
就算GPS也會帶錯路,記得有一團大陸團因司機不認識路而靠GPS帶路,GPS就把他們帶到了墳場,還是晚上耶,最後還是有勞警察帶路才脫困。

网友:
手中也有兩張,它僅能担供參考指標並非完全,如同GPS導航系統!

楼主(2011-11-30):
看來還是要靠經驗及實際測量判斷了!!

网友:
各位大大說的沒錯,說穿了還是要照PCR的程序來走會比較來的更有效果~!:)

网友:
我也有兩張除錯卡...
準確度呢?
結果都是一樣的...."技術指標,僅供參考".....
除錯卡要是真那麼準確,大家都會修板子了.....
哪還需要花那麼多時間查找線路測元件啊?

网友:
這篇文章真是讓我有很大的幫助, 我會想買debug card 是因為, 我都用傳統的方式先找出是週邊還是主板故障
但是現在大部份都是 all in one 了, 用除錯卡看看主機板大概是哪壞了, 我本身並不會硬體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