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換版問題.(以解答)

楼主(2011-10-26):
論壇的各位,您們好
小弟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各位,請各位幫忙解惑,謝謝

日前友人給了我一顆cpu .型號為 i7-820QM ES版 (筆電用),
由於我並沒有相關筆電可以安裝,所以我想說,是否有可能拿來組桌電.上網又找不到相關資訊(不知從何找起),
請各位幫幫忙.賜較小弟一下吧.謝謝

网友:
jhengzz大基本上筆電的cpu都比較小.所以不能裝在桌機.除非您朋友給您的是桌機用的cpu
小弟笨拙.如有錯誤煩請指正n_066|
如果方便貼張照片給大大們欣賞一下 i 7 處理器

网友:
有部分準系統可以安裝筆電處理器,不過一般這類準系統都與處理器搭售(因為筆電用處理器取得難度較高),僅有硬碟/記憶體需要自己裝

网友:
把NB 的CPU 用在桌機上,除非您能找到有主機板廠推出能支援NB CPU的主版
http://ark.intel.com/products/43124
CPU的腳位是PGA988

幫您找了一塊版子,不過有沒有通路上面賣,就是您自己的功課了
http://www.advantech.tw/products ... E-59C41953FF70.aspx

网友:
jhengzzz大,,,,,, 您的 CPU i7-820QM 筆電專用 ,  rPGA 989 腳位 , 您要裝入桌上型電腦, 是可以的,,,,
                      您要找到有支援 rPGA 989 腳位的板子 , 才可以 ㄡ,,,,,,,,,

网友:
去年在COMPUTEX看到的Aopen準系統內部,就是這類筆電處理器插槽

网友:
Aopen這款應該可以支援,而且應該比較容易買到
http://www.aopen.com.tw/products_detail.aspx?Auno=3051
CPU腳位說明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ket_G1
請看右邊Processors列表

网友:
還可去這兒看看吧!!!!
http://www.supermicro.com.tw/pro ... Core/index.cfm#988B

网友:
第二代酷睿™處理器的主板
找到 rPGA 989 腳位 !!!!!!!
X9SCV QV4

伺服器主板 ,  可架網開店ㄡ ~~~~~~~~~~

网友A:
es cpu最近不要買賣((也不要拿出來)))~~最近網拍賣家~~被intel告~~檢方以收贓罪起訴!!
因為intel說es cpu是借給代工廠的~~所有權是我的~~
目前發現有短缺~~所以懷疑被竊~~所以就以這個~收贓~名義起訴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 cpu最近不要買賣((也不要拿出來)))~~最近網拍賣家~~被intel告~~檢方以收贓罪起訴!!
因為intel說es cpu是 ...

謝謝您的提醒.本來我也打算上架賣.感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