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26吋液晶電視無背光

楼主(2011-10-26):
無背光,拆機後發現電源板爆容,換上電容後開機一樣無背光,拆開高壓板發現有顆IC附近的線路燒焦,但是有量那區的線路都有通沒斷線,想問看看有哪個大大有賣這塊高壓板。高壓板型號:CMO I260B1-12C。電源板和這大大的一樣。東元26吋液晶電視-電源板

大IC不知作用為何

大IC不知作用為何

小IC不知作用為何

小IC不知作用為何

外貌

外貌

型號

型號

燒焦處

燒焦處

网友:
零件我有

网友A:
高壓板有顆IC附近的線路燒焦--周圍MOSFET、FUSE、0歐姆電阻測量看看。

网友:
MOSFET、FUSE先看看!!高壓也量一下...有必要就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板有顆IC附近的線路燒焦--周圍MOSFET、FUSE、0歐姆電阻測量看看。

有量,但是都看不出有異狀,有跟板上的別區相同的零件比照。那顆大IC不知道怎量。還有他這很像是兩層板嗎?不然怎很多線路都會遇到標示J1、J2、J3、J4...像燒焦附近就有一個J3由上下兩個半圓型銅的顏色表現的典組成,但是上下兩個半圓都互不導通。J1~Jn都是如此.用燈從背面照也看不出有內層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