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716W-6白屏維修

楼主(2011-10-26):
一部VIEWSONIC VA1716W-6螢幕,故障情形為白屏

型號

白屏,無法正常顯示

背面圖

電源高壓一體板無明顯異狀

AD板亦無明顯異狀

測試電源高壓一體板的輸出、AD板各穩壓IC輸出及面板電源輸出,均在正常值,表示可能是面板出了問題

把面板TCON電路板翻開(小心不要用力過猛,以免損壞薄膜排線造成無法挽回的故障)
測量面板電源輸入端保險絲F1(紅框處),已經呈現斷路

保險絲燒斷,必須測試後端電路是否有低阻抗異常,否則仍會燒斷保險絲
測試時發現後端電源對地阻抗接近短路,表示有問題,此時換上保險絲仍舊會燒斷,若以細銅線連接或直接短路,將有可能會造成後端電路更嚴重損壞

先從後端電路入口的MLCC濾波電容群(紅框處)開始檢查,可以採用一一移除的方式檢測短路是否消失

當移除到最左邊的MLCC電容,短路消失,此時對地阻抗為100歐姆左右

測量該MLCC電容,已經呈現短路,應為故障主因

巡檢其他零件是否有阻抗異常後,更換保險絲,準備上電測試
上電測試後已可正常顯像

問題排除後,開始進行提升耐用度處理,將電源高壓一體板二次側輸出端電容全部更換日系品

AD板上電容也全部更換成日系品

OSD按鍵因有阻抗,也全數更新

組裝回去開始燒機測試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狼大,這樣一被你搞下去,這台不知又可用幾年了^^,害得做生意的人又少賣一台LCD.......

网友:
讚喔!
正確的維修思路與處理方式(佛心來的)...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精雕細琢,條理分明,維修流程是對新手的一個長知識的教學. 謝謝狼大了.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看狼大修東西的步驟,真的是看一眼即明瞭,唸書有這麼簡單就好了!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看狼大修東西的步驟,真的是看一眼即明瞭 技德雙冠

网友A:
咦? 狼大換完T-CON的FUSE後, 有否裝會那些貼片電容?

网友B:
用指針表測對地阻值是打 電阻檔 x1 嗎?

數位電表有二極體檔可測,是否也可用電阻檔 x1來測對地阻抗呢?

网友C:
請教一下狼大...
1.MLCC的阻值低是否可以算故障?....還是要導通短路才算?
2.P+I板上二次測應該就是那條L散熱片另一端了吧?...變壓器後
3.按鍵有阻值是指按鍵按下後沒有完全導通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 狼大換完T-CON的FUSE後, 有否裝會那些貼片電容?

當然要裝囉,因為還是要有濾波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指針表測對地阻值是打 電阻檔 x1 嗎?

數位電表有二極體檔可測,是否也可用電阻檔 x1來測對地阻抗呢? ...

這就是指針表的好處,歐姆檔電流較數位表大,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

若是要用數位表,除二極體檔外,嗶嗶檔與歐姆最低檔可以交錯測量比較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狼大...
1.MLCC的阻值低是否可以算故障?....還是要導通短路才算?
2.P+I板上二次測應該就是那條L散 ...

1.MLCC測量起來應與正常的電容相同,有任何阻值就表示有問題
2.電路板上有剖溝,為一次與二次側的分界,L型散熱片是給一次側開關晶體用的
3.按下後阻值很大或是會跳動,另一種是沒按就有阻值,這都算是不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1.MLCC測量起來應與正常的電容相同,有任何阻值就表示有問題
2.電路板上有剖溝,為一次與二次側的分界,L ...

1.這樣阿,也就是說MLCC量測時不能有阻值,要阻值要無限大....
這個原則不會因在電路上測量而有阻值出現嗎?

2.知道了,改天有機會我會注意一下剖溝...

3.知道了,就是按下去要完全導通,沒按要阻值無限大這原則。
如果按下去沒完全導通或者還沒按就有些微導通都算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這樣阿,也就是說MLCC量測時不能有阻值,要阻值要無限大....
這個原則不會因在電路上測量而有阻值出現 ...

所以要拆下量
板上量會有很多影響因素,不過也是有那種很容易查出來的案例

网友:
狼大太狠了
一次解決...不留活口!

网友:
又學一招!!慢慢進步中.........只是狼大都改日制電容看來這一台要等燈管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拆下量
板上量會有很多影響因素,不過也是有那種很容易查出來的案例 ...

瞭解!~~~~~~要拆下確認

网友:
正確的維修思路與處理方式...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狼大這台是你自己要用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