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優派902畫面閃爍第二次修了請各位前輩給個方向[已完修]

楼主(2011-10-27):
一個禮拜前換了所有大電容以及補焊
昨天畫面會跳動閃爍.排除面板壞掉
請問這會是哪裡壞掉
目視並無任何燒焦異狀
請前輩們指導方向

网友A:
補焊是全部嗎?

网友B:
只想到簡單兩點

清排線

回復工廠模式

雖沒燒焦,板子看起來也烤得有點黃......

网友:
這一款是P+I+AD的撒尿牛板?

网友:
全都做在一起,有沒有這麼摳呢~

网友C:
電腦解析度.螢幕不支援.畫面也會這樣跳.把解析度調低點試試.

网友D:
拿電風吹那兩顆長條型IC,特別是那顆沒貼紙的。螢幕訊號線接機板的接地線要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焊是全部嗎?

今天有再加強補焊方向是有腳的ic跟高壓以及比較大容量的電容.焊好之後上機正常不過十分鐘後狀況依舊畫面上下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腦解析度.螢幕不支援.畫面也會這樣跳.把解析度調低點試試.

我用dos測也是在跳舞~排除解析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想到簡單兩點

清排線

排線清過依舊.今天試試工廠模式好了...
這台真是難搞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電風吹那兩顆長條型IC,特別是那顆沒貼紙的。螢幕訊號線接機板的接地線要鎖。 ...

兩顆ic我有一隻腳一隻腳逐一加焊.接地線有鎖耶 = =
這有畫面然後跳動的狀況之前有圖例說是邏輯板有問題.可以請問邏輯板的區塊是哪些範圍?

网友:
小弟也有台這樣!但非此款~~最後換一片AD版!!因為不懂怎樣修...待大大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有再加強補焊方向是有腳的ic跟高壓以及比較大容量的電容.焊好之後上機正常不過十分鐘後狀況依舊畫面 ...

此片最好對所有焊點進行全面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片最好對所有焊點進行全面補焊

這兩天花了很多時間進行補焊.除了大ic跟大電容外的第三次補焊....結果好了
目前正常測試第一天ok的^^
真是搞怪的機器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A:
恭喜完修,這片焊點算很差的,一整個"欠焊"

楼主:
真的是一整個欠焊使用第四天沒問題可以還給人家了^^

网友:
對!這板真的是要全面補焊,這片焊工真的是
還有第三張圖右邊鐵片下的那2 顆電容,本人已爆過二次了…
現在還一直在使用中

网友:
我怎麼看成一整個欠幹...

我有曾經補焊到短路燒掉的...

全面要補焊..這個會不會偷的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片焊點算很差的,一整個"欠焊"

港都狼仔 前輩經驗豐富又肯指導後輩學者,真是敬佩!!!

网友:
恭喜完修
難得的二次再修經驗分享
前輩們 經年累月的豐富經驗 一點就解
dalia大大您辛苦了 我受益

网友:
我家裡也有長的一樣的板子,HannsG 19吋的,
這塊板最近也才補焊過,
原本的狀況是背光有時會變亮之後又變正常,
全部補焊之後就頭腦壯壯~~沒問題了...呵~

恭喜你完修啊~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