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pg線路跑法?

楼主(2011-10-27):
請教各位先進,圖中為一cpupg的產生電路圖,對於這種2種電晶體構成的電路,一直不太了解,想請教圖中若要產生cpupg,實際電路是如何跑出來呢?

网友:
第一個,我們先看到的是Vcore,電晶體要動,這個power一定要有,那麼,如果沒有Vcore,PG自然也沒有。
第二,CPUPWOK_NB,這是北橋送來的PG信號,如果它是低電位,那麼若Q135的B極是高電位,那麼一定就導通拉至低電位,這時候PG自然也被拉至低電位。
第三,GPIO這個是從南橋過來的,南橋在確認BIOS沒問題後,會把這支GPIO拉到高電位,這時候,Q136的B極得到高電位,導通,會把Q135的B極拉至低電位,如果同時北橋過來的PG是高電位,那麼Q135就會截止,CPU的PG就會是高電位了,PG就沒問題,準備可以進入下一個時序了。

楼主:
感謝拉~倫兄,對你的解說真的比較易懂,我參考了許多書本,看的真的有點"灰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拉~倫兄,對你的解說真的比較易懂,我參考了許多書本,看的真的有點"灰灰" ...

不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