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洗衣機)軸心&回轉盤拆解過程...請指教

楼主(2011-10-27):
        型號 NA-100ET
                拆下螺絲後 , 回轉盤還是無法取出
        所以鎖上兩顆鐵板牙螺絲 , 比較好出力

        經左右搖晃還是無法拿下 , 好按洗衣行程讓它運轉片刻吧
        再左右搖晃終於拿出來了
        哇  咧 ……..回轉盤軸套卡在軸心上了

        拿出專用工具往逆時針方向敲打螺帽 , 逼出軸套

        連軸心也一起被逼出來了

哎呀這金屬是甚麼材質怎麼熔點那麼低

因為一時找不到相同的回轉盤 , 只好拆一塊軸套回來組裝

軸套塗上A B膠

組合完成

网友A:
這....!  您是用暴力拆解嗎?

网友:
是換傳動軸嗎!
國際的常常會有這種情形,但也還好公司有單賣這一顆!
辛苦了!

网友:
那 .........

軸心不就被你毀了嗎??
------------------------------------------------------------
拆轉盤,我的方法是.......
1.螺絲拆下
2.洗衣行程跑一會兒
3.自動浮上來了

网友:
常會遇到洗衣內槽拆不下
先進們如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  您是用暴力拆解嗎?

我就將著力點放在那兩顆螺絲上 , 上下搖晃就拔出來了
國際的常常會有這種情形

是換傳動軸嗎?
回滷大 是的

那 .........
軸心不就被你毀了嗎??
回 j 大 還好是換中心軸受
拆轉盤,我的方法是.......這次我就有試過 但就是不浮上來

网友B:
這專用工具是專拆軸套的嗎?
這樣大費周章~客戶能接受維修價格嗎?
專拆軸套工具很猛應該不便宜喔!

另上述:
我就將著力點放在那兩顆螺絲上 , 上下搖晃就拔出來了<---這招好用!
之前我拆自己車的[韓兜盧],想換大燈、方向燈…組品時,怎樣拔就是不出來!
還因為急~螺母沒裝回,就開出去。<--想說拔不出來,暫時沒事吧!
後來請教修車的朋友,
上下搖晃2下不到1分鐘就拿下!!!
回想上述!!!我嚇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專用工具是專拆軸套的嗎?
這樣大費周章~客戶能接受維修價格嗎?
專拆軸套工具很猛應該不便宜喔! ...

閣下 實在有過厲害一看便知
如輪胎修補業常用的氣動工具也是很好用
客戶滿意我也很滿意

网友:
如果真是锈住了,真的不好拆的

网友:
爆力拆解...還好是更換軸受組立.不然真無法交代:o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