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彩色電視機 無畫面,無聲音但繼電開關有動作

楼主(2011-10-27):
型號:AV-3328T,無光柵,無圖像,無聲音
請問前輩,可否指點小弟?(如下圖)

网友A:
照一下電路圖吧!! 繼電器有聲 那順便照一下電源IC的圖  才好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一下電路圖吧!! 繼電器有聲 那順便照一下電源IC的圖  才好說明

以下是電源IC圖,順便一提繼電器有動作,電源指示灯有亮,但無畫面

网友:
紅線為DC150V的走線圖 紅框為電源IC  請拍電源IC正面圖 以及拍正一點 老花越來越嚴重斜斜的很難辨識

网友:
這邊有電路圖 型號不同內容一樣http://elektrotanya.com/jvc_av-32850_32870_20.pdf/downlo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