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P91GX P+I板高頻變壓器出現沙沙的聲音

楼主(2011-10-27):
有一天啟動螢幕時突然反白,拆開一看,許多電容微凸,一一換上後,高頻變壓器突然開始出現沙沙的聲音持續不斷

螢幕電源燈顯示正常的黃燈開啟狀態,過一段時間後進入橘燈待機狀態沙沙聲也跟著消失

請問前輩們我該從哪裡開始查起呢?

网友:
測試燈管,莎莎聲很有可能是燈管發出,燈管老化接點接觸不良跳電聲音。

楼主:
燈管電源拔掉仍有異音,確定是從高壓線圈出現的沙沙音

网友:
更換的電容因特性與原先不同,加上電路元件老化,而發出可聞噪音,一般是由電源電路變壓器發出

楼主:
請問狼大是否要改換low esr的電容或者小電容一併全部更換?因為不只有沙沙聲,螢幕也完全不顯示+沒背光

网友:
表示還有其他問題,必須一一排除

BENQ這款P+I九成主要故障就是爆電容(一次側也會)及空焊導致的背光電路C5707及震盪用0.22uF金屬皮膜電容損壞

网友:
如電容也換了!!空焊C5707 與9024跟震盪用0.22uF以上四樣檢查一下

网友:
1.過一段時間後進入橘燈待機狀態沙沙聲也跟著消失.
2.燈管電源拔掉仍有異音,確定是從高壓線圈出現的沙沙音
按理說進入橘燈表未點燈, 既然未點燈沙沙聲沒了, 那麼2.拔掉燈管管仍有異音, 這...顯然有必要再仔細觀察看看.

楼主:
感謝,我有機會回家會針對這幾樣重點零件優先測試

剛開機是黃燈,但燈管是沒有亮的,進入橘燈後,燈管還是沒有亮,都是燈未點起的狀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