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奇美LCD無畫面,但電源一直嗶嗶聲

楼主(2011-10-27):
請問前輩小弟有一台奇美LCD32吋,型號:N5323
打開電源,指示灯有亮,但電源板的LED一直閃爍嗶嗶聲,無畫面及影像
請問前輩能指點如下圖

网友A:
是指電源板燈閃爍、發出打嗝聲嗎?
請先檢查後端用電迴路(AD/背光電路等)是否有異常

网友:
恩~如狼大!輸出電壓~又沒有被拉下..

网友:
照片看起來似乎不像是電源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電源板燈閃爍、發出打嗝聲嗎?
請先檢查後端用電迴路(AD/背光電路等)是否有異常 ...

指電源板燈閃爍、發出打嗝聲嗎?----->Yes,
請問狼大檢查後端用電迴路(AD/背光電路等)是否有異常,
是指高壓板嗎?如何測量可否告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電源板燈閃爍、發出打嗝聲嗎?----->Yes,
請問狼大檢查後端用電迴路(AD/背光電路等)是否有異常,
是指高 ...

移除後端負載(例如背光電路的接線)再看看情形是否消失
打嗝消失→後端電路異常
持續打嗝→電源板本體電路異常,可能是二次側整流元件異常

之前好像有這塊的維修案例(因為看到全白的電路板背面),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