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一招解决安泰信可调电源 电压跳变

楼主(2011-10-27):
         安泰信直流电源如3005S  3005SI等用几个月,常出现电压或电流突然升高,轻则引起误诊断,重则损坏客户主板!经咨询安泰信售后工程员得知,故障原因大都是调节电压和电流的专用的电位器失效引起!

         可调电源调节电压采用粗调50K、微调5K,电流部分粗调10K、微调5K的电位器,直接更换就可以解决问题!此电位器一般的电子元件商行就有销售,人民币一元到五元一个!

网友:
有預算得還可以更換成十轉可變電阻,調整範圍更精細

网友:
那麼這些電位器會失效的主因是用件不良嗎?

网友:
換成日製或多圈電位計會比較可靠,但是價位較高.
而在短期內就出狀況,應是降低成本下容易出現的品質問題.
安泰信應早已得知.才能回答的如此明確,但卻沒有發佈改進,
對於使用者發生的損失可能會超過電源供應器的價錢沒有感覺,是會有損先前建立的商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