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37寸 TH-L37B12W高壓版故障

楼主(2011-10-28):
新手第一次發帖請多見諒
國際牌 TH-L37B12W高壓版故障
情形開機有聲無影拆開後,燈管不亮,測試燈管正常,

高壓版

高壓版
推斷高壓板故障,拆開高壓版發現一顆8447L破裂拆下

8447L

8447L
更換一顆8447L後以為可以修好結果不行不知道那裏出問題所以請教大大,還有這一顆10A是什麼

是不是保險絲

是不是保險絲
這一顆測試雙向不通請大家告知,型號

型號

型號

最後當然沒有修好這一片大部分都是貼片不清楚從何處下手,請大大支援一下.

更換後

更換後

网友:
編號F開頭的通常是指fuse

网友A:
因該是 10A 125V Fuse

GOOGLE 大神有資料  搜尋一下 SMD 10A 125V

网友B:
日立的面板對嗎?我看過42吋的同樣是這塊inverter
很新的機器(以維修來講)
一般來講FDD8447的MOS FET打穿燒毀..連帶的PWM IC(BD9897FS)都可能出問題
這顆MOS FET燒掉一顆最好連同旁邊(同級的MOS FET一起換掉.較保險.

如果是我我會先去找一塊換上.其他的再說.....畢竟是新的機器
留一塊下來玩玩.....看一下到底有何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該是 10A 125V Fuse

GOOGLE 大神有資料  搜尋一下 SMD 10A 125V

謝了找到了 SMD 10A 125V不過詢價一顆要價80元那個地方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立的面板對嗎?我看過42吋的同樣是這塊inverter
很新的機器(以維修來講)
一般來講FDD8447的MOS FET打穿燒 ...

我知道了會找零件玩玩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立的面板對嗎?我看過42吋的同樣是這塊inverter
很新的機器(以維修來講)
一般來講FDD8447的MOS FET打穿燒 ...

國際自己的IPSα 日本進口硬式面板

疑~這款不是3年保固嗎?應該還在保內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國際自己的IPSα 日本進口硬式面板

疑~這款不是3年保固嗎?應該還在保內才對 ...

面板破了,撿回來換了面板,燒機2小時候高壓板就壞了,換回原來的高壓板就好了,5000元內完工,這一塊留下來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