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零件是啥

楼主(2011-10-28):
請問各位前輩
這個零件d2是啥二極體嗎
3腳  to262-3
零件上打31f4
查不到datasheet

网友:
PCB印刷看來是二極體,可以拆一顆下來測試看看

网友:
1. 板子是做什麼用的?
2. 把電路畫出來較快了解用圖,再判斷零件功能.
3. 雖然零件編號像二極體,不過有的人是隨意編的.

我看起來倒像SCR.
因為若是TRIAC,應該會有DIAC,但是卻沒有看到.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應該是EA31FS4這顆
不過買不到耶
有沒有可以好買的替代的阿
datasheet如下
EA31FS4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應該是EA31FS4這顆
不過買不到耶
有沒有可以好買的替代的阿

你可以買1N5404,5406來試.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wte/1N5404-TB.pdf

网友:
看其規格是快速恢復二極體. 用FR207試試.

网友A:
PCB 上的31F4   是不是  EA31FS4
我不清楚

以下單就  EA31FS4  來談

FRD Type : EA31FS4
FEATURES
* TO-251AA Case
* Ultra – Fast Recovery
       下面欄位 Reverse Recovery Time(trr) 30 ns
        一般要有70~80ns以下 才夠資格 稱* Ultra – Fast Recovery    快速恢復二極體
       30~50ns / 60~80ns 分成兩級 (高/低)
            有些90~100ns  也會來插一腳

       **代用時  你要選 trr 30~50ns 這一級

VRRM 400 V   耐壓要400V
    代用時  多也不行~~ 少也不行~~
   多也不行:
    一般 快速恢復二極體 和  超快速
  耐壓 400~600V 以上時  trr恢復時間 會比 耐壓400V(含)以下   的還要大(慢)
    耐壓 400~600V 以上時  順導通電壓 會比 耐壓400V(含)以下   的還要大

  ==> 耐壓跨級代用時要注意

  少也不行:
             暫不明 零件於此電路中功能

IF(RMS) 4.71 A 電流就不多說 代用時至少4~5A上
        Surge電流 只是加分作用的參數  若沒有大差異 未必是決定性參數

=========================
結論一下
    印出或記下 標出以下需求 去找材料行
    1 )  超快速恢復二極體 Ultra– Fast Recovery      trr  30~50ns
      2 )  耐壓要400V  多也不行~~ 少也不行~
      3 )  代用時至少4~5A上
    4 )   OutLine 外形 TO-251AA (代用時 TO-220 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上的31F4   是不是  EA31FS4
我不清楚

找不到合適的

网友:
pcb板上印刷是標DXX.D應該是如狼大說的二極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合適的

找不到合適的....那就用MUR系列 露天有看到的是 MUR860  600V-8A
速度50nS差了些 但是TO220 體積大了一級 發熱量也許可以補救回來

DATA-SHEET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MUR820-D.PDF
露天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110388139
(這個價格不便宜 NT45/PCS +運費30   請先考慮好 )

楼主:
EA31FS4
用這顆搞定囉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B:
引用 楼主:
EA31FS4
用這顆搞定囉謝謝各位前輩

恭喜zhengeric大完修,
請問是在那裡買到的,
可以分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zhengeric大完修,
請問是在那裡買到的,
可以分享嗎?

大陸~鳳凰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