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KVM切換器如何維修?

楼主(2011-10-28):
連接線無問題有輸出5v電源給kvm,但kvm燈號無亮無功用,本想或許保險絲燒掉,但一拆沒看到保險絲
1、這種設備有無保險絲?假如沒有為何不設保險絲?
2、總共有3個kb port,是某個kb port有供電5v即可工作 or 3個port都要供電5v?
3、如何維修起?

网友:
1.有時不見得有保險絲,而是用SMD小磁芯電感或小0歐姆電阻,在過電流時會燒壞
2.其中一組供電就有動作(通常是第一組),另外一組則作為偵測是否有連接主機的信號
3.先查插座與電源,後查IC元件與MCU(MCU故障也會導致無動作)

网友:
此KVM 很少燒壞!  一般都是外部變壓器故障, 或接觸不良, 所致
有些是,  有電壓, 但是電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