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衣機] 三洋家電服務站-三洋乾衣機SD-76U運轉異音簡易排除參考

楼主(2011-10-28):
三洋乾衣機運轉異音簡易排除參考:
今日主角:三洋SD-76U
處理情形:沒有電路上的問題只有拆裝螺絲而已,總共拆裝螺絲22顆,換了一條滾桶皮帶及一條風扇皮帶跟大皮帶的惰輪臂,特別的是還有馬達上面的風扇皮帶輪也換了這算是少見的災害;沒什麼技術,唯一要注意的是滾桶皮帶的纏繞方式!
拆下被蓋板後~
災情在這裡!
順到拆下滾桶清一清裡面的棉絮~
定時器及強弱選擇開關躲在這裡,PTC加熱器也是,這裡沒有問題就不拆給各位看了。
準備好零件換上,要注意大皮帶纏繞方式~
故障品!
規格表~
謝謝收看~

网友A:
請問滷大這加熱器有辦法改成220V供電嗎? 因為我發現每次加熱器全開,烘完衣服,整個插座插頭都燙的不得了;想把加熱器獨立出來加220V,用relay或SSR控制,降低電流。

网友B:
可以請問一下這種材料要去哪買的 我只有看到材料上面寫三洋
感謝

网友C:
風扇皮帶輪會壞是因為風扇皮帶已鬆弛,造成馬達旋轉卻帶不動風扇皮帶,結果風扇皮帶輪與風扇皮帶在快速摩擦之下,造成風扇皮帶輪溫度升高而溶解

此機型PTC發熱體故障率相當高,如溫度不夠熱就是它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滷大這加熱器有辦法改成220V供電嗎? 因為我發現每次加熱器全開,烘完衣服,整個插座插頭都燙的不得了; ...

國產多少都會有這種問題,老大您要改220V供電行不通的,
到不如換美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一下這種材料要去哪買的 我只有看到材料上面寫三洋
感謝

就三洋服務站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皮帶輪會壞是因為風扇皮帶已鬆弛,造成馬達旋轉卻帶不動風扇皮帶,結果風扇皮帶輪與風扇皮帶在快速摩擦之 ...

這位客戶有4台乾衣機,有約115人在使用,各各像牛一樣,不壞才怪!
平均約2個多月就要報修一次~

网友D:
從背後看不出整體結構.....內桶會轉...還有吹熱風的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背後看不出整體結構.....內桶會轉...還有吹熱風的風扇?

在滾桶裡面睡覺,下次機會有遇到在拆給您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滾桶裡面睡覺,下次機會有遇到在拆給您看!

噢~~~那我懂了.....

桶子翻滾翻動衣服,發熱圈發熱由風扇吹送熱風在桶內循環烘衣...

滾筒滾動與風扇轉動的動力由邊邊那顆類似電扇馬達的皮帶來帶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