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400G831陶瓷振盪器規格(已解決)

楼主(2011-10-28):
請教400G831陶瓷振盪器規格
不知道這個零件標示代表的意思?頻率為多少?如何判斷正常或故障?
查找搜尋不到相關資料,請各位先進賜教....

网友:
村田壓電陶瓷器 4.00 Mhz, 腳 3 2 1

楼主:
可是我有問其他人,說這顆可能是400HZ的  ???

网友:
根據以下網頁右上角的標示來看,你這個是有可能是400HZ的,
你的是400G831,而維基裡所標示的是4.00MG=4Mhz,後面有M代表Mhz,而你的沒有.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ramic_resonator

网友:
G 的範圍是3.4M~10M
在規格上會加M,但標示是沒有加.
而且4m,8m, 是mcu 需要的時鐘規格,
除非有其他的應用,但400Hz能作甚麼?

楼主:
這顆是用在遙控器上的。

网友:
你可以用3#的圖去測較快,Rf用1M,Rd不接(短路).
若是沒有測較高頻率的計頻儀或示波器,可以在測試圖後面接一個CD4518除以10,串接兩級,等於除以100.
這樣若是4Mhz的話,輸出就是40Khz.

CD4518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120/109587_DS.pdf

我想這個可能是4Mhz的機率較高,用400Hz去發射,那天線怎麼辦?

楼主:
我用示波器量1#最左側腳位有波型,最右側沒有,中間是接地,不知道它壞了嗎?
註:我的示波器是40年的老機,目前尚在測試中,基本上能測的範圍就目前所知不超過1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量1#最左側腳位有波型,最右側沒有,中間是接地,不知道它壞了嗎?
註:我的示波器是40年的老機, ...

不知測試結果如何,怎麼都沒消息了呢?

楼主:
找不到資料,還晾在那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資料,還晾在那ㄋ??

這顆是4MHZ的.液晶電視遙控器裡有用到.我換過.

楼主:
收到!
謝謝題供

网友:
12樓說對了!是4MHZ的~~

楼主(2011-11-30):
在舊零件裡面找到一顆4MHZ的換上,結果連紅外線發光二極體也故障了,已完修!!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