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畫面異常((認輸!謝謝各位幫忙))

楼主(2011-10-28):
螢幕查修我是門外漢,最多只會把電容換掉。

這台BENQ FP71G 一開始是電源插座故障,後來將電源插座重新安裝好,開機後變成一半顯示正常一半顯示異常

就再錄影畫面異常途中,畫面突然變正常

http://youtu.be/hjcTmMCtrWc

接著開著燒機一整天後,隔兩天在拿出來測試,畫面就變成左半邊正常,又半邊藍色

請問這是面板故障嗎?麻煩大家幫忙,謝謝!

PS.這台螢幕不使用D-SUB時,會自動進入彩色測試畫面(正確名稱我不知道),當顏色換到藍色和白色就正常了。

2011年11月01日 補

1.T-COM方面我真的不會,只要認輸
2.更換過AD板到T-COM端的軟排
3.補上螢幕的一些畫面

總之,感謝大家幫忙,敝人無技術可修,只好認輸n_028|

ADC

主選單

怪異畫面

网友A:
TCON或是連接面板本體的薄膜排線異常
前者有機會修,後者就比較沒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或是連接面板本體的薄膜排線異常
前者有機會修,後者就比較沒辦法

請問狼大,TCON指的是面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狼大,TCON指的是面板嗎?

T-COM是指跟面板一起的電路板,負責控制液晶的運作...

网友:
排線先檢查一下!!

网友B:
T-CON 故障ㄋ,  ( 檢查屏顯 IC  , 迦瑪電壓 ,  DC TO  DC  電路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ON 故障ㄋ,  ( 檢查屏顯 IC  , 迦瑪電壓 ,  DC TO  DC  電路 ) ~~~~~~

請問

屏顯 IC是最t-con板裡大顆的IC嗎?

屏顯 IC有簡易測方法嗎?

有直接送電測量T-CON機板背面所有接點

5V1 = 4.95V

VCOM1 = 4.7V
VCOM2 = 4.7V
VCOM3 = 4.7V

VCC1 = 3.4V

XVCC = 3.4V

XVCC1 = 3.4V

VGH = 25V

YYCC1 = 3.4V
YYCC2 = 3.4V

VEE1 = - 6.03V

POL2 = 1.7V
STB2 = .562V

RESET1 = 3.4V

GAVCC = 3.4V

AVDD2 = 12V

VTOP1 = 11.5V

OP_P1 = 4.7V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屏顯 IC是最t-con板裡大顆的IC嗎?

最簡單的測法 測對地組值
http://bbs.pigoo.com/thread-33403-1-2.html
我在這篇有大略說明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屏顯 IC是最t-con板裡大顆的IC嗎?

量一下 輸出8組訊號的對地阻值
共16個點(第4張圖的RX01~~RXE2)
(紅棒接地 黑棒接地交替測)
每一組 阻值應該都要一樣
如有誤差超過太多的
表示主IC掛了
再量一下保險絲的對地阻值 如太低 (數位電表值 100以內)
表示有電容掛了
就只能慢慢一顆一顆找
接下來 搖動軟排看看
也有可能軟排時間久了
ACF老化導致無法導電
這個........
外面一般會判定不可修...

以上是tesryow 大 ,  所提供的資料~~~~~~~~~~~~~~~~~~~~~~~~

最大顆的 IC  ,  就是 屏顯 IC  ,   沒錯!!!! ~~~~~~~~~~~~~~~~~~~~~~~~~~

楼主:
先補上RX0~RX6和RXE1的DV電壓數值 (RX7~8眼花漏測)

RXE1 = .88V
RXE2 = 1.08V
RXE3 = .95V
RXE4 = 1.05V
RXE5 = .93V
RXE6 = 1.06V
RXE7 = .93V
RXE8 = 1.06V

RXEC1 = 1.02V
RXEC2 = .995V

RX01 = 1.09V
RX02 = .995V
RX03 = 1.08V
RX04 = .974V
RX05 = 1.06V
RX06 = .968V
RX07 = 眼花漏測
RX08 = 眼花漏測

RX0C1 = 1.00V
RX0C2 = 1.03V

前天測量F1 保險絲阻值顯示1k,不知道正不正常?
(電表紅黑探測棒短路為0.2歐姆)

PS.
1.這幾天再補上RX01~08和RXE1~8阻值
2.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忙,謝謝^^

楼主:
紅棒接地 黑棒測試

RXE1 = 2.027M Ω
RXE2 = 2.027M Ω
RXE3 = 2.032M Ω
RXE4 = 2.032M Ω
RXE5 = 2.030M Ω
RXE6 = 2.030M Ω
RXE7 = 2.030M Ω
RXE8 = 2.030M Ω

RXEC1 = 2.030M Ω
RXEC2 = 2.030M Ω

RXOC1 = 2.028M Ω
RXOC2 = 2.028M Ω

RXO1 = 2.028~2.029M Ω
RXO2 = 2.028~2.029M Ω
RXO3 = 2.029M Ω
RXO4 = 2.029M Ω
RXO5 = 2.029M Ω
RXO6 = 2.029M Ω
RXO7 = 2.029M Ω
RXO8 = 2.028~2.029M Ω

黑棒接地 紅棒測試 沒有反應

紅棒接地 黑棒測試

F1 左10.38~10.39K
     右10.38~10.39K

F2 上126.2~126.3K
     下126.2~126.3K

黑棒接地 紅棒測試

F1 左6.15K
     右6.17K

F2 上214.3K↑緩慢上升
     下214.3K↑緩慢上升

明天去盧大那邊買一條軟排回來試試看n_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