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驅動主板6E16 燒錄程式 請教

楼主(2011-10-28):
各位前輩....請教, 液晶驅動主板6E16, 如何 燒錄程式, 要準備何種, 燒錄器要如何操作, 請告知..謝謝

网友A:
用遙控器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遙控器調整

BEER大..謝謝...用遙控器調整的是6m16

网友A:
抱歉沒注意看清楚

我有6E18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沒注意看清楚

我有6E18程序

請問..要準備何種, 燒錄器要如何操作

网友A:
我是用這台 ISP TOOL V9.0多功能液晶編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這台 ISP TOOL V9.0多功能液晶編程器

ISP TOOL V9.0多功能液晶編程器, 一台多少錢, 有使用說明書嗎?  謝謝

网友A:
很便宜拉露天1200
還是建議你買好一點的
這台只是低階有些還是不能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便宜拉露天1200
還是建議你買好一點的
這台只是低階有些還是不能燒

好的...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

不知版本是v3.0或是多少
3.0版本是遙控器操作的
不知您是何版本
燒入器一般的都可以用

网友C:
最近也是搞燒錄搞的頭昏腦脹,不過稍微有一點進展,如果真的要搞液晶電視維修,燒錄器都大同小異,但要搞到電腦維修就另當別論了,最主要就是軟體跟程序,你的廠家願不願意提供你足夠的程序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話說回來,也不能表示有程序就能燒得起來,這中間還是有很多眉腳需要去摸索,最近被atun跟豬哥感召到
(nta91b)下決心好好的學燒錄,我才發覺燒錄器不是重點(指液晶的燒錄)最主要是軟體跟程序,還是要感謝ak的指導,每天都被我搞到1-2點,還不吝嗇把撇步教我,真的很足感恩上述的三位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是搞燒錄搞的頭昏腦脹,不過稍微有一點進展,如果真的要搞液晶電視維修,燒錄器都大同小異,但要搞到 ...

盧大您好,,, 修理液晶電視, 不是換新板子就可以ㄋ嗎 ? 為甚麼還要學燒錄程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盧大您好,,, 修理液晶電視, 不是換新板子就可以ㄋ嗎 ? 為甚麼還要學燒錄程式呢???     ...

這個盧大私下提過,每一家面板都有不同使用的程序,要能讓面板顯示到最佳狀態,必須配合各家面板的設計,換萬用板並不是100%完全合的上,就個人學習使用的結果,萬用板只能說堪用,真的要到達原廠的設計,還是有些許差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版本是v3.0或是多少
3.0版本是遙控器操作的
不知您是何版本

液晶驅動主板6E16是還沒有買, 只是想了解, 燒錄器要如何操作, 要注意事項 ,及比較 (6m16) (6E16) 那一塊畫質較優

网友:
我覺得學維修,就是在錯誤之中學習經驗,我很佩服一些老師傅,像海大,狼大他們就是勇於摸索,我常常被一些朋友問他的pin是5pin的給的是6pin的怎麼辦,pin腳是2mm  原來的板子是2.5mm怎麼接,我想這就是師父跟學徒的差別,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在錯誤之中摸索的,當然問很快,但是等到別人有空回答你的時候,你已經處理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液晶驅動主板6E16是還沒有買, 只是想了解, 燒錄器要如何操作, 要注意事項 ,及比較 (6m16) (6E16) 那一塊 ...

正一大,,,,  6E16 ~ 解析度 是 1280X720_NTSC
                 6M16~ 解析度 是 1366X768_NTSC
                 6M16~ 解析度 也有 1920*1080_NTSC
         三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一大,,,,  6E16 ~ 解析度 是 1280X720_NTSC
                 6M16~ 解析度 是 1366X768_NTSC

YSHQQ大...謝謝  也就是說  6M16~ 解析度 是 1366X768_NTSC  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HQQ大...謝謝  也就是說  6M16~ 解析度 是 1366X768_NTSC  較好

看來看去還是6m16
不然用6m98也是可以啦
6m98色澤比較亮  也是一個選擇喔
可惜聲音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看去還是6m16
不然用6m98也是可以啦
6m98色澤比較亮  也是一個選擇喔

6m98色澤比較亮  台灣制造 不錯 可以試用

网友:
現正在團購入門款
電腦主板BIOS晶片 PCB5.0c多功能TH編程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33399-1-1.html
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YSHQQ大...謝謝  也就是說  6M16~ 解析度 是 1366X768_NTSC  較好

是裝過幾台客戶說不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