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xie Tube 真空管時鐘做好囉!

楼主(2011-10-29):
長久以來,一直想做個值得做紀念的東西,想來想去還是只有電子鐘兼具觀賞與實用,雖然30幾年前做過VFD數字鐘,但已一段時間未接觸套件,一時也沒個頭緒.......只好上網找資訊,不找還好,一找竟然發現幾年前有過一波真空管時鐘熱潮,當時沒跟上真是遺憾,不過沒關係,自己想辦法做。

從構想開始到實際畫電路圖、張羅零件,到現在程式寫好測試完成,整整花了一個月時間,由於越來越懶連萬用板試做也省掉了,直接Layout送廠製板,還好事先小心注意,初步設計的電路圖與Layout都沒出錯,一次就達到成品階段,電路規模不大當然也是因素之一。

廢話不多說,先來看照片啦!

▲主控制板,大小只有120 x 51 mm。

▲顯示板

▲插件完成的主板

▲測試完成,正常工作中。

影片:http://youtu.be/iwnYtlr2Tb0

為了方便操作,軟體也花了些時間做選項設定,讓硬體更有彈性,也更具有實用價值,軟體功能大致如下:
1. 顯示、設定年、月、日、時、分、秒。
2. 時間、日期顯示切換。
3. 可選擇12或24小時制顯示格式。
4. 自動日期顯示,並具進場、出場顯示效果,可選擇於第15秒或第45秒顯示,或兩者都顯示。
5. 可設定夜間模式時段,日夜間時段可分別設定顯示亮度、氖燈動作模式、LED背光有無。
6. 顯示器有 高亮度、中亮度、低亮度、OFF 四段可選擇。
7. 氖燈可設定為 不亮、恆亮、閃動 三種動作模式,具有4段亮度調節。
8. LED背光可設定ON-OFF,具有4段亮度調節。
9. 時間、日期與設定條件都具有斷電保持機能,復電後不必重新校整。
10. 多項人性化設計,以方便操作。

這軟體花了1星期寫好,一個小小時鐘要考慮的還真多,主要是在人性化與方便性部分比較花時間,基於89C2051 2K BYTE FLASH ROM的限制,好幾次回過頭去精簡已寫好的程式碼,真怕預期的功能若寫不下那就糗大了,最後還好還沒寫滿。

----------------------------2011/11/23 更新-----------------------------------
加上壓克力外殼,終於有衣服穿了........

---------------------------2011/12/05 更新-------------------------------------
加上藍色透明壓克力外殼:

网友:
強!!能做出這個成品,只要加個外殼,可以量產上市了!!

网友:
老闆偶要下訂單~

网友:
偶也要下訂一個.....

网友:
樓大
有要開團購嗎?

网友A:
團購+1:)

有鬧鈴嗎?

网友B:
請問大大會耗電嗎?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讚聲,賣成品我不敢啦!因為Nixie數字管來源不穩定,而且都是幾十年的庫存品,萬一進到有瑕疵的批次那就頭大了,而且玻璃管組裝好之後寄送很難保護好.......

所以我的想法是提供空PCB給有能力DIY的人,大家幫忙分攤PCB製作費就很感謝了,這也比較符合論壇精神,有軟體能力的人可以自己寫喜歡的功能,對軟體不熟的也可以提供燒好標準版程式的89C2051,或許大家可以來個軟體PK大賽,看誰功能寫得多操作更靈活.....這也蠻有趣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團購+1

有鬧鈴嗎?

做鬧鈴當然沒問題,但我堅持不做上去......因為當鬧鐘用買個LCD小鬧鐘比較實在,Nixie時鐘擺在客廳飾品櫃比較有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會耗電嗎?

高亮度+藍色背光全開約3W,低亮度不開背光約1W以內,耗電性還好,
除了軟體可以選擇日夜間不同亮度之外,高壓電源也可以調整電壓大小
,調整範圍約180~130V之間,前面說的消耗功率是指電壓調到最高的狀
態,調低一點耗電量會更低。

Nixie數字管高亮度時摸起來不覺得熱,只有電源迴路稍微溫溫的。

网友C:
很漂亮的真空管時鐘,但是我家有一個很皮的女兒,給她碰過的東西沒好下場,所以我家沒法擺那麼漂亮的東西!

网友:
哇!!! 簡直可以說是懷舊絕版精品喔!!!

网友:
嗯!很好的作品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的真空管時鐘,但是我家有一個很皮的女兒,給她碰過的東西沒好下場,所以我家沒法擺那麼漂亮的東西! ...

呵呵~~我是先將還沒穿衣服的關在玻璃櫃內.....

楼主:
在定義主控板規格時考慮很多,主要是在泛用性上:

1. 所有零件以容易取得為原則,非必要不使用SMD元件,最後的結果是全部都是插孔式零件。

2. 備份電源可以是最常見的CR2032或金電容,而金電容預留兩種常見腳位,這樣就有三種備份電源方案可選擇,實際試做起來還是裝CR2032比較放心,畢竟電量比較有「凍頭」,拔插頭放個一年半載也不必怕沒電,而且CR2032與電腦主機板共用,來源取得沒問題。

3. 為了能配合各種Nixie數字管,採用主控板與顯示板分離設計,不同尺寸、型號的Nixie管可以搭配不同的顯示板,目前先做IN-16顯示板一種,顯示板甚至用萬用板來做也可以,四個固定螺絲孔與連接器都在整數0.1英吋位置上,萬用板孔洞直接對應沒問題。遇到管子比較大的,如IN-14、IN-18,顯示板還可以往固定孔左右兩邊延伸,這樣就可以共用主控制板。或是搭配IN-12A或IN-12B這類有管座數字管也沒問題,直接將顯示板省掉以20P杜邦線組(或20P排線)銜接出來配線,這些考量幾乎已涵蓋所有Nixie數字管。

4. 指令開關、電源接頭另設有連接器以供外接,如此可以增加外殼搭配的方便性。

5. 高壓調整VR可裝側調或上調式,以適應不同外殼型態需求。

6. 升壓電感預留兩種外型尺寸,共有3種電感腳位可選擇,減少電感取得難度。

其實整個設計時程花在搜尋資訊與定義規格的時間比較多,當雛形定下來實際動手反而比較快。

楼主:
大家有沒有發覺主控制板連一個貫孔也沒有?呵呵~~說實在的我有作弊啦!

由於畫電路圖、Layout、寫程式都是自己一個人慢慢"凸",所以沒有溝通協調的問題,想怎樣改就怎樣改.......當Layout時線不好走零件不好放,不管電路圖啦,一切以好佈放為準,再回過頭去改電路圖,軟體是最後寫當然更不成問題。只是自己知道哪些可以調整哪些不能改,要不然硬體來個B0~B7順序顛倒......軟體當然可以克服啦,但會很累的!

网友:
已在團購區留一個您專屬位子!

网友D:
不知樓大初版洗了幾片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樓大初版洗了幾片PCB

兩種各還剩約12片。

网友E:
YSC大:
   太漂亮了!! 我也要團購!! 我也要89C2051 因為程式我永遠也沒辦法寫這麼好啊!!
   線路圖可以先分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YSC大:
   太漂亮了!! 我也要團購!! 我也要89C2051 因為程式我永遠也沒辦法寫這麼好啊!!
   線路圖可以先分 ...

想要做的網友要先將IN-16數字管與74141準備好,沒這兩樣東西空有板子也沒有用。

网友:
有套件就足夠了.....不需要成品.....
可以來享受一下組裝的樂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兩種各還剩約12片。

剛在露拍尋找 IN-16
不小心發現樓大的拍賣帖
轉貼連結,讓有興趣的酷友,心裡有個底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9074628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在露拍尋找 IN-16
不小心發現樓大的拍賣帖
轉貼連結,讓有興趣的酷友,心裡有個底

呵呵~~是01那邊有幾位網友在問,所以開個賣場來說明規格。

01不像痞酷這麼開放,一有交易很容易被關禁閉或被網友圍毆,
所以在那邊發言都要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做的網友要先將IN-16數字管與74141準備好,沒這兩樣東西空有板子也沒有用。 ...

當然還是要囉!!  我是對時鐘有著 XX的吸引力...上網查看氖館的價錢 74141 60元不是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是01那邊有幾位網友在問,所以開個賣場來說明規格。

01不像痞酷這麼開放,一有交易很容易被關禁閉 ...

是阿
為了避免一些ooxx的情事發生
有些論壇確實是嚴禁買賣行為
這裡先前也發生過插曲,在此不贅述

關於那顆IN-16的Nixie真空管氖燈,說真的,還真不容易找勒
74141倒是還容易發現
不知樓大當初是在哪取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阿
為了避免一些ooxx的情事發生
有些論壇確實是嚴禁買賣行為

這個 IN-16 不會很難找的,使用 Google 用 "露天 IN-16”  就可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 IN-16 不會很難找的,使用 Google 用 "露天 IN-16”  就可找到!

原來~~
是我用錯方法搜尋了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阿
為了避免一些ooxx的情事發生
有些論壇確實是嚴禁買賣行為

IN-16是在露天找賣74141那位賣家買的,雖然IN-16沒上架但還有庫存,
前不久剛向他買過20支,在他賣場裡其他商問答發問他都會回答,也陸
續看過其他買家買過,應該還有庫存才是,想要做的網友先買個10根放
著,6根裝上4根當備品,這種東西只會越來越難買。

雖然ebay上還能買到1整箱的,但每根換算下來也要將近200元,跨國運送
風險不小。

其實這賣家有上架的IN-12A或12B也能搭配我這片主板,比較便宜字體比較大,
搭配外殼也容易。

先說好我跟露天那位賣家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喔,我向他買管子也沒比較便宜,
純粹是提供大家購買的管道而已。

网友G:
有查到露X一家供貨 IN-16,價格也不錯,但目前已缺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7626507#auc

网友H:
不错,就是造价太贵了,DIY玩一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查到露X一家供貨 IN-16,價格也不錯,但目前已缺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762 ...

呵呵~~沒貨再便宜也沒用啊!

60~70元大約是2004年以前的價格,這幾年越漲越兇還不容易買到!
幾年前正熱門時,當時台灣大都是以硬體計數器以AC電源頻率當時基
,除了顯示時間之外沒有其他機能,對於那時期消耗掉的管子感到相
當可惜,所以才興起自己設計的念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就是造价太贵了,DIY玩一下可以!

沒錯,就是管子成本太高也不容易買。

其實我做這套的初衷純粹是為了紀念性質,
是以不計成本只做一套的心理準備花下去的。

网友I:
線路圖可以先分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線路圖可以先分享嗎?

目前還在CAD檔裡,只能印出紙本,找時間再想辦法看能不能轉為電子檔。

网友:
相當不錯、實用也富質感的手製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沒貨再便宜也沒用啊!

60~70元大約是2004年以前的價格,這幾年越漲越兇還不容易買到!

是啊!就是沒得買才覺得遺憾!
想 diy 來玩都沒零件,或許 YSC 大有門路哦!
好期待哦!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還在CAD檔裡,只能印出紙本,找時間再想辦法看能不能轉為電子檔。

CAD檔好像可以印出PDF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就是沒得買才覺得遺憾!
想 diy 來玩都沒零件,或許 YSC 大有門路哦!
好期待哦! ...

我也是找露天賣74141那位賣家買的,也是買到3倍價錢......
想說萬一斷貨了就再也買不到了,忍痛買了20根來備用。

不過今天問他,他說手邊數字管總共還有2000多顆,只是沒說明包含哪些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J:
CAD檔好像可以印出PDF檔

目前用的CAD系統大概版本太舊了很「狗怪」!
不說PDF電子檔,連印表機也很挑,要某些特定型號才印得出來。

网友E:
這是大陸的一位同好的作品!! 大陸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241725998&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大陸的一位同好的作品!! 大陸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241725998& ...

大陸那邊好像用YS13-3 7字節VFD管來做的比較多,主要是大陸就有生產,
原本已經想找人從掏寶代買,結果意外發現台灣還買得到NIXIE數字管,
所以改變設計成NIXIE TUBE。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陸那邊好像用YS13-3 7字節VFD管來做的比較多,主要是大陸就有生產,
原本已經想找人從掏寶代買,結果意 ...

VFD有復古的FU 氖管的復古感更有FU,我對他的LED 時鐘附GPS校正功能覺得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VFD有復古的FU 氖管的復古感更有FU,我對他的LED 時鐘附GPS校正功能覺得很神奇... ...

有GPS校時是很好,但要看所在地環境收訊是否良好,如果要將天線拉到戶外.......那有也是等於沒有!

個人對電波對時比較看好,只是台灣時間標準單位都沒有建置的計畫,以前只有北部地區能對到微弱的日本電波,前幾年對岸河南商丘台也開台了,電波範圍還蓋全台灣,目前CASIO新款電波錶也都有商丘台的選項了,那台灣本地的呢?或許有決策權的高官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標準的重要性。

若電波對時標準有建立,廠商也才有遵循的依據,接收模組大量生產成本就降下來了,很多無人值守的地方實在太需要這種功能了。

楼主:
將Nixie Clock影片上傳到YouTube時,意外看到Apple創辦人之一Steve Wozniak也是Nixie愛好者,
竟然還戴著Nixie手錶!這該不會他自己做的吧?

影片:http://youtu.be/m4R3hODnTGo

网友K:
Nixie是冷啟動吧?
原理應該跟氖燈一模一樣。

网友K:
露天上有找到一家賣IN-12A,跟大大做的那種用的不一樣..好可惜
他的功能與IN-12B相似,只是少了小數點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K:
Nixie是冷啟動吧?
原理應該跟氖燈一模一樣。

沒錯,NIXIE數字管跟氖燈原理一模一樣,每個數字就是一個陰極。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露天上有找到一家賣IN-12A,跟大大做的那種用的不一樣..好可惜
他的功能與IN-12B相似,只是少了小數點顯示 ...

IN-16我就是找這賣家買的,他還有存貨只是沒上架而已,在問答裡發問都會回答。

其實IN-12A或12B也可以搭配,這是上顯有管座的,直接固定在外殼上用配線方式來連接主控制板,這麼一來就可省下一片顯示板,字體也比較大,整體造價會便宜些。

與IN-12A或12B搭配,這在設計主控制板時就有考慮進去了,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露天上有找到一家賣IN-12A,跟大大做的那種用的不一樣..好可惜
他的功能與IN-12B相似,只是少了小數點顯示 ...

剛剛用IN-12A找了一下,發現forest162說的應該是不同賣家,這賣家將NIXIE打成NEXIE所以才沒找到過,不過他賣的管子只有12A這種規格,而且沒有比較便宜。

我買過的賣家數字管種類比較多,少量購買12A或12B每根約70元,在露天以NIXIE搜尋就很容易找到。

网友K:
這家: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45423464
您是跟哪位賣家買的?!

网友K:
不過現在想先把VFD搞好...
大大,您用的是哪個PCB軟體?!
我用Pad2Pad,有點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家: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45423464
您是跟哪位賣家買的?!

我是向這位賣家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136523038
跟您說的不同家,在露天數字管就屬這賣家賣得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過現在想先把VFD搞好...
大大,您用的是哪個PCB軟體?!
我用Pad2Pad,有點難用.... ...

公司以前有買PROTEL 98,是假公濟私借用公司的資源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向這位賣家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136523038
跟您說的不同家,在露天數字 ...

發現他賣許多指示用的管子...
話說他這個咚咚還蠻漂亮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04110296
功率管6L6樣式蠻特殊的..
貓眼6E5蠻貴的,前陣子有玩,170含運就買得到日本製的: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l=f&fid=40
那支6E5也該換了,開始出現''暗點''

网友K:
氖燈壞掉時應該會變成一閃一閃的,跟穩壓管一樣,放電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氖燈壞掉時應該會變成一閃一閃的,跟穩壓管一樣,放電不穩定。

就像很多電源延長線開關指示燈一樣,用久了就在那邊一閃一閃的......

這次做管鐘發現一個氖燈很有趣的現象,剛買來時以180V直流電串連一個150K電阻來點亮氖燈,結果發亮的都是接負電這一側電極,就是橙色亮光是圍繞著負極這根棒棒,轉個180度兩腳對調,結果還是負極發亮,大約持續燒機1個星期之後,竟然極化了,這是拆下來套套管再裝回去時,當然不可能記住原本是哪一腳,在各一半的機率之下,一顆裝對另一顆裝反,裝反的那一顆亮起來很奇怪,亮度低很多而且只在兩根電極之間發亮,將它反過來又恢復正常了。

网友L:
請教YSC大,可以從您電路板CN1上更改接腳定義用IN-14 tube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請教YSC大,可以從您電路板CN1上更改接腳定義用IN-14 tube嗎?

可以的,沒問題,這也是設計成主板、顯示板分離的原因,
甚至不必顯示板,用配線方式搭配管座式數字管(如IN-12A/B)都可以。

CN1與螺絲孔的相對位置都在整數0.1吋位置上,所以臨時用萬用板來製作顯示板也是O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CAD系統大概版本太舊了很「狗怪」!
不說PDF電子檔,連印表機也很挑,要某些特定型號才印得出來 ...

ysc大.您說無法轉PDF檔.會不會是您沒安裝ACROB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c大.您說無法轉PDF檔.會不會是您沒安裝ACROBAT.

有裝,其他文書檔也有轉PDF,所以本來就有裝,純粹是CAD系統的問題,連印表機都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沒問題,這也是設計成主板、顯示板分離的原因,
甚至不必顯示板,用配線方式搭配管座式數字管(如 ...

了解,謝謝.

网友B:
請教ysc 大那Nixie 的壽命大慨多長.如開放團購好備份幾個起來.
好期待配件團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ysc 大那Nixie 的壽命大慨多長.如開放團購好備份幾個起來.
好期待配件團購.

Nixie壽命有多長?這大概沒有確定的數據,原廠規格書記得是寫5000小時,
但很多老儀器上的Nixie管卻還活得好好的,只要不超規格使用,用個幾年應
該是沒問題的,這也是要將亮度控制、夜間模式等設計進去的原因,儘量減少
Nixie的消耗。

目前只將多餘的電路板分享出來,並沒有發起團購的計畫。

网友M:
東西作的蠻不錯的,不過Nixie壽命確實較難控制,有作的人一般都會備料個幾支
避免有那麼一天的發生,不少國外玩家都作成精品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東西作的蠻不錯的,不過Nixie壽命確實較難控制,有作的人一般都會備料個幾支
避免有那麼一天的發生,不少國外 ...

恭喜legion大身體康復囉,又可跟大家一起哈拉了......

雖然Nixie管有壽命的疑慮,但看那發光的樣子實在很迷人,
我是沒有好器材可以拍攝,貼上來的照片與影片顯示不出質感,
放在客廳飾品櫃內視覺效果實在很棒。

照理說,VFD有燈絲與螢光粉雙重問題,壽命應該更短才對,
可是我30幾年前做的VFD電子鐘到現在還是活得好好的。

网友M:
真的要哈拉還得再等大人恩准了
現在也只有偷偷摸摸上網了,
血壓衝到220還好沒後遺症算是好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的要哈拉還得再等大人恩准了
現在也只有偷偷摸摸上網了,
血壓衝到220還好沒後遺症算是好運了 ...

喔,那還是身體比較重要,
慢慢來,等完全康復了還是「活龍一條」。

楼主:
設計這Nixie管鐘時只想到自己用,發表分享文之後反應很熱烈,除了痞酷這邊網友的鼓勵之外,01那邊反應更是熱烈,這兩天當中回覆了不下50封私訊,還有網友不經露天拍賣直接購買的,到今天為止可以賣的PCB只剩下1~2套而已。

PCB問題不大,只要有製版再洗很容易,倒是IN-16管子問題比較大,今天跟露天那位賣家聯繫,有得到比較實際的數字,他說IN-16只剩下120幾支而已,由於向他詢問的網友很多,今天晚上看他乾脆將IN-16上架了,但每支調價為190元一次要買6支。

為此特地到ebay看看美國那邊的狀況,結果漲得更離譜,每支大約在美金7~9元,換算成台幣已經是200多元,還要一次購買25支或100支,加上國際運費就更貴了......

所以目前台灣開價190元也沒很離譜,是很遺憾幾年前1支60元時但沒買,但過去就過去了遺憾也沒用!

所以想要做台管鐘當紀念的,趕快買幾支先放著吧,停產的東西只會越來越少。

以上只是提供大家Nixie管的訊息,沒有為自己或露天那位賣家推銷的意思,請大家不要誤會了。

楼主:
電路圖轉出來了,連同其他說明資料一起放在網頁空間,請大家參考:
http://ysckyy.myweb.hinet.net/

网友N:
數字管跟傳統真空管一樣只要降低燈絲電壓到剛好能工作的範圍,就能延長他的壽命到很長,這是我玩大功率射頻真空管多年的心得。

台灣也是有要發射電波碼,目前是在中壢用1KW功率試播,因為是由交通部委託中華電信來玩所以不要太期望其成效如何,幾年前我就問過相關人員其頻率與電碼編碼到現在還是一樣還沒決定。

GPS 對時方式現在已經很成熟與相對便宜了,連潤秒都不需人為調整時間。
俗稱的 GPS Mouse 的232接口內有好幾種格式每秒能收ㄧ次,且現在的晶片靈敏度都已經很高只要將天線放在室內窗戶旁就能收訊不錯了。
如能找到有 PPS 接腳的 GPS 更好因為其精確度能夠提高到百萬分之一秒。
我家裡就有用大型七段 LED 顯示的 GPS 時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路圖轉出來了,連同其他說明資料一起放在網頁空間,請大家參考:
http://ysckyy.myweb.hinet.net/ ...

YSC大:
    感謝您的無私分享!! 居然用兩個鍵就完成所有的設定,軟體功力超強.
    電路設計得如此的精確,一定是專業的行家.
    之前看到日本雜誌 大人科學(玩具)我想這真空管時鐘一定會大賣!!
  我看了您的電路圖,只要把上面的板子改變應該可以用在一般的VFD上面吧!當然需要燈絲電壓...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YSC大:
    感謝您的無私分享!! 居然用兩個鍵就完成所有的設定,軟體功力超強.
    電路設計得如此的精確, ...

呵呵~~這行業做了快30年了,沒這點功夫早就回老家種田了!不過現在也沒田可種了。

本來想用1個按鍵完成所有設定動作,基本上是沒問題的,怕別人不習慣所以多留了一顆按鍵。

這個軟體架構用來驅動VFD是沒問題的,不過就是硬體介面要修改,軟體最底層驅動程式要修改,
整個軟體架構其實是沒分NIXIE管或VFD的。

燈絲電壓跟硬體關係比較大,弄個降壓回路不會很難的。

做過之後的感覺..... NIXIE管反而比較簡單,不像VFD需要處理燈絲與截止偏壓,驅動電路比較簡單,最大差別在於驅動電壓高很多。

楼主:
大家可以下載操作說明書參考一下,雖然只有短短不到2頁,但要把程式寫完整卻不是那麼輕鬆。

整個功能做固定式的,那就很簡單,但要設定許多條件,還要根據設定條件來反應,這就增加了很多程式。

還有,一般電子鐘或PC BIOS調整時間實在很對時,連秒都設計成每按1次就+1實在很難用,我是設計成年、月、日、時、分按一次加1,但秒是歸零,在報時聲"嘟"響起來時按下去就對了,此時馬上將RTC秒數歸零,這樣保證可以對得很準,一些有顯示到秒的鬧鐘,調整秒簡直跟報時台在賽跑,老是調不準。

日期的"日"調整也不是很簡單,因為加1之後要判斷是否超過該月最後一天,是的話就要重設為1,所以調整日要參考月份,2月份更是討厭,還要參考年來計算是否為閏年.......本來想說不管那麼多了,日的調整範圍固定做成1~31,反正只要能調到正確日期即可,但後來想想這實在有違完美原則,還是老老實實將正確大小月含閏年做出來。

不要以為有RTC就有萬年曆功能,RTC萬年曆是指時間進行中遇到進位時會依萬年曆來進位,調整時間日期的工作是在單晶片程式進行,再將調好的時間日期寫入RTC,所以調整時大小月、閏年等還是要由程式來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數字管跟傳統真空管一樣只要降低燈絲電壓到剛好能工作的範圍,就能延長他的壽命到很長,這是我玩大功率射頻 ...

不過音響可沒辦法這樣搞,規格上寫燈絲6.3V就用6.3V,太高太低都會影響音質,不過有些稍微調整,可以條到自己喜歡的聲音,蠻神奇的XD

Nixie管是冷啟動的,不用燈絲,純粹的氣體放電管,與穩壓管差不多,只是穩壓管顏色是紫色的。其實在管內充入不同氣體,顏色就會改變,跟霓虹燈一樣。

网友N:
沒說清楚,我想說的是有燈絲的 VFD 數字管可以稍降電壓延長壽命,但冷陰極的 Nixie 就沒辦法了。

音頻的管球燈絲降壓不見得會惡化音質就看你的線路與喜好,但對壽命的確能夠延長。

射頻的管球燈絲降壓雖會延長壽命但不穩定性與工作效率都會跟著改變,周邊元件必須配合調整。

5000小時的壽命我很不喜歡,整天亮半年就玩完了,看是加光線或人體紅外線感應電路可能會理想ㄧ點。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沒說清楚,我想說的是有燈絲的 VFD 數字管可以稍降電壓延長壽命,但冷陰極的 Nixie 就沒辦法了。

音頻的管 ...

Nixie可以用降低工作電流方式來延長使用壽命,也就是亮度越低壽命越長,
我是用掃描方式驅動,在每個管子分配到的時間裡在控制點亮時間,如每根管子
掃描分配到的時間是2mS,則高亮度就是點亮2mS,中亮度點亮0.6mS,低亮度點
亮0.3mS,夜間模式也可以設定成完全不亮。

其實5000小時是原廠保守規格,早期儀器或是電信設備、軍事設備狠多都是用
Nixie管來顯示數字(當時唯一選擇),有些在幾十年後還能正常工作,所以壽命不可
能那麼短啦。

网友N:
原來是用掃描驅動,雖然可以減低工作時間週期,但是伴隨有干擾的問題產生,況且這還是高電壓驅動干擾電波會更強。

尼克西管(以前書上的名詞)以前廢五金區看到很多都是不要錢隨你拿,沒想到這個賣家也跟著水漲船高。
以前我玩舊儀器時碰過ㄧ些這種管子,多半是只要看到是這種顯示器的設備就不會收,因為是年代久遠ㄧ定沒有好零件與好線路。
有碰過幾顆老化的會閃爍,就跟氖燈或壁上帶燈開關ㄧ樣的閃爍。

個人覺得尼克西管其數字有層次差不美觀又相對短命,所以很不喜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來是用掃描驅動,雖然可以減低工作時間週期,但是伴隨有干擾的問題產生,況且這還是高電壓驅動干擾電波會 ...

目前ebay那邊每根已經漲到8美元附近.........比台灣的還要貴!

网友N:
8美元對老外沒有貴,不要忘了台灣的物價與所得。
這些都是時代的剩餘物資,以前這些管球類我也有好幾大箱,幾乎是不用本的,就看你有沒有本事將她賣掉,只要找到好路子就能賣到好價錢。
我常對我ㄧ些做真空管音響生意的朋友說:你們這些人根本就是在消化過期庫存的真空管,他們還辨說這些好元件早就停產比好年份紅酒還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N:
8美元對老外沒有貴,不要忘了台灣的物價與所得。
這些都是時代的剩餘物資,以前這些管球類我也有好幾大箱, ...

呵呵~~每個人所好不同,觀點當然也不會一樣,這是很正常的。

老美所得比我們高很多,但汽車價格卻大約是我們的一半,雙B差價更多,這又該怎麼算呢?

我會拿ebay的價格來比較,是因為台灣Nixie管賣家貨源很多是來自ebay,目前ebay上Nixie管子的數量比台灣拍賣多很多也是事實,前面舉ebay的價錢是指連國外都這麼貴了,純粹是數量少了被炒高了!

我手上沒有管子可以賣喔,並不是為了私利才說管子價格高,相反的,最近付了以前的3配價格買管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電路圖轉出來了,連同其他說明資料一起放在網頁空間,請大家參考:
http://ysckyy.myweb.hinet.net/ ...

呵呵!我做完VFD時鐘之後,我就要來規劃一個2P29L真空管前級,打算用低壓變高壓提供屏極電壓,電路中有34063轉高壓的電路,實在太棒了!
輸出電壓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我做完VFD時鐘之後,我就要來規劃一個2P29L真空管前級,打算用低壓變高壓提供屏極電壓,電路中有34 ...

DC 130~180V可調,10mA MAX。

不過音響用途用SWITCHING電源似乎.....恐怕音質不太純喔!

网友:
這樣喔..可能找其他的了XD

网友K:
引用 楼主:
DC 130~180V可調,10mA MAX。

不過音響用途用SWITCHING電源似乎.....恐怕音質不太純喔! ...

不過還是想試試看..10mA的容量..可能有點小,能不能大一點?!

問一下,上網有找到單管的NIXIE時鐘,想做一個,裡面用到16F84,請問這要怎麼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過還是想試試看..10mA的容量..可能有點小,能不能大一點?!

問一下,上網有找到單管的NIXIE時鐘,想 ...

[裡面用到16F84,請問這要怎麼燒錄?],<--16F84我沒用,但只要有程式碼,一般萬用燒錄器應該都可以燒。

网友:
引用 楼主:
DC 130~180V可調,10mA MAX。

不過音響用途用SWITCHING電源似乎.....恐怕音質不太純喔! ...

不過APPJ的迷你管機,倒是都用交換式電源...機器的評價還不錯,只是管子送的很爛....

楼主:
加上壓克力外殼,照片更新在1樓,請大家參考.......

网友E:
ysc大:
      請問 變換時間 日期的動作 字一個一個跑過來,這程式寫法可否指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ysc大:
      請問 變換時間 日期的動作 字一個一個跑過來,這程式寫法可否指導一下... ...

方法有很多種,我的作法是這樣:
主程式結構:
1. 在RAM內宣告6 Byte作為顯示器buffer。
2. 計時中斷程式(ex:2mS),負責依順序將buffer取出輸出至顯示驅動Port,這就是掃描顯示器程序。

在顯示日期與進出場效果部分:
1. 將buffer清空,也就是顯示器全熄掉。
2. 將日期搬到暫存區。
3. 將日期暫存區左移4 bit,取出移出的4 bit。(51有SWAP A指令很好用)
4. 將取出的4 bit存到顯示器buffer最右邊byte。
5. delay......
6. 將顯示器buffe全部左移1 Byte。
7. 重複步驟3. 六次。

原理是很簡單,實際上做進出場移位效果時,還要兼顧到主程式對按鍵的反應,
也就是在移位時按鍵還是有效的,這部份要用多工寫法才做得出來。

這也就是之前我說的,delay不能在那邊殺CPU時間。

以上請您參酌,或許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法有很多種,我的作法是這樣:
主程式結構:
1. 在RAM內宣告6 Byte作為顯示器buffer。

YSC大:
  "3. 將日期暫存區左移4 bit,取出移出的4 bit。" 這一步不了解,我先慢慢揣摩,仍不了解再向您請教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YSC大:
  "3. 將日期暫存區左移4 bit,取出移出的4 bit。" 這一步不了解,我先慢慢揣摩,仍不了解再向您請 ...

就是將日期左移一位數,如日期是65 43 21,經過步驟3之後會變成54 32 10,最前面的6被就被取出來了,會用位移的原因是為了迴圈每次做的事保持一致性,用相同的程式,第一次取出6、第二次取出5、第三次取出4..........以此類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將日期左移一位數,如日期是65 43 21,經過步驟3之後會變成54 32 10,最前面的6被就被取出來了,會用 ...

YSC大:
    這樣了解了!!  原來一位數 4BIT 因為我用C語言寫 所以一次都是用BYTE計算,我再想想怎麼寫筆容易...謝謝

网友O(2011-12-03):
IN-16的管子,露天上的賣家都說賣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IN-16的管子,露天上的賣家都說賣完了

這次推出PC板之後,台灣網拍IN-16都被買光了,
上星期找到pureaudio的阿仁大還有庫存,請他拿出來賣,
結果150支幾小時內賣光光!

网友P:
ysc大:IN-16的管子都沒有了,有沒有考慮出IN-12的顯示板...謝謝!!

网友K(2012-01-21):
你還會再洗一批PCB嗎?

网友K:
引用 楼主:
Nixie壽命有多長?這大概沒有確定的數據,原廠規格書記得是寫5000小時,
但很多老儀器上的Nixie管卻還活 ...

經驗來說,電流(電壓)越低,壽命會越長,當然電流一低,光線就會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P:
ysc大:IN-16的管子都沒有了,有沒有考慮出IN-12的顯示板...謝謝!!

目前已有網友做IN-12的顯示板囉,露天找一下就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還會再洗一批PCB嗎?

會授權由另一網友製作,以套件方式提供,再減少網友DIY難度。
大約過年後會準備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會授權由另一網友製作,以套件方式提供,再減少網友DIY難度。
大約過年後會準備好。

別人賣的會比較貴嗎= =
還是希望可以跟原創者買XD

楼主:
引用 网友K:
經驗來說,電流(電壓)越低,壽命會越長,當然電流一低,光線就會變小

這也是可依日夜間時段分別設定亮度的原因,
儘量減少數字管發光損耗以延長壽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會授權由另一網友製作,以套件方式提供,再減少網友DIY難度。
大約過年後會準備好。

不過他那邊有許多''會發光''的管子!!還有有圖案的氖氣指示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別人賣的會比較貴嗎= =
還是希望可以跟原創者買XD

會以多少價格來賣我並不清楚,
但我手邊還有2片CPU成品板與10幾片IN-16顯示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過他那邊有許多''會發光''的管子!!還有有圖案的氖氣指示燈

被您猜中了,就是授權給他發行套件,
因為他手上其他型號數字管多,由他來銷售套件比較有意義。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會以多少價格來賣我並不清楚,
但我手邊還有2片CPU成品板與10幾片IN-16顯示空板。 ...

CPU成品板多少?
!N-16露天好像沒了,我問問看朋友,看他會不會進貨(這位: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breezedio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您猜中了,就是授權給他發行套件,
因為他手上其他型號數字管多,由他來銷售套件比較有意義。 ...

呀哈...因為我常常逛露天,大該知道哪幾家賣啥XD
他有IN-12的顯示板

网友K:
這裡,教你怎麼''活化''氖氣數字管:http://tw.myblog.yahoo.com/crc-d ... &l=f&fid=11

楼主:
引用 网友K:
CPU成品板多少?
!N-16露天好像沒了,我問問看朋友,看他會不會進貨(這位:http://class.ruten.com.tw/us ...

過年期間暫時將賣場全都下架了,這是原本的拍賣網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297079955

IN-16顯示效果真的很好,做過IN-16、IN-12B、IN-17等,
看過的人都說IN-16視覺效果最好,難怪這麼搶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裡,教你怎麼''活化''氖氣數字管:http://tw.myblog.yahoo.com/crc-diy/article?mid=2157&prev=2240&next ...

謝謝您提供這網頁,
活化是玩數字管最基本的認識,要不然可能會丟棄一大堆數字管。

网友K:
引用 楼主:
過年期間暫時將賣場全都下架了,這是原本的拍賣網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297079 ...

IN-17樣式是?
整套成品才950呀?!
你手邊還有管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K:
IN-17樣式是?
整套成品才950呀?!
你手邊還有管子嗎

IN-17是上顯式,外型跟IN-12B很像,只是體積小很多,字體比IN-16還小。

我手邊已沒有管子了,是設計時的樣品,設計完已交還客戶了。

网友K:
時鐘,我看過有人玩時鐘,竟然還有人用示波管做時鐘!

楼主:
引用 网友K:
IN-17樣式是?
整套成品才950呀?!
你手邊還有管子嗎

950元是CPU成品板的價錢,也就是拍賣網頁第二張照片,不是完整套件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IN-17是上顯式,外型跟IN-12B很像,只是體積小很多,字體比IN-16還小。

我手邊已沒有管子了,是設計時的 ...

唉...這讓我想到Telefunken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時鐘,我看過有人玩時鐘,竟然還有人用示波管做時鐘!

網頁有看過,但總覺得有點大費周章.....

网友K:
引用 楼主:
950元是CPU成品板的價錢,也就是拍賣網頁第二張照片,不是完整套件喔。

喔!誤會了!所以沒有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喔!誤會了!所以沒有空板?

空板只剩IN-16顯示板,CPU板已經沒有空板了。

网友K:
光頭版的IN-16的除氣劑噴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光頭版的IN-16的除氣劑噴在哪?

何謂光頭版?何謂除氣劑?看不懂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網頁有看過,但總覺得有點大費周章.....

用示波管做,很新奇...不過露天上找的起碼都是1K...淘寶上有看到台幣350的,運費加一加600有找...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何謂光頭版?何謂除氣劑?看不懂呢!

喔!一般的真空管上面都會有黑黑的或銀色的東西,那就是除氣劑,但有些除氣劑不會噴在上面,會噴在側邊,或其他地方,這時候上面就變得光光的,看起來像是沒頭髮一樣,所以稱''光頭版''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何謂光頭版?何謂除氣劑?看不懂呢!

y大,可否幫我寫一個20-0503F VFD用的程式?
這是20-0503F的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喔!一般的真空管上面都會有黑黑的或銀色的東西,那就是除氣劑,但有些除氣劑不會噴在上面,會噴在側邊, ...

喔!了解,太久沒摸真空管了都忘了這回事,除氣劑就像您LOGO上端那銀色部分。
手邊的IN-16沒看到這部分,玻璃管部分都是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示波管做,很新奇...不過露天上找的起碼都是1K...淘寶上有看到台幣350的,運費加一加600有找... ...

示波管舊品是買得到,但是高壓、水平垂直驅動等也是蠻複雜的,乾脆找部中古示波器來稿還比較快,做DEMO是還可以,長期當時鐘開著,耗電量也是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y大,可否幫我寫一個20-0503F VFD用的程式?
這是20-0503F的規格書

這顆VFD顯示器字體很小喔!數字高度才5.8mm,而且數字字節不是每個字規則排列,驅動程式不是很好寫耶。

网友E:
引用 网友K:
y大,可否幫我寫一個20-0503F VFD用的程式?
這是20-0503F的規格書

感謝!! 先前我一直找不到相關資料! 你可以使用 PT6312 來驅動,我上次的試驗不知道神麼原因字畫一直有錯誤,有時間再來試看看!!

/*VFD專用IC練習 20111104 顯示問題澄清 全部送0x0f 看是時序問題過快還是字位置 開始的位置從00 開始  另外確認連續位址增加的模式 */
#include<reg52.h>
//--------------------pt6312-----------------------
sbit STB=P3^3; // pt6312 strobe
sbit DIN=P3^4; // pt6312 data
sbit CLK=P3^5; // pt6312 clock
sbit CONF=P2^0;//control display on off
unsigned char TempData[12]= {0xbe,0xfe,0xce,0xde,0x77,0xff,0x7c,0x00,0x00,0x00,0x00,0x00};//第一步全都沒變
unsigned char adr;
unsigned char cmd1;
unsigned char cmd2;
unsigned char cmd3;
unsigned char cmd4;
bit Dat_flag;//data flag 不需要 stb變為hi
bit ONF_flag;// display on off control
//STB動作
#define STB_CLR        STB=0//电平置低
#define STB_SET        STB=1//电平置高

//DIN 動作
#define DIN_CLR        DIN=0//电平置低
#define DIN_SET        DIN=1//电平置高
//#define IO_R        SDA  //电平读取

// CLK信号
#define CLK_CLR          CLK=0//时钟信号
#define CLK_SET          CLK=1//电平置高

void PT6312_Write(unsigned char qdata)// 適用於命令
{
unsigned char k;
STB_CLR; //初始
for(k=0;k<8;k++)
  {
    CLK_CLR;
   if(qdata & 0x01)
     {
       DIN_SET;
     }
   else
      {
        DIN_CLR;
       }
    CLK_SET;
   qdata>>=1;
  }

  if (Dat_flag)
  {
   CLK_CLR;
   }
   else
   {
    STB_SET;
        }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
/*-------------------------------------------

//----------------------------------------------*/

void PT6312_Init(void)
{
CLK_SET; //初始設為 HI
STB_SET; //初始設為 HI
PT6312_Write (cmd1);//CMD1 設定寫入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T6312_Init();
cmd1=0x02;//6 dig 16 segment
cmd2=0x40 ;
Dat_flag=1;//
cmd3=0xc0 ;//start addr 00h
cmd4=0x8a ;//
while(1) //關掉會全亮度power off無效
{
   if(CONF)
   {
   ONF_flag=!ONF_flag;
   }
   Dat_flag=0;//
  PT6312_Write (cmd2);//CMD2 每字需變更位址 48 test mode work but only one word [no work 4c..44]
   Dat_flag=1;//
  PT6312_Write (cmd3);//CMD3 start address0x01 改變起始位址家1 [no work c1..c3]
//  Dat_flag=1;//
  for (i=0;i<12;i++)
{

  adr=TempData;
  PT6312_Write (adr);
  }
//-------
  STB_SET;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CLK_SET;//5 pulse time delay
//--------
   Dat_flag=0;//
PT6312_Write (cmd1);//CMD1 6dig 16segment [no work02..01]
if(ONF_flag)
{
  cmd4=0x8a;
}
else
{
cmd4=0x82;
}
PT6312_Write (cmd4);//CMD4 6/16 pulse width dim control  8a..83 work
}
}
//指令 2 資料設定參數
//指令 3 位址內資料寫入
//指令 4 顯示輸出以及亮度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 先前我一直找不到相關資料! 你可以使用 PT6312 來驅動,我上次的試驗不知道神麼原因字畫一直有錯誤 ...

那也就是還沒試成功?您用的VFD模組跟這個一樣嗎?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感謝!! 先前我一直找不到相關資料! 你可以使用 PT6312 來驅動,我上次的試驗不知道神麼原因字畫一直有錯誤 ...

其實我只要純粹顯示時間就好,用單顆89S51驅動即可,如果能夠再加上旁邊讀取光碟的符號轉一轉,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提供這網頁,
活化是玩數字管最基本的認識,要不然可能會丟棄一大堆數字管。 ...

氖燈會有''極化''的現象,有問題時可能要把陰極陽極對調

网友:
還有祝大家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還沒試成功?您用的VFD模組跟這個一樣嗎?

YSC大:
   新年好!! 我的程式可以下數字指令 要VFD顯示幕顯示,我不確定是否是PT6312故障,我手頭有新的PT6312但是焊接技術還不夠好(還沒買熱風槍!) 沒時間再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實我只要純粹顯示時間就好,用單顆89S51驅動即可,如果能夠再加上旁邊讀取光碟的符號轉一轉,那就更好 ...

控制PT6312就可以了

网友K(2012-03-04):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還沒試成功?您用的VFD模組跟這個一樣嗎?

y大,想問一下,Nixie管一個數字大概要耗掉幾mA?!你的升壓電路中的Mos有用散熱片嗎?
我現在用NE555製作高壓電路要應用於EM80貓眼管,加上周邊的電路大概需要200V 10mA的高壓,Power Mos不加散熱片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y大,想問一下,Nixie管一個數字大概要耗掉幾mA?!你的升壓電路中的Mos有用散熱片嗎?
我現在用NE555製作 ...

應該ok,Mos選導通電阻低一點的。

我那組電路每根Nixie消耗約1mA,所以高壓總電流負載約6mA,
使用IRF640沒加散熱片,摸起來還不至於燙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ok,Mos選導通電阻低一點的。

我那組電路每根Nixie消耗約1mA,所以高壓總電流負載約6mA,

我用的是IRF740,內阻比640高好多....開始有點擔心了...Power Mos在長時間高溫工作下會怎麼樣?

管子約消耗3mA,放大電路還沒測過,不太敢確定,電路:http://www.keces.com.tw/3_audiodiy/K0208002/K0208002.htm
我把6E5更換為EM80,用第一、第二版本的驅動器測過ok的,但是R6要改為500K歐姆。
前面的放大電路耗電應該很小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應該ok,Mos選導通電阻低一點的。

我那組電路每根Nixie消耗約1mA,所以高壓總電流負載約6mA,

剛剛露天搜尋NIXIE,發現那位賣家已經把所有NIXIE管放下來了,我猜他應該要把他們都弄成時鐘...

网友K:
引用 楼主:
應該ok,Mos選導通電阻低一點的。

我那組電路每根Nixie消耗約1mA,所以高壓總電流負載約6mA,

再問一下,要怎麼知道驅動電路中IRF630柵極的電壓?只要計算兩顆電阻的分壓就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問一下,要怎麼知道驅動電路中IRF630柵極的電壓?只要計算兩顆電阻的分壓就好嗎? ...

柵極驅動不可以用電阻分壓,如此會造成G極驅動電壓上升下降時間過長,
導致Switching特性不良,發熱狀況會更嚴重。

所以G極驅動要小心注意,上升下降時間要越短越好,儘量減少ON-OFF過渡期
,Power MOS才會涼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剛剛露天搜尋NIXIE,發現那位賣家已經把所有NIXIE管放下來了,我猜他應該要把他們都弄成時鐘... ...

前一陣子賣Nixie Clock電路板搞得很累,
剛好露天skyguard很有興趣,他手邊又有很多數字管,
所以乾脆轉移給他去賣了,過完年後我輕鬆多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柵極驅動不可以用電阻分壓,如此會造成G極驅動電壓上升下降時間過長,
導致Switching特性不良,發熱狀況 ...

mos是指附上的網址裡面的電路,你去看看,因為用的是250V高壓,這樣輸入的電容耐壓要幾V?
http://www.keces.com.tw/3_audiodiy/K0208002/K0208002.htm

网友K:
引用 楼主:
前一陣子賣Nixie Clock電路板搞得很累,
剛好露天skyguard很有興趣,他手邊又有很多數字管,
所以乾脆轉 ...

他是做什麼的?怎麼會有那麼多會發光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mos是指附上的網址裡面的電路,你去看看,因為用的是250V高壓,這樣輸入的電容耐壓要幾V?
http://www.kec ...

輸入電容是指C1?是的話25V就可以了,Power MOS G-S電壓最高都只在10幾V而已,
電容用25V以上就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他是做什麼的?怎麼會有那麼多會發光的管子?

他本來就是賣真空管的,你正在做的貓眼管他也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他本來就是賣真空管的,你正在做的貓眼管他也有。

我有看過,不過...價格......!@%^,貓眼其實不用名牌的管子,用一般蘇聯製造的甚至用大陸的都沒關係,反正只是用來亮亮好看而已,頂多會有顏色、壽命的差異。

這樣喔..所以用一個10uF 50V就夠了....輸出接往貓眼柵極的那顆用10uF 160V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看過,不過...價格......!@%^,貓眼其實不用名牌的管子,用一般蘇聯製造的甚至用大陸的都沒關係,反 ...

C2 最好用比B+還高耐壓的電容比較保險...

网友K:
引用 楼主:
C2 最好用比B+還高耐壓的電容比較保險...

上面是寫源極那點是112V,意思是那點對地是112V?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面是寫源極那點是112V,意思是那點對地是112V?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寫112V......

當無訊號時,IRF630是有可能OFF的,這時B+電壓就有可能出現在C2兩端,
所以C2耐壓要比B+高才保險。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寫112V......

當無訊號時,IRF630是有可能OFF的,這時B+電壓就有可能出現在C2兩端,

哦~了解了...我做好後再放上痞酷分享。貓俺管真的是蠻好玩的東西,不一定要用在真空管擴大機,放在晶體擴大機上也行!我現在的設計是不用拉音訊線,直接用電容式mic收音,然後用LM386 200倍放大,再輸入網頁中Mos放大電路驅動貓眼開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了解了...我做好後再放上痞酷分享。貓俺管真的是蠻好玩的東西,不一定要用在真空管擴大機,放在晶體擴 ...

用MIC收音還不錯,對他大叫也會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面是寫源極那點是112V,意思是那點對地是112V?

前面回覆有點問題......

由於R1,R2的分壓,讓IRF630 G極約有4.3V,再加上R3組值高達100K,
所以在無訊號輸入時,IRF630是在飽和狀態,因此C2兩端不會出現B+電壓,
除非輸入訊號非常強,負半周大於4.3V讓IRF630截止。

网友Q:
YSC大:
請問何處可以找到Nixie Clock線路圖,小弟有一台以前往跟DIY ZONE買的數字鐘故障,想要修理卻找不到Nixie Clock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Q:
YSC大:
請問何處可以找到Nixie Clock線路圖,小弟有一台以前往跟DIY ZONE買的數字鐘故障,想要修理卻找不到Ni ...

Nixie Clock線路圖有很多種,Diy Zone應該有附線路圖吧?

記憶中Diy Zone的電路是硬體架構,從AC電源倍壓取得高壓,時基是以60Hz除頻,
停電後就必須重新設定。
這種電路應該不難修,問題是找不到同型號數字管來換......

Diy Zone的電路記得在網路上看過,有找到再通知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Nixie Clock線路圖有很多種,Diy Zone應該有附線路圖吧?

記憶中Diy Zone的電路是硬體架構,從AC電源倍 ...

謝謝ysc 大大回覆!
小弟Nixie clock當初也是以依照Diy Zone提供的線路圖安裝,可惜是好幾年前的事,線路圖不知放到何處!
最近時鐘真空管全部不亮,懷疑電源部份故障,想找線路圖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IC收音還不錯,對他大叫也會有反應....

說真的,不加上LM386 200倍放大,接上貓眼驅動電路啥反應都沒有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回覆有點問題......

由於R1,R2的分壓,讓IRF630 G極約有4.3V,再加上R3組值高達100K,

不管怎麼樣..種之那顆電容就是用300V的電容最安全就是了~~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