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請教這一張電路圖
火..

楼主(2011-10-29):
不懂

不懂

我是機械系的學生,不過老師卻要我們做這個...
板上高手眾多我想請問一下...
問題點1.
紅色圈起來右下角A的地方是與左上角A的地方接再一起嗎?
問題點2.
右下角B上面框起來的那個是甚麼東西?
問題點3.
Relay有5隻腳,我已經知道哪個是常閉哪個是常開,那電路圖上是要我接常閉還是常開?
問題點4.
接地符號是要接去哪邊??

网友:
你那個 TG-135 應該是個 sensor!

1. 右方 A B 是接到 110V 的,也可接到左上方 AB 點
2. 110 的電器都可使用,只要這個 Relay 是 ON
3. 你的 Relay 內定是 ON 的, AB 兩點接 110V,那個插座上有 100V 電壓
4. 接地是一 COMMON 點,接在一起即可

現在機械科也要學這個哦?

其實我是建議和你的同學互相討論,這樣才可加強效果,在這得到的答案,可能不過幾天就忘了 ^_^

网友:
問題點1.   是的A接A ,B接B

問題點2.   是插座

問題點3.   接常開, sensorl檢知動作後,插座才有110V輸出 , 供空氣濾清器用

問題點4.   把圖上標示的接地接在一起是COMON 點

网友:
我覺得這有點危險 , 如果這電路圖都不懂 , 要實際做出東西來會有些危險性 !!

而且我覺得插頭  A  與 底下的 A 要連在一起 , 最好串接一個保險絲 !!

容量可視負載而定 !!! 但以不超過 Relay 的接點容為準 !!!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有用的資料
我買到的產品包內附的板子是洞洞板
不是已經刷好的,所以更有難度...看著同學都是買刷好的板子爽爽的做
再想到我的學分就快要飛走了.....天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有用的資料
我買到的產品包內附的板子是洞洞板
不是已經刷好的,所以更有難度...看著同學都是 ...

用著洞洞板,焊功不夠的話,大概會死翹翹,問題多多,會焊得跟狗啃的一樣.....有時候就會因為這樣,奇奇怪怪的毛病就出現....

网友:
你們老師很厲害喔! 只出一張嘴要你們做,難道沒有教妳們認識線路圖的零件和原理嗎? 這樣誤人子弟喔!!

网友:
接地符號接在一起後,是不是應該接到機器的外殼上?

网友:
"機器的外殼" 不等同 "地球的殼" 呀!:)

楼主:
我已經接好了 線路檢查過了 沒有接錯

可是綠燈和紅燈不會亮....
感測器有作用 對他吹菸黃燈會亮
最後繼電器不會通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接好了 線路檢查過了 沒有接錯

你的 VR1 有沒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VR1 有沒調整?

有調整  調到一個程度會熄掉
對著感應器炊煙 又會亮起來

网友:
線路圖上一般都是將直流供電的負端當作接地來表示,另外還有電氣端的接地(也就是交流電源110V的接地,如上圖圓圈所示),

网友:
relay 沒動作,你的 TR1、TR2 及周圍電路有沒接對,若接對 L3(應該是綠燈) 才會亮?

黄燈會亮(L1),IC1-A 左邊的電路應該沒問題。

有可能是 TR1,TR2,IC1-B 及其周圍的電路有接錯或損壞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調整  調到一個程度會熄掉
對著感應器炊煙 又會亮起來

你說的動作表示 IC1A的線路接對了,但是IC1B卻沒動作,IC1B是一延遲電路,接上電源一段時間L3要會亮,
用電表量量腳5電壓應比腳6高,且腳7應該為HI(接近腳8電壓

腳7電壓經過R8令TR2導通,
腳1電壓經過D1,R6令TR1導通,
TR1 TR2導通後RELAY才會動作

网友:
不了解你是否有電表,量一下如附圖 ① - ④ 點的電壓,大概就掀到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1.htm

好資料!如果樓主看得懂,應該可以將問題找出來!

楼主:
測不到的意思是我沒焊好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不到的意思是我沒焊好囉!?

大概是吧!

网友:
你的變壓器 10VAC,整流濾波後應該是 10 * 1.414 = 14.4V

所以正常電壓應該如附圖,再檢查一下接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不到的意思是我沒焊好囉!?

IC1-b的Pin6量不到電壓??
你是怎量測電壓的,參考地是哪個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1-b的Pin6量不到電壓??
你是怎量測電壓的,參考地是哪個點

剛剛發現6.7接反  經修正後,測到的電壓分別是腳6是4.81V 腳7是4.51V

測電壓我把電表黑色碰住變壓器中間那一隻腳    紅色的接要測的部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發現6.7接反  經修正後,測到的電壓分別是腳6是4.81V 腳7是4.51V

你現在 L3 會不會亮,應該是會亮了吧?

另外 C3 上的電壓是多少?R9 C3 是一個延時電路,待 1-2 分後量,如你的電路圖來說應該是 14V 左右!

其實這兩個 IC 都是電壓比較器,以 IC1-B 來說,在延遲時間後,5 PIN 的電壓大於 6PIN,所以 PIN7 會有一電壓輸出,點亮 L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 L3 會不會亮,應該是會亮了吧?

另外 C3 上的電壓是多少?R9 C3 是一個延時電路,待 1-2 分後量 ...

目前是三顆燈都亮了   C3量到的電壓是5.7V
調整VR讓黃燈熄滅  紅燈過一陣子也會熄滅
這時候對著感測器吹菸  黃燈和紅燈會馬上亮起來
繼電器依然沒有通!!

网友C:
{ 不好意思  打字太曼   已經一堆回覆了]

插座先不用 暫時以RELAY 聲音// LED_L2 作辨認

有電表嗎? 有電表撥到DCV(20V檔位或附近) 量直流電壓
          黑色(-)探棒  一直接在 C4(-)   ...這是電路'零電壓' 的參考點
          (想像一下 相當於 機械制圖"零點"參考坐標 )
               以後紅色(+)探棒 移動量測檢查各點電壓   相對於'零電壓' 的參考坐標點

1) IC1-B
                 1-0)  檢查 #4, = 0.0~0.1V
                   #5,  >= 7~8V   =============>更正 要 12V 以上
                                #6,   ~= 5V  稍低沒關係
                                 #7   >= 3~5V
                                 #8, ~= 5V  稍低沒關係===>更正 要 12V 以上

                 1-1) 檢查#5這支腳(接R9和C3)電壓  必須大於7~8V 以上
              開機約數秒內 必須昇到等同R9另一端電壓(==> R9 兩端電壓是否相等  差個0.1~0.2V 還好)

                  1-2)檢查#6這支腳電壓(稍微低於5V)
                        #5這支腳電壓  是否大於 #6這支腳電壓

          1-3) 先把條件1-1,1-2 搞正確之後, 則#7必須大於2.5V以上 ,
                          正確時 ==> LED_L3 必須亮, 否則檢查 LED_L3(+/-)正負接反 或 到R13線路接法
               不正確時==> IC1-B 故障

2) IC1-A  電路SENSOR部分  基本OK
             上述 1-X 條件符合後 LED_L3 會亮 後
       2-0) ==>  RELAY 聲音//LED_L2 必須跟隨 LED_L1 作動 (有 C1 // R5 會遲緩些沒關係)

  若是沒跟隨 LED_L1 作動
       2-1) TR1 TR2 接法有誤
             將TR1  到 TR2 中間點這條線  追加一條線(偵錯用加標記將來拆掉...編號DB#01)
             將此TR1-TR2中間點連到C4(-)  ==> 目的取消 TR2~IC1-B  開機延時電路

       2-2)  若是追加 2-1)的 DB#01 後 可以像 2-0)作動   檢查 TR2接法有誤
       2-3)  若是追加 2-1)的 DB#01 後 不能像 2-0)作動   檢查 TR1/RELAY 接法有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三顆燈都亮了   C3量到的電壓是5.7V
調整VR讓黃燈熄滅  紅燈過一陣子也會熄滅
這時候對著感測器吹 ...

C3 量到的電壓有問題,請在上電後兩分鐘左右再量。

要讓 Relay 動作,其實,TR1 TR2 一定要有正確的偏壓(在基極上),看一下附圖,藍色是 BASE,紅色是流經 Relay 及 LED 的電流。

所以,要讓 Relay 動作,這兩個電晶体都要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不好意思  打字太曼   已經一堆回覆了]

插座先不用 暫時以RELAY 聲音// LED_L2 作辨認

開機後5分多鐘
#8 測到5.8V
#5 測到5.5V
這兩個有問題....其他都符合!!

LED2會跟隨LED1做動 這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 量到的電壓有問題,請在上電後兩分鐘左右再量。

要讓 Relay 動作,其實,TR1 TR2 一定要有正確的偏壓 ...

開機超過五分鐘
C3的電壓還是測到5.5V

可以請教一下BASE是甚麼意思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機後5分多鐘
#8 測到5.8V
#5 測到5.5V

現在 L2 有動作,那麼 Relay 上兩端的電壓是多少(非對地)?

還有你用的 Relay 是多少電壓的?我看了圖是 12V 沒錯。

所以,若想讓這個 Relay 動作,在其兩端正常的話要有 12V 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超過五分鐘
C3的電壓還是測到5.5V

BASE 是指電晶體的基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 L2 有動作,那麼 Relay 上兩端的電壓是多少(非對地)?

還有你用的 Relay 是多少電壓的?

這是我的relay,這應該是12V吧...我不怎麼清楚

量到的電壓是5.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我的relay,這應該是12V吧...我不怎麼清楚

這個 Relay 是12VDC 的,請參考附圖箭頭所指處。

這個 12VDC 代表其工作時,所需要的電壓,5.5V 差太多了,當然無法讓它動作。

你量一下第二張圖的 C4 對地的電壓,我一直認為你的電壓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 Relay 是12VDC 的,請參考附圖箭頭所指處。

這個 12VDC 代表其工作時,所需要的電壓,5.5V 差太多 ...

6.58V   @@"
所以變壓器壞掉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6.58V   @@"
所以變壓器壞掉了嗎.....

你的問題應該就出在這了。

我的建議:

1. 先量變壓器的 AC 輸出是否正常?你的變壓器是有中間抽頭的,也就是 10-0-10,用電表交流電壓檔量中間點及其它兩點,看電壓是否在 AC 10V 左右
2. 檢查一下兩個二極體是否有問題,那個 C4 換一個試試,以你的線路來說整流及濾波後 C4 對地的電壓應該是 14VDC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應該就出在這了。

我的建議:

量出來7~8V之間.....果然是壞掉了....
明天我要去問問看老闆了!!
對了~!請問二極體要怎麼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出來7~8V之間.....果然是壞掉了....
明天我要去問問看老闆了!!

7-8 V,按理說整流出來也要有近 11-12V 啊。

所以你必需把二個整流二極体及電容檢查一下,看是否還有其它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6.58V   @@"
所以變壓器壞掉了嗎.....

能給一張 變壓器 照片嗎?   有標示輸出電壓的照片
你會不會  買到 6-0-6 或是 0-6-12 的變壓器 ?

另外#5#8 是我錯  請參考CREMARK 的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給一張 變壓器 照片嗎?   有標示輸出電壓的照片
你會不會  買到 6-0-6 或是 0-6-12 的變壓器 ?

二極體要怎麼檢測?

网友C:
是不是 這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這樣接

沒有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極體要怎麼檢測?

二極體要怎麼檢測?
因為你不是學電子 也不知你用哪種電表
我先教死訣
關機1分鐘 電表 轉有二極體符號檔位 ( 沒有就改用 電阻檔 最小的那檔)
紅/黑測棒  交互正反量測二極體兩端  必須有 導通和不導通 兩種現象
若是有兩種現象  二極體沒有壞

若是都會導通或都不導通  基本上二極體有問題  但必須拆下PCB 單獨重新再測一下

** 量測時手指不可碰金屬部分  人體手指帶有電阻值 造成誤判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出來7~8V之間.....果然是壞掉了....
明天我要去問問看老闆了!!
對了~!請問二極體要怎麼檢查?? ...

已經快ok了! 先恭喜你!!  只要電壓對就能完成功課了!!

經過站上許多前輩的指導,相信你一定比你的同學更瞭解這個線路.

很好奇你是如何來到這個網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經快ok了! 先恭喜你!!  只要電壓對就能完成功課了!!

經過站上許多前輩的指導,相信你一定比你的同學更 ...

哈哈,之前為了修液晶螢幕上網找資料,才找到這麼來的!!
目前完修過兩台液晶螢幕,感覺好有成就感!!

真不好意思,麻煩這些前輩到這麼晚還在回答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