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在什麼廢板上 比較可以找到pnp(sot23)(謝謝已在高壓板上)

楼主(2011-10-29):
請問 在什麼廢板上 比較可以找到pnp(sot23)
都只找到npn的

网友A:
規格呢?
電壓??  電流??  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規格呢?
電壓??  電流??  數量??

Srooy 是5v 電流很小 數量 只要一個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rooy 是5v 電流很小 數量 只要一個試看看

建議你,先用TO-92試用
確定可以用,再大量採購SOT-23
畢竟SMD的你也不確定型號
且2N3906 SOT-23露拍一顆也才0.5元

网友B:
露天新竹的一個賣家有賣一個1元,廢版數量不好抓,一兩個ok,多就不值得了,廢氣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露天新竹的一個賣家有賣一個1元,廢版數量不好抓,一兩個ok,多就不值得了,廢氣不少.... ...

MMBT3906LT1 與 2N3906 一樣  -40v  -200ma
是ON (安森美)的
SOT-23 包裝, 我有非常多(原廠REEL裝)
有需要,下次來我拿給你
原本你做的那個VFD,想用MMBT3906的,發現無法焊在洞洞板上(腳位跟銅箔不好對)
才又去實體店面買2N3906 (TO-92),一顆$3-
上網搜尋才發現2N3906 (SOT-23),網拍一顆$1-

网友:
引用 网友A:
MMBT3906LT1 與 2N3906 一樣  -40v  -200ma
是ON (安森美)的
SOT-23 包裝, 我有非常多(原廠REEL裝)

雄爸;
   我原先給你的時鐘程式 只有時分秒  最近 ysc大的時鐘po出來之後,我發覺需要改進於是今天改了程式(好辛苦啊) 日期也可以交互顯示 日期也可以設定了,我再傳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