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筆記型電腦維修-華碩Asus M83-8200筆記型電腦偏光膜更換實例

楼主(2011-10-29):
筆記型電腦維修-華碩Asus M83-8200筆記型電腦偏光膜更換實例

這面板看起來好像被火燒過.

開機看看.

一大片白霧.就像發霉一樣.

就算是美女.看起來也沒什麼食慾.

拆機.

把面板上的偏光膜撕掉.

去殘膠.這古董筆電還真難清理乾淨.

開機試試.

有人說.筆電外膜大多採用135度偏光膜.
就先試擺上135度偏光膜試試.
挖哩呢!負像.

再試試45度偏光膜.
對了.就是它了.

重貼完成.看起來好像換了塊新面板一樣.
這下子面子有了.

完全沒有氣泡.

開機看看.

呵呵.美女出來了.完工.

网友A:
老大有沒有聽過有一種能使膠硬化的化學液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有沒有聽過有一種能使膠硬化的化學液體

沒聽過.不過膠如果硬化不是更難清除嗎?

网友:
好羨慕貼的這麼好,都沒有氣泡,我貼起來氣泡都好多喔

网友B:
昆哥請問一下asus14吋偏光膜應該是幾度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昆哥請問一下asus14吋偏光膜應該是幾度的...謝謝

這可不一定.由於沒有資料可以查詢.
所以可能得用各種不同角度下去測試.
一般就0度.90度.45度.135度這幾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可不一定.由於沒有資料可以查詢.
所以可能得用各種不同角度下去測試.
一般就0度.90度.45度.135度這幾種 ...

如像哪個牌子比較有可能用的是幾度的這樣...因想自己來玩看看機子是asus a1000的老機子面板是友達14吋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像哪個牌子比較有可能用的是幾度的這樣...因想自己來玩看看機子是asus a1000的老機子面板是友達14吋的. ...

沒有固定.筆電的話應該不是45度就是135度.我這片是45度.不然您就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固定.筆電的話應該不是45度就是135度.我這片是45度.不然您就試試.

昆大請問那清潔是用無水酒精.那工業酒精(乙醇)可以嗎n_140|...因要去買無水酒精買不到n_1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昆大請問那清潔是用無水酒精.那工業酒精(乙醇)可以嗎...因要去買無水酒精買不到. ...

無水酒精要去化工原料行買.最好還是無水.比較純.

网友:
昆大謝啦我去找看看n_148|..因住屏東很 .庄腳 .有些東西很難買n_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