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主機板關機卻不會斷電

楼主(2011-10-29):
可開機進系統使用上正常,重新開機也正常,關機後電源指示燈會熄滅,但主機板的電源卻不會斷
裸測單純只上CPU、RAM,不進系統或在BIOS下關機也是一樣的情形
經過交叉比對,確定是主機板有問題
大家認為比較有可能是哪個元件的問題呢?
主機板是 ASUS M2N-VM DVI

网友A:
我曾經有遇過 我是更換電源供應器後正常
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有遇過 我是更換電源供應器後正常
提供你參考

感謝 338849 回覆~
電源供應器也有換新的或正常良品交叉測試過,一樣的情形。

順道補充: 關機後主機板電源持續,此時要開機或是重開機都無法使用

网友B:
拍張照片上來吧.......

以前曾遇過類似情形的品牌電腦一直找不出原因,
最後把板子拆下來仔細檢查才發覺後側面板連接埠附近有某個元件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張照片上來吧.......

以前曾遇過類似情形的品牌電腦一直找不出原因,

手機拍的,傷眼見諒...

网友C:
開機電路.....看看你主機板的24P電源插座PS-ON腳位
由誰控制,看是不是有控制用的電晶體壞了...

网友D:
CMOS 清除看看 , 不行可能要查 I /O 晶片 75 , 76  腳看看 .
或 76 腳到 IDE 後面有一顆晶體 7002 再到 PSON - 24 PIN ..只能點到這裡自己查看看吧 ..

网友E:
主機板上開機的插針先不要接開機的開關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電路.....看看你主機板的24P電源插座PS-ON腳位
由誰控制,看是不是有控制用的電晶體壞了... ...

感謝a471回覆,由於小弟不是電子科,我再爬文找找資料...

引用 网友D:
CMOS 清除看看 , 不行可能要查 I /O 晶片 75 , 76  腳看看 .
或 76 腳到 IDE 後面有一顆晶體 7002 再到 PS ...

感謝oscar168回覆
我有找到您說的那顆7002電晶體,上頭是印 702 沒錯吧!
我有參考 Data Sheet
還有這篇 MOS 場效應電晶體測量
紅S 黑D=無導通
紅S 黑G=導通
紅G 黑S=導通
紅G 黑D=無導通
紅D 黑G、S=導通
以上都在板子上測量,不知道這樣是否正確,還望前輩們多指教...

引用 网友E:
主機板上開機的插針先不要接開機的開關試看看。

感謝wish回覆,裸測單純用金屬觸發也是一樣的情形..

网友:
應該很好修.....你先學開機電路吧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网卡的PME# 再看看开机电路还有BIOS设置.

网友:
我有一片技嘉的也是無法關機,我的是斷電後三秒自動送電又開機
也換過power和把掉開關一樣

目前懷疑mos------>io-------->南橋有其中一個有局部故障
但電腦不關機又能正常使用

网友F:
之前我有遇過一張技嘉 GA-8IPE775的板子故障情形和您類似,就是XP下關機後電源沒有關閉,
更換IO晶片後就正常了可以給您參考一下
而您那張板子的IO就是那顆IT8712F-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有遇過一張技嘉 GA-8IPE775的板子故障情形和您類似,就是XP下關機後電源沒有關閉,
更換IO晶片後就正常 ...

我的會斷電後三秒又上電,我有量他pw-on斷電有回5v但又上電回0v
有換power過,我也懷疑io不知這麼稿的~

网友:
AMD 的板子關機不斷電一般來說是電源時序的影響導致,要查修要有線路圖

网友:
斷電後三秒又上電,可能的原因為主板上的喚醒功能,如CI or PCIE 的wake 訊號異常,還有訊號RI (modem ring on) , 也會造成相同問題,可以試者將主板的BIOS電源管理部分將喚醒功能全部關閉再來測試,便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