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1921 亮線?

楼主(2011-10-29):
前一個星期 小弟的螢幕掛點,狀況~>電源燈亮、螢幕不亮or螢幕亮幾秒即滅

個人猜測:PI板上電容掛點

實況:拆開時看到10V1000uf、25V1000u凸起

前天已經維修完畢,

維修過程...AD板連接到面板用的軟排線... 有被我稍微拉到

今天看使用螢幕的時候 發現有亮線 經過稍微拍打螢幕此情況即消失

請問

1.如果不理會這情況,有可能造成永久的亮線嗎!?

2.AD板連接到面板用軟排線買的到~?

請大大們幫我解答~ 麻煩了~

网友:
1.A:應該是不會造成永久性亮線
2.A:軟排線買的到但是要訂作才有(沒記錯的話盧大應該有賣吧)

楼主:
To:ssoss61

謝謝你的說明我很怕永久性的亮線ˊ..ˋ"  請問~盧大有賣場(露天orY拍)嗎@@?

网友:
盧大有20一條.反線.買回在自己原本黑色頭有2ㄉ卡損挖起來在裝上新買ㄉ軟排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21577273

网友:
這裡有在賣,之前有買過,規格有分pin數和間距,長度也要注意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818868730

网友:
如果位置固定,則要特別小心了,畢竟薄膜排線與上面的晶片是很脆弱的

楼主:
報告各位前輩們,今天使用上已經沒有出現了^^

謝謝各位前輩~ 如果還有遇到~ 我會先看前輩們的指導~ 有問題在來打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前輩們,今天使用上已經沒有出現了^^

謝謝各位前輩~ 如果還有遇到~ 我會先看前輩們的指導~ 有問題 ...

nt31725大大
可否分享 如何排除故障

楼主:
plc121212 大大

其實= = 不是我不分享 只是目前小弟沒有相機(手機近拍...品質差),所以我只能用文字的Q_Q"

最近維修情況

目前手邊兩台VA902

(一台螢幕亮三秒、閃一下及滅(綠燈轉橘燈),16V470uf更換25V470uf無效 <推測IC或高壓損壞,準備更換IC再來測試>)

(一台整個畫面超漂亮像電腦中毒,爬文→三合一板連接螢幕的排線氧化、拔下後用橡皮擦擦拭後,暫時完修,先拿給我媽使用才能確定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