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bosch 電鑽檢修

楼主(2011-10-29):
今天到回收場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動動手動動腦的,液晶電視沒有,電腦沒有,破銅爛鐵蚊子到是一堆,那就隨便看看有要的東西買回家研究

今天買了3樣小東西160元

今天買了3樣小東西160元

今天主角插電不轉線圈無燒焦味

今天主角插電不轉線圈無燒焦味

先拆開關看看接點會不會接觸不良

先拆開關看看接點會不會接觸不良

卡筍式有點難拆,中間電路板應該是控制高低轉速,接點有擦拭過無氧化,所以沒問題 ... ... ...

卡筍式有點難拆,中間電路板應該是控制高低轉速,接點有擦拭過無氧化,所以沒問題 ... ... ...

再往碳刷周邊查,查到一條線路到開闢中的M1線路斷了

再往碳刷周邊查,查到一條線路到開闢中的M1線路斷了

不通

不通

換上一條線插回組裝

換上一條線插回組裝

試轉OK

試轉OK

我好像忘記拍到內部線圈位置,抱歉啦! 另外那兩項,東西都好的,沒電池而且 最近有機關機構汰換下來東西有些都是可以買來用到 今天小小賺到一支電鑽
拆開補上線圈圖
黑色線開關至線圈接點
拆開全貌

网友:
只有圖,沒文字解說....
不太懂那二條黑線是哪裡的線???
一條短路,一條開路???
還是說有線斷了,換上就好了???

---------------------------------------------
補充:
補上後面的就看懂了.....

网友:
這支好像不是最新款那支
因為新款的有振動,按鈕是紅色的
握把有半邊是一小片黑色橡膠

网友:
轉子的換相銅片算滿髒的了
沒順便打磨一下

网友:
敢問這些東西各單價為多少

楼主:
秤重的 3樣160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