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無線上網無法連網<已解決>

楼主(2011-10-30):
請問各位碰過使用無線上網.無線網卡顯示已連線.
使用IE無法連上網.顯示離線.
但是使用火狐或雲端卻都可以正常上網.
還真奇怪.

把IE移除.重新安裝也是一樣.

沒中毒.看設定也都沒問題.最後到工具列-網際網路選項-進階
-重設Internet Explorer設定-重新開機-就可以正常連線了.

网友:
檢查看看IE 工具\網際網路選項\連線\區域網路設定
看看 Proxy 是不是有被設定!

网友:
防毒軟體 防火牆?????????????

网友:
可以Ping到但是不能上網
這種情形如果在Ping指令的時候有多一個?,
還有電腦喇叭會嗶一聲的話,就是中毒的現象,
在確定你的毒已經解掉之後,
在DOS視窗下「netsh winsock reset」,然重開機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插番lan線,ie開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