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美華遙控器面板模

楼主(2011-10-30):
滷大~

你有沒有這支遙控器的按鍵膜
或是可以拿到這支全新原廠遙控器

有的話pm價格過來吧...
我在問看看客戶要不要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支可以用.
http://www.ir-remote.com.tw/proditem_list.php?seriesid=83

客戶有去買類似的萬用遙控器..
可以用~~但功能不完整~~
而且位置也不同~
也因為這樣~~客戶才在問原廠的遙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戶有去買類似的萬用遙控器..
可以用~~但功能不完整~~
而且位置也不同~

順大
要讓您失望了,沒有人有那一片薄膜,
整支新的要型號!
這裡問看看!
http://www.kalaoke.com.tw/index. ... id=14&Itemid=22
幫您移到徵求區會有比較多人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大
要讓您失望了,沒有人有那一片薄膜,
整支新的要型號!

挖勒~~還要型號?
他的遙控器不是都同一隻嗎?
不會內碼設定不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挖勒~~還要型號?
他的遙控器不是都同一隻嗎?
不會內碼設定不同吧... ...

這就不清楚了!
看來您有得忙了!

网友:
這個應該都是共用的型號,
之前幫客戶買機器時有幫客戶多買備用的,
記得美華一支是賣850的樣子
在美華不同的型號機種有試過,不同的4種機型都能使用
最後買的記得是美華889都是一樣的,可以去問美華公司看看

楼主:
問過客戶了.....
全新品~~嫌太貴..買不下...哀~~~
公司也不提供上面的薄膜按鍵...所以...
他就加減用萬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就不清楚了!
看來您有得忙了!

順道問一下有沒有 TRRAVIEW32液晶電視的遙控器,我用萬用的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順道問一下有沒有 TRRAVIEW32液晶電視的遙控器,我用萬用的都不行!!

您有空問看看~
http://www.ir-remote.com.tw/prodclass_list.php
http://2718000.go168.com.tw/go168/front/bin/home.p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有空問看看~
http://www.ir-remote.com.tw/prodclass_list.php
http://2718000.go168.com.tw/go168/fro ...

都在中南部,太遠了!!不知道有沒其他辦法??
我在最北部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在中南部,太遠了!!不知道有沒其他辦法??
我在最北部ㄋ.....

北部資源更多應該很好找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部資源更多應該很好找才是~

可憐,北部的人可能沒比我散甲(台)的,真的會維修及需要維修的好像不是很多?
我看板上的先進有大部分都是中南部的,住北部的不是很多!!

网友:
這是美華k-160 k-200共用的搖控器
中古 沒在用了
順興大有須要pm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