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a2216w顯示器高壓板故障替換零件-已完修-一半成功實例

楼主(2011-10-30):
大家好
今天右上來跟大家討教該如何維修,這台就是支前請教大家如何拆外殼的優派va2216w顯示器
真的不是難拆而已, 可說是無敵超級難拆(我整整拆一個月才拆開囉)
借狼大的圖一用

拆開後的背板如狼大說的沒螺絲而且排線要小心
因為把不起來容易拉斷囉

這台的問題就是冒煙後從此只能顯示三秒畫面,冒煙是使用者說的
打開後發現它的高壓板上的圈出的零件似乎燒掉囉變黑囉
而另外電阻也黑黑的但沒那個陶瓷電容一樣全黑到底
因為已經黑囉不知道規格了, 電阻也看不清囉色碼囉~請問哪位兄台知道呢?
還是如何替換新手不敢亂替換,雖然上面有一顆但似乎規格看不見囉還是沒有印~

保險絲我有量過可導通但為何中間白白的(不知道正常嗎?)

网友A:
先回保險絲的問題----->那是防爆型保險絲

這台小弟也碰到釘子,外豰超難拆的,也是想了很久才解決的,
閣下的故障和小弟的雷同,先看這個,有空再轉到 pigoo來

http://www.suntec.idv.tw/modules ... id=302&forum=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回保險絲的問題----->那是防爆型保險絲

這台小弟也碰到釘子,外豰超難拆的,也是想了很久才解決的,

謝謝w大的說明
1.保險絲就可已排除它是故障的囉
2.連接出現無法顯示網頁~不能連

网友A:
莫非您的寬頻 isp 封 idv 的網址

我另開維修實例,等我一下.....

网友A:
底佳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您的寬頻 isp 封 idv 的網址

我另開維修實例,等我一下.....

我的isp是中華電信因該不會才對
可能不知哪斷路由有問題
idv網段似乎很多人都有類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佳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00-1-1.html

謝謝w大的詳細說明我的希望這樣也能完修囉~
努力當中,外殼最難搞搞到手都輕微破皮(疼啊)

另外請問大大教學中的燒機軟體是叫軟體名字??
目前沒什麼燒機軟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大的詳細說明我的希望這樣也能完修囉~
努力當中,外殼最難搞搞到手都輕微破皮(疼啊)

我也忘記了是那套燒機軟體,只記的是30天試用版,所以每次用都要把日期改回安裝的那個月份!

网友A:
軟體名稱叫 montest.exe ,但我的是30天試用版,
版上有高手把 title 改成自已的,不記得是那篇,要找一下啦!
古狗可以找到很多免費的,

网友B:
jeremy168大大
小的真想幫您 但目前技術太菜了
加油啊 相信您會完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eremy168大大
小的真想幫您 但目前技術太菜了
加油啊 相信您會完修的

謝謝pk大我也很菜只會看懂一些常用電子零件
也很多基礎都不懂大家一起學習分享你也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體名稱叫 montest.exe ,但我的是30天試用版,
版上有高手把 title 改成自已的,不記得是那篇,要找一下 ...

謝謝wo大我在找找

現在知道規格很想殺到電子材料店買零件趕快完修它拿來用
如果真修的好就真的撿到了

网友:
這台我修好後自用,因為沒有腳架,所以把它掛在工作桌的牆壁上,不佔位置。

网友:
jeremy168大大 向前行 努力直直走過去

當螢幕中 美麗的畫面再現時
您就會知道 心裡是有多麼的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w大的詳細說明我的希望這樣也能完修囉~
努力當中,外殼最難搞搞到手都輕微破皮(疼啊)

請參考以下連結,裡面有螢幕測試軟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9194-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58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您的寬頻 isp 封 idv 的網址

我另開維修實例,等我一下.....

w大你的網站dns有問題難怪連不上
因為解析出來是虛擬ip網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以下連結,裡面有螢幕測試軟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9194-1-1.html

感謝fks大大的提供~真是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w大你的網站dns有問題難怪連不上
因為解析出來是虛擬ip網段

謝謝幫我做了測試, DNS 有作了修改,可否再幫忙測一下,謝謝!

螢幕修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幫我做了測試, DNS 有作了修改,可否再幫忙測一下,謝謝!

螢幕修好嗎? ...

wo大
終於可以連上囉,雖然ping不到但網頁可連,因該你有有擋ping

營幕換上高壓電容還是有問題??不知是不是燈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幫我做了測試, DNS 有作了修改,可否再幫忙測一下,謝謝!

螢幕修好嗎? ...

WO大借你的圖說明一下我的最新狀況
我買囉12j/3kv和15j/3kv高壓電容很快的換上,有圈綠色的都換囉,另一個15j/3kv因被後太靠SMD電阻
不太敢換所以先不換,換好後測機結果
1.四個插座都插上燈點不亮,營幕一樣籃燈號(四條接頭代表四支燈管是嗎???)
2.如果把掉a兩條可點燈和顯示三秒畫面,燈號一樣籃色
3.如果把掉b兩條,只插a兩條燈不亮沒畫面,燈號一樣籃色

難不成因偷懶那顆沒換就有問題嗎?還是燈管有問題
還是一定要同時四支燈管一起正常才能亮,不能分開測試???
四個插座不是四支燈嗎?還是線插錯囉???
請wo大解惑~3q

wo大補充一下,我有拆下那顆f其中一顆15j/3kv的高壓電容
但它上面似呼寫m3/3kv不知是不是板子批號不同關係
還是沒m3/3kv沒這規格,眼花囉~

网友A:
我建議您檢查 A組變壓器旁的振盪管,同時作全面補焊,
故障點應是在A組這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您檢查 A組變壓器旁的振盪管,同時作全面補焊,
故障點應是在A組這邊.  ...

妳說的像電阻的那顆零件嗎?捕焊是所有接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您檢查 A組變壓器旁的振盪管,同時作全面補焊,
故障點應是在A組這邊.  ...

wo大忘記說了
上電之後似乎高壓板有點吱吱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您檢查 A組變壓器旁的振盪管,同時作全面補焊,
故障點應是在A組這邊.  ...

wo大
今天我把那顆未換的el壓電容也換成15j/3kv囉,結果雖然兩組都能點亮但還是三秒就熄了,畫面亮度很暗,不知是
不是有燈管沒點亮問題
機板高壓電容換後的全圖
近拍和背面圖

ad板

我的板子批號

目前如果真修不好只好買高壓板囉,但又怕燈管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大
今天我把那顆未換的el壓電容也換成15j/3kv囉,結果雖然兩組都能點亮但還是三秒就熄了,畫面亮度很暗, ...

背光點亮幾秒就熄掉,通常要檢查紅圈內的電容,有時外觀正常,但是容值已不足,
拆下來用電容表量測,一般背光會暗幾乎換掉那幾顆小電容就解決了,
試試看!

還有補焊要全面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點亮幾秒就熄掉,通常要檢查紅圈內的電容,有時外觀正常,但是容值已不足,
拆下來用電容表量測,一 ...

謝謝wo大
我再換這一些電容看看,但有幾個問題請教
1.如何判別不是12j 2kv高壓電容旁邊變壓器故障問題
2.我發現上方面版裡面通電下會發出之之聲但不大聲,燈熄了也還還有
這樣正常媽?
3.一般液晶故障都是電容問題居多媽?還有哪些常壞呢?
4.一座輸出插頭代表一根電燈的+-是媽?所以這台有四根是媽?
謝謝wo大回答

我們鄉下地方連高壓電容都沒賣~這種有那麼大顆電容可能也賣
看來網路上買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wo大
我再換這一些電容看看,但有幾個問題請教
1.如何判別不是12j 2kv高壓電容旁邊變壓器故障問題

1.判別燈管高壓變壓器的方法版有很多討論,用"變壓器"為關鍵字搜尋,應會有,您可參考,
2.常壤的電容大多是電解電容,以長時間使用溫度過高而提早故障,主要是電解液乾了或是耐不了高溫爆漿了,
3.燈管的插座都有兩條,一粗一細,粗的是高壓端,細的是底壓回授端,有四個插頭就會有四隻燈管。
將您的高壓板背面,紅框部份再一張近照上來,這部份所有的貼片要全部量過,尤其是三隻腳的 smd 晶體,通常會成對的晶體,全部量測,看是否有異常之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判別燈管高壓變壓器的方法版有很多討論,用"變壓器"為關鍵字搜尋,應會有,您可參考,
2.常壤的電容大 ...

wo大
果然我踢到鐵板,弟一次修就遇到難搞得~
我發現這塊高壓板點燈有時後燈點不亮,就是上電後資資聲燈不亮,有時燈會亮~真傻眼~
有時候會亮有時不亮,有亮也三秒沒畫面,所以鐵板對我新手來說難搞

照片我拍好後我在上傳, 機器在公司下班才能研究

楼主:
wo大下面幾張是擬圈出的幾張近照

其它地方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大下面幾張是擬圈出的幾張近照

---->我發現這塊高壓板點燈有時後燈點不亮,就是上電後資資聲燈不亮,有時燈會亮~真傻眼~
---->有時候會亮有時不亮,有亮也三秒沒畫面,所以鐵板對我新手來說難搞

由於圖片不是很清楚,無法判斷小貼片是否有問題
有多種狀況通常是會幾個故障點同時或交替出現,
建議你一個一個排除:
一、用外接燈管來測試燈管是否故障
二、用水管或聽診器確定那個變壓器發出異聲,或拆下來打一下阻值,兩個比對一下,有無異常。
三、沒換的小電容全部拆下來用電容表量測,查看容值有否異常
四、幾個焊點(焊錫太多)是否有氧化而吃錫不良現象,要除錫並刮除氧化物,重新上錫
五、全面補焊

查看那些貼片真的是很費眼力的,如果能借助放大鏡會輕鬆一些,
像下圖中的貼片電阻,沒有細看那知道已經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發現這塊高壓板點燈有時後燈點不亮,就是上電後資資聲燈不亮,有時燈會亮~真傻眼~
---->有時候會亮 ...

謝謝wo大大提供的建議~我把問題回歸到最初,發現一個讓我覺得奇怪地方
原本另一組未稍掉的兩顆高壓電容一個綠色一個藍色,上網收尋一下va2216w高壓
板照片是忽有兩種版本,一個是都是藍色,一個是一綠一藍,不知是不是版本造成
高壓電容規格不同,不知wo大是否這樣的可能呢?

原本的零件圖片,我說的不是圈出的那個是下面那兩顆高壓電容,一綠一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wo大大提供的建議~我把問題回歸到最初,發現一個讓我覺得奇怪地方
原本另一組未稍掉的兩顆高壓電容一 ...

這個問題可能您沒弄清楚,請看下篇的第11張圖,那顆12J/3KV 一個燒黑了,另一個燒變色了,並不是綠色版本哦!而且第13張圖有說明過熱基板有變色,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00-1-1.html

其實只要您使用的零件能符合 12J/3KV 的規格,同材質的電容應都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可能您沒弄清楚,請看下篇的第11張圖,那顆12J/3KV 一個燒黑了,另一個燒變色了,並不是綠色版本 ...

恩~原來都是變色~因在拍賣王想買直接買高壓板結果看為何統樣東西
為何那刻有的人藍色有的綠色的,以為va2216w有兩種版本的高壓板

那先把電容量一量和wo建議做一下
目前有在想買一組燈管測試器~
手上目前也沒其他燈管可測試(不是專門維修的業餘存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可能您沒弄清楚,請看下篇的第11張圖,那顆12J/3KV 一個燒黑了,另一個燒變色了,並不是綠色版本 ...

wo大
今天開始動手拆小電容檢測,在昨天一個機會下看到網路視訊說用電表簡單量測機板上的電解電容好壞方法
他的說法是紅棒先放正即黑棒負極,如果他有慢慢提升阻值到1,就換紅棒放負極黑棒放正極,一樣如果慢慢
生阻值到1代表電容是好的,想說今天順便演練看看,果然紅棒正級沒問題,換紅棒負級果然下圖標示這三顆
都是紅棒正級都沒問題,紅棒負極都卡138歐姆 678歐姆 1380歐姆想說果然都壞了媽?於是全部都解焊測量
結果跟想的不一樣,不知是錯誤和還是哪邊問題???

下面這三顆規格都是47uf 25v

電容檔位量測,因該可說沒故障,因都很靠近47uf

明天拆上面那四顆大的看看是否有故障~

只是覺得有時候教學跟實做很大出入~
看來還是解下來才能準啊~

网友A:
對!要解焊量測才準,但說實在用電容表量也只是參考,
若再搭配指針式電表量測會更具實用性,
也就是用歐姆檔量測,會對電容充電,指針會擺向零,然後慢慢回至無限大,紅黑棒對調量亦同,
如果無法回到無限大,代表電容不良,這是數字式電表或電容表所測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要解焊量測才準,但說實在用電容表量也只是參考,
若再搭配指針式電表量測會更具實用性,
也就是用歐姆 ...

wo大
那這三顆焊回還是換掉好呢?有兩顆破47uf囉~
指針電表以前上高職有買一台(十六年前)改天回老家挖出來~
來一個雙管齊下~

希望我的問題是電容問題而已,請教wo我可以買其他燈管
用這高壓版試點是不是高壓板故障或燈管??

還是買拍賣王賣的燈管測試用的萬用高壓板來測試
這哪種比較方便呢???

网友A:
點燈測試器或燈管那個比較便宜?
一個是工具,一個是材料,
工具可以重複使用,但購價會比較貴吧?
燈管除了當測試工具外,也可以當零件更換故障品,只是用完還要再補充了,
如果允許的話兩者都備,但是不常件維修的話又另當別論了。

网友D:
9971換掉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71換掉試試看!!!

請問你說的是變壓器八腳的那顆ic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燈測試器或燈管那個比較便宜?
一個是工具,一個是材料,
工具可以重複使用,但購價會比較貴吧?

wo大
今天終於把其他的電容也拆囉,測試結果有兩顆少於標示上面
標示容量少40uf左右,一顆1000uf 25v變964uf 25v另一顆470uf 25v
變452uf 25v感覺上又有點在標準內

看來問題可能又不在電容上囉~

网友E:
引用 楼主:
wo大
今天終於把其他的電容也拆囉,測試結果有兩顆少於標示上面
標示容量少40uf左右,一顆1000uf 25v變964u ...

最近修一台mozo兇手查出是供高壓版的電容100uf變成94uf就跟你一樣點亮就熄了
所以最好還是換掉

网友A:
量測紅框內兩隻振盪 IC 的對地阻值,還有確定是那隻變壓器會吱吱叫?
有必要的話將兩隻變壓器拆下打阻值

截至目前為止,感覺好像都在亂槍打鳥,都沒有一點頭緒,
到目前為止,確定電容沒問題,懷疑的電容不要猶豫,換掉!
再來還是測試燈管是否故障了,
到這裏繞了半天,好像又回到原點了!

處理這樣有可能多個故障點的問題,頭腦要泠靜有條理,才能逐一排除可能的故障,

還有量測各點的電壓值,看是否正常,那隻120uF的大電容兩端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修一台mozo兇手查出是供高壓版的電容100uf變成94uf就跟你一樣點亮就熄了
所以最好還是換掉 ...

目前電容變小容量那幾顆等買新的來換掉囉~在上電試試看
謝謝hox大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紅框內兩隻振盪 IC 的對地阻值,還有確定是那隻變壓器會吱吱叫?
有必要的話將兩隻變壓器拆下打阻值

wo大
1.你說的是那兩顆震盪ic八支腳每支的組值媽??我量一下
2.電容少微變小的我會通通換掉
3.高壓板不是有很強的高壓電表能量媽?(120uf電容),還是哪邊不能量??
4.燈管我在買測試器來測好囉~不然很難判斷燈管好壞,不過之前如果燈管故障
我有一支一支測試因該好的會亮才對,還是有四支燈需四支一起點才行???
5.電容還沒補上因該不能上電測試吧???
6.那顆120uf 450v似乎買不到,拍賣只看到100uf 450v

楼主:
wo大
我在拍賣看到小顆電容如47uf 25v固態可以換成固態媽?
不要電解電容可以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你說的是變壓器八腳的那顆ic媽?

版大您好目前我收到的LCD跟你差不多情況都是把9971跟兩顆12J/3KV換掉都可解決問題。版大不防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大您好目前我收到的LCD跟你差不多情況都是把9971跟兩顆12J/3KV換掉都可解決問題。版大不防可以試試看。 ...

謝謝aaa大
你說的9971是那兩顆震盪ic媽???

网友E:
引用 楼主:
wo大
1.你說的是那兩顆震盪ic八支腳每支的組值媽??我量一下
2.電容少微變小的我會通通換掉

一開始我也以為單點一跟燈管應該是會亮
後來測了半天發現
要四根一起點
他才會持續亮
不然會亮那種1-3秒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開始我也以為單點一跟燈管應該是會亮
後來測了半天發現
要四根一起點

謝謝hox大
那四支要一起抵才算數, 那拍賣賣那燈管測試器只能點一知不就不行用???
他是電路設計問題媽?需要四支一起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hox大
那四支要一起抵才算數, 那拍賣賣那燈管測試器只能點一知不就不行用???
他是電路設計問題媽?需 ...

我說的是pi版上的4個燈
當然如果是外接單獨點一個燈做測試
當然是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紅框內兩隻振盪 IC 的對地阻值,還有確定是那隻變壓器會吱吱叫?
有必要的話將兩隻變壓器拆下打阻值

wo大我量了9971在機板上的對地阻值如下圖, 標示gnd代表直接導通

它的datasheet因該這顆, 沒看到接地腳因該很明顯也是燒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說的是pi版上的4個燈
當然如果是外接單獨點一個燈做測試
當然是ok

hox你說:我說的是pi版上的4個燈
不太了解,你是說p上面的四個燈管電源插座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hox你說:我說的是pi版上的4個燈
不太了解,你是說p上面的四個燈管電源插座嗎?? ...

抱歉語意不清

意思就是說如果用pi版點燈
要同時接四個燈管接在pi版上
且燈管都正常
才會持續點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語意不清

意思就是說如果用pi版點燈

hox大所以像我這一片p板四個電源燈座同時四支要一起點才行
反支要測高鴨板要放四支好的燈管給它點

目前修到這裡真擔心是燈管問題那就不好玩囉~
已經在採購測試器了~
搞半天如果是燈管那就暈囉~
我不會換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紅框內兩隻振盪 IC 的對地阻值,還有確定是那隻變壓器會吱吱叫?
有必要的話將兩隻變壓器拆下打阻值

wor今天買的零零件來了所以我大動工囉
1.把所有的的電容都換囉,包含那顆120uf 450v的也換囉
2.還有那魎顆八腳的9971gd ic也換囉,不過廠商給我9971d的規格??
3.用測試器量燈管都會量,一支一織量
4.那棵大顆電容(120uf)上電工作電壓154v
結果期待落空一樣點三秒媳燈~
一樣有茲茲聲但變小聲囉,但聲音靠ad板耐邊
不插ad板只插燈燈不亮,似乎沒什麼麼茲茲聲
我還能做哪些處理,買料都花三四百囉,可以直接買一片二手良品囉
不過我覺的我學到很多,謝謝wo大

网友A:
點亮三秒鐘熄掉,判斷可能的地方
一、點燈電流異常,或回授迴路異常,起動了保護電路(或是保護電路本身故障了也有可能)
二、高壓變壓器劣化或過溫虛焊了

背光熄掉後,電源燈會變橘色嗎?還是保持藍色?
9971GD/9971D 其中的G 是Rohs的分別,通用的

此外,請拍一張燈管插座背面圖,尤其是燒掉的 12J/3KV 那顆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亮三秒鐘熄掉,判斷可能的地方
一、點燈電流異常,或回授迴路異常,起動了保護電路(或是保護電路本身故障 ...

wo大
我目前熄燈一樣熄了之後一樣保持藍色燈
下面幾張是昨天更換電容的一些照片

換下所有電解電容及拆下9971 ic, 當時除了大顆120uf沒換

換上電容及9971 ic,還有想說乾脆氣囉連120uf也換囉

後來量一下那顆120uf果然也老化囉

另外請教一下有掛散熱片哪幾顆mos會不會掛了造成呢??
另外妳說的高壓變壓器妳是說是燈座那兩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亮三秒鐘熄掉,判斷可能的地方
一、點燈電流異常,或回授迴路異常,起動了保護電路(或是保護電路本身故障 ...

wo大
我補上你說的背面圖片,相機無法太近拍,不然都會糊掉

這是正面圖和背面圖(燒掉的這邊)

另外一邊的電路圖

其它地方照片

网友F:
看了半天,發現jeremy168 好像沒有說到補焊了沒?

看照片也好像沒有補焊, 最好先全面(電路板有鑽孔插零件的地方)補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發現jeremy168 好像沒有說到補焊了沒?

看照片也好像沒有補焊, 最好先全面(電路板有鑽孔插零件的 ...

all大
目前還沒有全面補焊,因不知道smd小電組要不要太小焊工沒那麼強,而且太小怕會阿斯
還是只要把有引腳的補焊嗎? 其實因該一半的零件都換了因該也剩下鞭壓器和mos囉

网友F:
引用 楼主:
all大
目前還沒有全面補焊,因不知道smd小電組要不要太小焊工沒那麼強,而且太小怕會阿斯
還是只要把有引腳 ...

只要把有引腳的補焊, 若要確實,及有時間,先用吸焊器將舊錫吸掉!!

网友A:
一定要作補焊,尤其是有高溫變色的引腳容易氧化,導致虛焊,要將舊錫清掉再補新錫,若有氧化要刮除再吃錫,
加油哦!快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作補焊,尤其是有高溫變色的引腳容易氧化,導致虛焊,要將舊錫清掉再補新錫,若有氧化要刮除再吃錫, ...

wo大有引腳穿過板子的零件嗎???smd小零件也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把有引腳的補焊, 若要確實,及有時間,先用吸焊器將舊錫吸掉!!

ok!那我就從燈座和高壓變壓器開始囉

9971和電解電容都換囉所以也算補囉

眼力大考驗又要開始囉

楼主:
請教一下all大和wo大
我一直局的下圖那兩顆看起來都黑黑的很想換掉
但不知規格因都烤焦囉

感覺上跟他沒甚麼關係~

网友F:
如圖焊點有點可疑

我一直局的下圖那兩顆看起來都黑黑的很想換掉-->拆下量電阻是否接近,若相差不多再焊回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圖焊點有點可疑

我一直局的下圖那兩顆看起來都黑黑的很想換掉-->拆下量電阻是否接近,若相差不多再焊回去 ...

謝謝all大
1.我會把引腳都補焊
2.這兩顆拆下量測
3.加強你說那個的補焊

如果相差太多要換那已經黑囉看不出原來的阻值囉這麼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all大
1.我會把引腳都補焊
2.這兩顆拆下量測
如果相差太多要換那已經黑囉看不出原來的阻值囉這麼辦???

這烤倒我了!!
但是有個方法就是
1. 買兩個量出來阻值相同的電阻,分兩次換上相同電阻去測試,
2. 將量出的阻值貼出來,給網上其他高手判斷大概阻值應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烤倒我了!!
但是有個方法就是
1. 買兩個量出來阻值相同的電阻,分兩次換上相同電阻去測試,

all大和wo大
今天我有把高壓板上燈座和變壓器和後面的power mos都補焊了
當然結果一樣不亮囉
另外~
1.電阻兩顆都是1.44m歐母,不知正常嗎??
2.有一個發現不知道是不是很重要,當ad板不接d-sub訊號線顯示器會籃燈轉橘燈
插上又轉回籃燈,必發出茲茲聲,變橘燈茲茲聲消失,籃燈又有,但不管這樣燈管不亮
無畫面,我懷疑下列零件故障標紅色的零件觸摸不燙~機板上量那兩棵mos似乎沒擊穿感覺
還有如果把t-con排線把掉,顯示器燈都不亮無籃橘燈感覺不過電一樣

如果ad故障不就沒救囉,ic不是專屬的不是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all大和wo大
今天我有把高壓板上燈座和變壓器和後面的power mos都補焊了
當然結果一樣不亮囉

ad版電容換了沒?
找出發出芝芝聲的零件,換掉它.
你的貼圖用手機相機照的嗎? 最好改用一般相機照,至少要讓IC上的編號能看清楚!!
AD版可以買一片好的來換,網上有一些大大可能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版電容換了沒?
找出發出芝芝聲的零件,換掉它.
你的貼圖用手機相機照的嗎? 最好改用一般相機照,至少要 ...

all大目前公司沒有自己的一般相機,有也跟公司借
所以照片都用手機拍的,以後盡量用相機

電容我在把下來測量和更換,發出聲音因該是那兩顆mos之一,目前沒風槍
不敢太近聽怕被忽燃間爆開燙到臉
我在想辦法,沒功力靠烙鐵解焊
後續處理情形我在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版電容換了沒?
找出發出芝芝聲的零件,換掉它.
你的貼圖用手機相機照的嗎? 最好改用一般相機照,至少要 ...

請教一下all大和wo大,ad板上的電容似忽特殊如果沒有如何替代
目前異常的電容有兩顆220uf 16v和一顆100uf 16v,一顆變很小一顆變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all大和wo大,ad板上的電容似忽特殊如果沒有如何替代
目前異常的電容有兩顆220uf 16v和一顆100uf  ...

這兩顆電容很好買ㄚ若沒有16V 可用25V代替(比16V高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兩顆電容很好買ㄚ若沒有16V 可用25V代替(比16V高的都可以)

all大我的維修可能要宣告失敗囉
這麼說呢?就是今天換了ad的電容一樣茲茲聲,只好硬頭皮趴很近聽
結果是t-con的一個角落不知是t-con還是它的下面,可以確定那個位置
只要排線插在ad上就會發出不插沒聲音,但燈點不亮(我再試一次燈管又好的)
看來真是t-con就無解囉

茲茲聲的位置

這個排線這麼插把呢?

整塊面板圖

上面文字

all沒相機只好用手機囉報歉all大

网友F:
抱歉沒能幫上忙,希望網上有高手能幫忙提供一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沒能幫上忙,希望網上有高手能幫忙提供一些意見!!

這個排線有供電嗎?不是訊號嗎?

另外all大你知道另一邊這個t-con如何拆下???
沒關係!雖然沒修好,但能學到很多經驗

露天拍賣剛好有人賣ad板和高壓板不知道能不能解決,不知壓這個寶會不會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沒能幫上忙,希望網上有高手能幫忙提供一些意見!!

目前也沒辦法確認ad和高壓板沒問題
拍賣有人在賣一台雖然雇帳但它的ad和高壓板因該是ok的
正在考慮要不要賭那五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1217425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作補焊,尤其是有高溫變色的引腳容易氧化,導致虛焊,要將舊錫清掉再補新錫,若有氧化要刮除再吃錫, ...

不知道wo大有辦法分辨哪邊造成t-con有茲茲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wo大有辦法分辨哪邊造成t-con有茲茲鞥嗎??

先前不是有建議您用水管來聽,就像用聽診器聽才能正確判斷滋滋聲的位置,
不過以我的聽力,那種聲音聽不到,都是別人聽到才告訴我的.......
而且 t-con 應不會發出這種聲音,倒是變壓器或是線圈或是電容,
總之用水管當聽診器來聽看看,蟋蟀在那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不是有建議您用水管來聽,就像用聽診器聽才能正確判斷滋滋聲的位置,
不過以我的聽力,那種聲音聽不 ...

印像中如果把燈都把掉都不插插電結果茲茲聲會跑到高壓板上

電容我們都換了目前就是變壓器或線圈的問題待確認
這些變壓器有地方買嗎?還是買整片的高壓板比較滑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印像中如果把燈都把掉都不插插電結果茲茲聲會跑到高壓板上

電容我們都換了目前就是變壓器或線圈的問題待 ...

建議你先把高壓變壓器解焊,再量測兩只的每組線圈阻值,
尤其是電容燒掉那只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先把高壓變壓器解焊,再量測兩只的每組線圈阻值,
尤其是電容燒掉那只變壓器。 ...

wo大
你說的是綠色那兩顆嗎?籃色那兩顆需要嗎???

綠色遍壓器的腳滿多的是如何配對的??

网友G:
請問您 您現在是 pi+ad之後 點燈  亮三秒 正確嗎?

如果是的話 建議您 補悍 按鍵部分 或者拿新的換上( 看是整個板子or買按鍵換)

之前一台 VA902 從IC~>電容~>燈管 都搞了... 還是三秒~

整個焦點注重在PI板上,後來心情不美麗 把按鍵也悍一悍

他就其妙的好了..... 試試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wo大
我補上你說的背面圖片,相機無法太近拍,不然都會糊掉

  版大…我們一起試試看…
1…請確實將p+i 板全板補焊(smd點先不用補)尤其是高壓區須確實補焊
2…請您看一下,在58樓的第一張圖下方C523,電容下的溝內是否有燒黑積炭的現象,如有…請清除!
3…也可以在連接訊號但不接燈管(p+i上不插燈管接頭)下送電開機,在微光下用強光直照面板,看是否有圖像並持續一分鐘以上,如是…則故障在高壓區及燈管上。
4…您說在開機時及關機後,有時會聽到"滋滋聲"!   我捫一起來做實驗…將螢幕朝下放,所有板子及連接線接好(請注意絕緣),在微弱的光線下開機,此時請仔細看"螢幕的背面"…除正常的光線閃亮外,是否有外露的異常光線出現(這時可能伴隨著"滋滋聲"),多觀察幾次看是在那一個位置,再來看如何解決,一般情況這現象多發生在"燈管的二端接線處",如是……請拆屏,重焊燈管高壓線或換新燈管。
5…祝您維修順利,並得到樂趣 !
----------------------------------------------------------------------------------------------------------------------------
ps: 1…請多搜尋前輩的維修文。
    2…送電開機測試請小心誤觸高壓電。
    3…重接燈管高壓線或換新燈管,如無經驗…還是建議請有經驗的人維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您 您現在是 pi+ad之後 點燈  亮三秒 正確嗎?

如果是的話 建議您 補悍 按鍵部分 或者拿新的換上( 看 ...

nt大謝謝你的建議,這個我會試一下
我之前有把岸健開關板子把掉試開機,結果
電路設計問題不能沒有它會變成顯示器沒動作

另外亮三秒沒錯,如果一上電聽到茲茲聲就是三秒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大…我們一起試試看…
1…請確實將p+i 板全板補焊(smd點先不用補)尤其是高壓區須確實補焊
2…請您看 ...

回su大,我針對你說的建議三四點說明一下
1.燈管我用測試器一織衣試點都ok(拍賣買的測試器)
2.茲茲聲開機才會有,關機不會有
3.p+i板有接燈如su說的一樣茲茲聲會在燈管和高壓線接點處
4.如果燈都不插開機過電茲茲聲回到高壓板上

除了大大建議我在想說先用測試器把燈點一支亮
然後原本的高壓板不上燈,先觀查是否有畫面,確認ad和t-con沒問題的

网友H:
版大…再請您試一下…
1…請您看一下,在58樓的第一張圖下方C523,電容下的溝內是否有燒黑積炭的現象,如有…請清除!
2…再請您看一下…P+I 板上的燈管插座裡的pin 是否是正常的二支直立平直的銅條,如不是……請整直後插燈管上電試機!
3…請再確認燈管高壓線是否有破損,如有…請包好(例如用熱縮套管)
4…請注意板上原燒黑處,在微光下開機時是否有跳火閃光,如有…請將防跳火溝挖大 !
再有問題,請按回覆告知並加說明,我們一起研究…!
還有一點…您這台機子,是高壓區的問題,T-com及AD板是無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大…再請您試一下…
1…請您看一下,在58樓的第一張圖下方C523,電容下的溝內是否有燒黑積炭的現象,如有 ...

回su大
1.高壓電容溝內我確定沒積炭的問題,有用放大鏡確認和用小一字刮一下
2.目前不插燈管確定是燒掉那邊的高壓變壓器發出茲茲聲
3.燈座內的腳確定沒有變型

變壓器我解焊了但不知如何判斷好壞,以前老師沒教這一種的
但它因該是兩組輸出,下面圖中標示代表兩織都是導通其它這麼量都是為1
所以小弟愚笨不知如何測出好壞麻煩su大幫忙3Q~

它的型號, 不知有地方買嗎??

SU大麻煩囉~
也請WO 大和NT大兩位大大一起幫忙~3Q

网友H(2011-11-29):
引用 楼主:
回su大
1.高壓電容溝內我確定沒積炭的問題,有用放大鏡確認和用小一字刮一下
2.目前不插燈管確定是燒掉那 ...

版大…不知我是否有拆機品,我要找一下…但先請您做下列動作…
請仔細查看,拆逆變器在電路板上的腳位孔裡,是否有有燒黑積炭的現象,如有…請清除!
如找不到同型逆變器,您有下列二種解決方式…
1…找同型的P+I 板,整塊替換
2…找可推動22吋燈管的高壓板,替換原P+I 板的高壓區 !

楼主:
su大
這一顆零件似乎拍賣買不到~
因很多連不同型號也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大…不知我是否有拆機品,我要找一下…但先請您做下列動作…
請仔細查看,拆逆變器在電路板上的腳位孔 ...

目前如果確定它壞了只能跟拍賣P+I板囉
如何測量這顆是故障的, 不會測量,請大大教導

网友H:
版大…
如何測量逆變器,請善用"搜尋",版上已有討論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如果確定它壞了只能跟拍賣P+I板囉
如何測量這顆是故障的, 不會測量,請大大教導 ...

版大…請等我查一下零件庫是否有此型逆變器…
如有…拆下送您…
下午4點前回覆您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大…
如何測量逆變器,請善用"搜尋",版上已有討論 !

su大說實在的不是小弟偷懶, 逆變器也是你跟我說的我才知道它叫:逆變器
我用測量逆變器關健字收尋不到測量部份說明
用測量高壓關健字也才三篇有關高壓棒的文章,小弟對收尋不太行~報歉

google收尋有其中一篇寫到
逆變器是將直流電壓經過升壓逆變成600V-700V的交流正弦波電壓(一種脈衝高壓)來激活LCD背光燈管上的熒光粉發出亮光,給顯示屏提供一種光源。

簡單的說,逆變器就相當於日光燈的電子起輝器,知道這點後,那麼維修起來就方便多了。

判斷方法有兩種:

①、觀察法,在LCD開啟之後馬上觀察LCD周圍,看看是否有亮光,一般來說LCD在打開屏蔽盒之後,總有一到兩個點可以觀察到亮光,如果看不到亮光,就得使用測量法;

②、測量法,用萬用表測量逆變器上是否有CPU送給的打開指令電壓,如有,則用M47型表的DC10V―DC100V靠近逆變器的輸出電容,看是否有小的放電藍光出現,如有,逆變器正常,此時無光的話應為LCD內的發光燈管損壞,但我們目前還不能更換,只有更換整個屏。

但說實在還是不懂,是要在上電下測量嗎?它不是都高壓電表行測量嗎??

网友H:
請看一下…
這是基本資料
再請大約看一下
另外要跟版大說聲抱歉…我沒有那一型的逆變器,所以…您可能要上網去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看一下…
這是基本資料
再請大約看一下

wo nt su三位大大因該是可以確定是高壓區那塊變壓器故障
今天燈的部份我用測試高壓板點亮, 然後AD板吃原本的高壓板的電
結果可成像看的到畫面,所以確定高壓區故障,因該是那顆變壓器囉
今天接線圖

兇手因該是它囉~

沒可拆沒可買零件只好拍賣買一片高壓板囉450貴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wo nt su三位大大因該是可以確定是高壓區那塊變壓器故障
今天燈的部份我用測試高壓板點亮, 然後AD板吃原 ...

一點也不貴…如果是我報價…22吋1200~1500 !
話再說回來,您玩了近一個月,可有心得 !
我們維修業的錢,您還會覺的好賺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點也不貴…如果是我報價…22吋1200~1500 !
話再說回來,您玩了近一個月,可有心得 !
我們維修業的錢, ...

su大
心得當然是有囉,雖然搞了很久但學習到整個液晶P+I板整個維修過程
雖然不是專業的但因該這一些學習都能排除很多的故障囉

碰到我這一種的故障賠大囉搞太久囉~不夠買便當錢囉

請教su大我昨天看了一些液晶維修視頻有提到可以測量電解電容的電壓來做一些判斷
p+i好壞但我不知道那些區塊零件電表可量不會被高壓給電壞了電表

查電解電容+5和+12v是不是可正常輸出給高壓區,另外通電下如何拿高壓版比較不會觸電危險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su大
心得當然是有囉,雖然搞了很久但學習到整個液晶P+I板整個維修過程
雖然不是專業的但因該這一些學習都 ...

版大…您問的這一些,都是基礎教學……
不是不想教,是這些問題…要從元件認識,基本電學,電子電路,電子學,工具儀表,一路說起…您看的眼花,我打字打到手斷,您也是一知半解。
在實務上,光是電源部份的啟動、控制、分流、保護,處處都是學問 !
其實…玩電的…那一個沒被電電過,以前的老水電師,還會用電去電學徒,讓學徒知道如何做才不會被電死 !
說回主題…簡單的說…從逆變器已後的電路在通電後,其啟動電壓約從1600~1200v, 啟動後降至約600~800
您說這種電壓……是不是少觸為妙!
至於電容在電路上功能及量法…這就學問多了…還是請您查前輩的文吧 ! 我可不敢在
……"孔老夫子前賣文章"……
最後祝賀您……完修……!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大…您問的這一些,都是基礎教學……
不是不想教,是這些問題…要從元件認識,基本電學,電子電路,電 ...

su大誤會小弟囉~小弟當然不會請你一路教下來, 雖然維修上會有一些基本功
但是有些基本功存理論跟實務都有出入,我比較偏喜歡學習實務的東西
雖然有些東西確實需基本功, 但我都是實物學習反向導向基本功和理論會比較能理解

以前獨資管有學店子學等等說實在數學不好看到那些電子學公式都很想睡覺
反而對實物稱滿興趣只是學到基本功就不行囉
我相信一定有老師傅不見得基本功都很扎實的,一樣做維修都靠經驗來傳承,我不靠它吃飯所以能基本能修好我就偷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su大誤會小弟囉~小弟當然不會請你一路教下來, 雖然維修上會有一些基本功
但是有些基本功存理論跟實務都有 ...

小弟思考了幾天,我想還是回答您的想法……
個人以為……針對您的想法……如果沒有基本理論學術作為背景知識,在實務上較難做延伸學習 !
CRT 類比時代的技術人員,在現今LCD 數位時代的維修上常有使不上力的無力感,原因在於他們少有學習數位邏輯的背景知識   (元件的縮小、顯示模組加軟體的應用結構不易透視,而造成進階學習困難)  ,正如俗話說的  :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
……如果是指簡單的維修 (包括" 板級替換 " ),真的不需札實的背景知識,但還是要知道一些基本電子常識 ,再加上實做的經驗,方可應用無誤 !
當然…小弟自知不如版上的眾多前輩,但版大如有小弟幫的上忙的地方,歡迎大家一起研究討論 !

网友I:
IC501 高壓部分的控管IC

這顆補焊看看

這顆空焊會一閃即滅

楼主:
引用 网友I:
IC501 高壓部分的控管IC

這顆補焊看看

謝謝jack大
那顆ic我已經換掉過囉~目前是高壓線圈會有吱吱聲
但還是謝謝你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弟思考了幾天,我想還是回答您的想法……
個人以為……針對您的想法……如果沒有基本理論學術作為背景 ...

su 大謝謝你的回答, 我會努力地學好基本功的,最少基本零件,如果動到公式算的就沒辦法囉

明天高壓版因該會到,不知道是不適能真正完修囉~
至於故障這一片當備料零件了~上面零件很多是換新的丟了可惜

网友J:
粉多圖都重複.....

試試2顆p605 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粉多圖都重複.....

你說的是那兩顆高壓區的逆變器嗎?目前確定是其中一顆會發出吱吱聲音

沒零件可以替換~

楼主:
wo nt su大
昨天終於收到買來的高壓板囉,換上也終於完修囉,組裝起來終於完修囉
只是我發現它的逆變器跟我的型號不同,所以因該va2216w有不同版本的問題
但也是可用,只是一個孔不對位而以,其它都ok的

新來的高壓板,它似忽換電容補焊一些腳和逆變器等等

組裝起來的畫面, 燒機半天都沒問題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弟思考了幾天,我想還是回答您的想法……
個人以為……針對您的想法……如果沒有基本理論學術作為背景 ...

su大我的va2216w已經完修囉~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不是有建議您用水管來聽,就像用聽診器聽才能正確判斷滋滋聲的位置,
不過以我的聽力,那種聲音聽不 ...

wo大我的va2216w已經完修囉~謝謝你~

网友A:
恭喜完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哦!

謝謝wo大,有些遺悍就是無法原本高壓板修好, 無零件更換,拍賣賣家又不賣單一零件~
只好買高壓整片囉

网友A:
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種,以 diy 來講,花錢要花在必要的時候,買不到零件確實是令人苦惱的事,
但話說回來能把問題解決才是重點,不是嗎?
當然,成就感就少了一些,這是難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種,以 diy 來講,花錢要花在必要的時候,買不到零件確實是令人苦惱的事,
但話說回來 ...

wo大你們高壓部份的逆變器都拆廢板嗎?還是那邊買呢?

我發現新買這一片高壓板的逆變器跟我原本型號也不同
可能我不清楚腳位所以不知如何替換關係吧??

目前把顯示器換成這台va2216w打電腦也爽,雖然花了一些錢~值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wo大你們高壓部份的逆變器都拆廢板嗎?還是那邊買呢?

我發現新買這一片高壓板的逆變器跟我原本型號也不同 ...

其實…某些廠牌的19跟22 的p+i 板是可替換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某些廠牌的19跟22 的p+i 板是可替換的 !

但孔位不同不是裝不上嗎?還是說它19就用p+i板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孔位不同不是裝不上嗎?還是說它19就用p+i板嗎

是的…或是連同背架結構直接交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或是連同背架結構直接交換 !

目前我不是靠這個維生所以沒什麼拆肉機,零件很多也是要拍拍上面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不是靠這個維生所以沒什麼拆肉機,零件很多也是要拍拍上面買~

此版已過長…您日後有問題,歡迎 " 短消息 " 連絡 !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