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2216w背光一閃即滅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10-30):
ViewSonic VA2216W開機無畫面

回收場估回來的 ViewSonic VA2216W ,22吋寬螢幕,無底座,不顯示。
初步測試,送電後螢幕顯示bios畫面,隨即暗掉,電源燈由藍燈變橘燈,關掉重新再開,依舊是一樣的情形,
判斷可能是高壓部份故障了,

外豰超難拆的

拆斷了一張提款卡, X華銀行的

終於剝開了!

P+I和 AD 板是固定在一金屬蓋上,此蓋並未固定於面版背部,而是靠外豰的卡榫強力夾住。

面板型號

P+I板背面,眼尖的行家就看到故障點

AD 板背面,看起來正常

P+I 板正面,左方為高壓部份

兇手在這裏,C523 已燒毁,比對另一隻容值為 15J/3KV

C523 的背面

下方兩隻12J/3KV 一隻燒毁,另一隻也已變色

另一隻未燒毁的C506 12J/3KV 也有過溫現

更換好後裸測,畫面出來,不會再熄掉了

燒機,收工!
謝謝收看。

网友:
這台那位住大甲的朋友也曾託我修過,不過那是燈管壞掉,也是跟盧大買燈管解決,當初也是為了拆外殼吃盡了苦頭,差點把"霸路啊"拿出來。

网友:
恭喜您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維修實例!!!

楼主:
---> 把"霸路啊"拿出來。

差點沒聽懂,原來是  "肉路ㄚ"

呵呵!看來還有不少倫吃過這台的苦頭.....

网友A:
謝謝w大的教學和說明
但陶瓷電容位置我看了不是很確定借圖一用是不是我想的這樣

我記得陶瓷電容沒極性的樣子??
而變壓器旁那個電阻黑黑的是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w大的教學和說明
但陶瓷電容位置我看了不是很確定借圖一用是不是我想的這樣

沒錯!
因為電容燒掉了無法辨識,而有另一組相同的電路可以比對知道容值,是12J/3KV,因為15J/3KV兩個都完好無事。

這種電容為無極性,
變壓器旁可以拆下來比對另一組的那隻,應是 R5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因為電容燒掉了無法辨識,而有另一組相同的電路可以比對知道容值,是12J/3KV,因為15J/3KV兩個都 ...

因我看你的圖中電阻也兩各黑黑的但又不太像燒掉的
看你也沒有換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該換囉
我的兩個也都黑黑的但色碼看的到痕跡但無法辨識顏色囉
所以無法比對,先跟你一樣當他是好的吧!!

网友:
wo寫那麼辛苦要置頂或放教學區保存供以後其他人參考

网友:
詳細的說明

网友:
恭喜完修~撿到便宜了。

网友(2012-02-15):
前幾天送修昨天被告知說找不到零件退修
於是拿回家死馬當活馬醫
爬了幾個小時終於找到同型號的板
重點是壞掉的點都一模一樣@@
電阻也是有點燻黑的樣子,不過還是看的到色碼~棕綠綠金
不過燒掉的電容似乎被換了不對的型號
他居然給我換了2ㄎ22/3KU==
現在終於確定型號跟問題點
明天再去電子街找找看嚕

网友:
謝謝分享及恭喜完修!

网友:
有上露天找到了~只是找不到路程近的
看來要用郵寄的了
謝謝樓上大大

网友:
不知道12J可用15J代替嗎

网友:
我也想知道12J可否用15J代替???

网友:
高壓端輸出電容因為會影響到燈管電流,建議盡量找相同的

网友:
今天收到零件了
換上後~~~~~一樣3秒熄燈><連我心中的熱火也熄了........
看來工程大了~全版補焊後等有空在上機測試嚕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12J不難找阿,找一塊故障高壓版拆起來用就好了

网友(2012-04-11):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看了大大精闢的完修 拆機辛苦了

网友B:
目前手上有一台要修, 連接螢幕跟底座的支撐架好難拆...

底座與支撐架拆解.
http://www.viewsonic.com.tw/kbase/article.php?id=368

塑膠蓋有卡榫, 卡很緊, 灰塵都掉不進去... 沒找到上面那篇, 還以為是一體成型的 Orz

剛拆了, 總共拆卸時間是一個小時, 可是上網查如何拆, 在摸索, 至少又多耗去半個小時...

网友(2012-05-23):
引用 网友B:
目前手上有一台要修, 連接螢幕跟底座的支撐架好難拆...

底座與支撐架拆解.

謝謝分享及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