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QPWB11483-1G之完整維修篇

楼主(2011-10-30):
維修完整版----->>>我之前上課的講義之一
請觀賞--->>新聞台

网友:
不錯看!很詳細!

网友:
感謝小張大大的分享.真是太精采了3Q!!

网友A:
感謝小張老師提供寶貴維修資料,圖文精闢,深入研究中,謝謝分享!!!
有遇到此機板. 一插電就亮背光.無聲無影無燈號.面板按鍵及
遙控器均無動作.按鍵測量正常無漏電.電源板一插電就有5VSB,5V,
12V,24V,輸出,on/off腳hi電位,電源板因該正常,問題點因該在主機板
QPWB11483-1G,請問該如何檢測!!謝謝!!!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維修實例!!!

网友B:
不錯的維修部落格專區, 有空再深入ㄋ解 ,  要加入會員嗎????
( 可以單買零件嗎?  HX8904_S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小張老師提供寶貴維修資料,圖文精闢,深入研究中,謝謝分享!!!
有遇到此機板. 一插電就亮背光.無聲無影無 ...

2種可能
A. FLASH接觸不良 B. Address的傳輸出狀況
一般address傳輸出問題大致上會跟MCU FLASH S-RAM(T14M256)有關連.但也有是IC 801(EX52)出問題
此機板的ADDRESS你去查T14M256這顆IC的腳位你就知道了
此機NCU FLASH S-RAM SCALER跟i/o的address的腳位是並連的---->>>須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的維修部落格專區, 有空再深入ㄋ解 ,  要加入會員嗎????
( 可以單買零件嗎?  HX8904_SA ...

你要的這顆很好替代
HX8904是 SOP還是SSOP呢?
GAMMA用途吧!        你拿L324就可以替代了

GAMMA只是做電流放大.不用很精準------如果是做為保護比較器那就不行(這個準確性很高)

网友:
很棒~很棒 ,給你拍拍手,再給你一個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的這顆很好替代
HX8904是 SOP還是SSOP呢?
GAMMA用途吧!        你拿L324就可以替代了

小張老師,,,,   HX8904SA - SOP14 (SMD ) 電源驅動 IC , // BENQ 32"液晶電視 //
                    邏輯板, GAMMA 電壓專用 IC
您答對ㄋ!!!!
                 可以賣給我嗎 ???

楼主:
BENQ 32吋???  BENQ 32不是都用友達面板嗎?上面有的話因該是SSOP封裝的
如果是BENQ 30吋才有SOP封裝的(奇美面板V296)

不用跟我買吧!------奇美30吋的T-CON上就有你要的東西了.其中有4顆SOP封裝的.1顆SSOP封裝的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在寄給你.....但我只有LM324(SOP)的

网友C:
網路上一堆
自己上網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網路上一堆
自己上網買吧

給你網址如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mp;k=LM324&t=0

什麼規格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給你網址如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LM324&t=0

喔  不是我要買啦
是有人要買

我查過了 一個 10幾塊啦
很便宜啦

网友:
很棒的資料先收集起來,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