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5560開機無顯示外接MONITOR正常

楼主(2011-10-30):
ASPIRE 5560開機無顯示外接MONITOR正常
1. 經點燈測試面板 亮了
2. 更換公用高壓板 開機亮了 但是白屏 無信號輸入 外接正常
3. 屏線經仔細檢視拆裝2次 未發現異狀
請教先進要如何進行檢修
THX

网友:
要確認面板是好的......背光有了沒畫面...
T-CON檢查沒?

网友:
是獨顯機種嗎?如果是的話..八成跟顯示晶片脫離不了關係....
拆開來,開機前稍為出力壓著顯示晶片再開機試試

网友:
顯示晶片掛了..........只要外顯正常就是顯示晶片或北橋掛了

楼主:
感謝您的指導
THX

网友A:
ati的gpu重做看看
應該可以撐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i的gpu重做看看
應該可以撐很久

謝謝您
可以請您說得具體一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可以請您說得具體一點嗎

6#是說
gpu解焊下來重新植球

如果不行就要換新的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