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L5001改公板疑問

楼主(2011-10-30):
小弟昨晚收到兩台SAMPO SL5001 一台是面板有亮點跟乎閃乎滅的亮線*1
然後另一台是不開機面板正常~
經過將裡面的AD跟高壓版做交叉測試後確認是其中一個AD板掛了
所以就將零件做拆換對調 組好一台

現在想將有亮點那台改公板 公板-鼎科GM5621-LF
查過面板規格書事 京東方 HT-15X15-D01

HT15X15-D01腳位圖

HT15X15-D01腳位圖

鼎科GM5621-LF腳位圖

GM5621屏線腳位圖

GM5621屏線腳位圖

鼎科有兩組的+-0、+-1、+-2、+-3、+-C
想請問是用其中一組就可以了嗎?

另外面板解析度我是調整1024*768
還有輸入電源我是調12V
這樣是否OK呢? 煩請板上的大大看一下給個建議 謝謝^^

网友:
對用一組就可以了

网友:
panel 的輸入電源 應該是3.3V吧, spec上寫 VDD1 & VDD2 power supply: + 3.3V

网友:
VDD應該是3.3V

网友:
15吋以下(含)  3.3V
17吋以上(含)  5V

楼主:
了解~我以為是變壓器輸入電壓~還好還在焊線還沒接上去 感謝各位大大提醒

网友:
盧大是這總"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