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華碩P5KPL-AM sata接口測不到

楼主(2011-10-30):
小弟今天到回收場拿一塊主機板, 測完後一切正常,只有 Sata接口測不到,看了一下好像缺零件,
請有此主機板的大大們,幫忙看一下零件的排阻是822歐姆,還是????

缺件

缺件

网友:
那個位置看起來像是空焊...也就是原本就沒焊上零件....
有放大鏡嗎??拿放大鏡仔細觀察一下..

网友:
那顆可不接 , 如要接是 822 排組
你說 SATA 是全部都不能用嗎? 還是單一而已 , 如是單一的話看看插槽是否已接觸不良換個插槽吧 .
如是全部都無法使用那就查查 sata 供電1.5v問題 南僑 右下方是否有零件燒毀 , 不然就是南僑了 .
祝你好運 ..

网友:
我記得...SATA介面是"直隸"南橋晶片的,四個訊號線只透過
電容耦合就直接進入南橋晶片,沒有其他中間元件....

网友A(2011-12-31):
我有該片主機板, 目前南橋很燙...該位置,並沒有排阻..是空焊的

网友:
清潔主機板看看

网友(2012-04-09):
引用 网友A:
我有該片主機板, 目前南橋很燙...該位置,並沒有排阻..是空焊的

對呀!!! 該位置 , 並無焊接排阻。
我也有該片主機板 ,  目前南橋也是很燙 , 而且還會不定時 " 關機 " ,  自動再 " 開機"
想必是這南僑, 自動復位電路診斷異常了,,,, "補焊看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