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已解決] TV-Mate IV 聲音輸出一邊大一邊小

楼主(2011-10-31):
這一台頂堅的TV-Mate IV, 很早就出現聲音輸出一邊大聲一邊小聲的問題.
查過PT2313L, 聲音在輸入端是沒有問題的, 但輸出端就是一邊大聲一邊小聲.
換過了週邊的電容後, 現象還是一樣...

有可能是PT2313L有問題嗎??

2011/12/20 - 確認是PT2313L有問題!! 更換後完修!!

网友:
該換的都換過.換對喇吧試試.在不行換IC吧!

网友A:
不一定!

PT2313L是4聲道輸出,另外3聲道音量都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PT2313L是4聲道輸出,另外3聲道音量都正常嗎?

因為是拆下來修的, 我再試看看用其它輸入~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