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轉電位器

楼主(2011-10-31):
請參考附圖,這個 “10轉電位器” 的 10 轉是什麼意思?我還有看到 25 轉的,轉數會影響什麼呢?

又這種電位器是否比較精確?常用在什麼地方?

謝謝啦!

网友:
10轉就是360度可轉10次
可做較細微的調整

网友:
十轉跟25轉應該是可以調整比較輕鬆吧.之前我的電供也想換這種.因每次要條電壓都要一點一點調.想說買這個就不會一下跑太多.後來價格太高貴.放棄了.
不之到我講的對不對n_066|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4949-1-6.html

你這個跟我8樓那個不一樣,不過這種東西都應用在特殊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4949-1-6.html

你這個跟我8樓那個不一樣,不過這種東西都應用在特殊用途。 ...

我看到最典型類似的應用,在一些精密儀器上,有一些方型半固定電阻,就是這個作用!

所以它的強項就是精密度高囉!

一般 VR 大多可調角度在 270度,那這種多圈的調起來,可能很給它累 >_<

网友:
若是使用這種VR在Power的話,是有些前題的,首先Power本身的精度要夠,再來穩定度要夠,當然需要再搭配個相當夠精度的VR,所以囉,都是高精度的,由此可知,產品價格當然...也是要精打細算的.

若是一般Power用這個來調,細微處是有比較好啦,但是並沒有發揮它的優點出來,感覺有點糟蹋了它,而且若是電壓穩定度不夠,調了也是白調.

相對的,若是高精度的Power,沒有用這種VR,而用一般的VR,那可就變成糟蹋Power了,發揮不出Power的mV級的能力了.

25轉的VR當然可用於更高階的Power,25轉可能用於uV級的輸出.

有的還可以上鎖,有興趣可以看看此網內的網址的範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