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晶振』連結遺失的問題(發文者刪文,熱心網友已補文)

楼主(2011-10-31):
用"晶振"搜索到這篇,結果沒內容,
這篇教學文對像我這般初學相當受用,只可惜一移動,內容就沒了,不知管理員能否把它找回來,
辛苦了,Wish 大和版主群們。

http://bbs.pigoo.com/thread-12191-1-1.html

网友:
一、 晶振的分類:
主板上晶振主要分為:
1、時鐘晶振:與時鐘芯相連、頻率為14.318MHz、工作電壓為1.1--1.6V。
2、實時晶振:與南橋相連、頻率為32.768MHz、工作電壓為0.4V左右。
3、聲卡晶振:與聲卡芯片相連、頻率為24.576MHz、工作電壓為1.1--2.2V。
4、網卡晶振:與網卡芯片相連、頻率為25.000MHz  工作電壓為1.1--2.2V
  主板上最重要的晶振是實時晶振和時鐘晶振,實時晶振給南橋提供振蕩頻,主板上幾乎所有的頻率都是以時鐘晶振為基礎的,如果它們損壞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二、 晶振的標稱方法:
晶振的頻率直接標示在晶振上,可通過頻率來識別晶振類型。
三、 晶振的作用:
   與時鐘芯片、聲卡芯片、網卡芯片、顯卡以及其它芯片組成振蕩電路是全板上最重要的時鐘信號產生源。
四、 晶振的測量及好壞判斷
1、測量方法:
  電壓法:主板加電,用萬用表分別測晶振兩引腳電壓。正常情況下兩引腳電壓會不一樣,叫壓差。
測頻率:用頻率計。
波形法:用示波器。
對地打阻值:紅筆接地,黑筆測兩引腳,讀數為100-750之間正常。
2、好壞判斷
測電壓:如果無壓差,晶振壞。
用示波器:如果有電壓,無波形,晶振壞。
對地阻值:讀數在300--800之外,晶振壞。
替換法
五、晶振的代換原則
晶振必須原值代換
晶振的穩頻電容(晶振周圍兩個淺色貼片電容10--18pF之間)必須原值代換。

网友A:
咦!你的連結我可以打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你的連結我可以打開呀!

可以打開,但是內容是空的啊!
難道是樓主刪文嗎?
謝謝二樓 chao0314 的補充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打開,但是內容是空的啊!
難道是樓主刪文嗎?
謝謝二樓 chao0314 的補充文。 ...

該篇5樓我已經說過,是發帖人自己把附件刪除了。

网友:
原post內容可能來自類似以下的網站.
http://wycomputer.blog.bokee.net ... wblog.do?id=2394391
http://tieba.baidu.com/p/498880900

Crystal的測量請參考,19#,22#:
http://bbs.pigoo.com/thread-33278-1-1.html

22#,1Mhz 以上的的Crystal測試電路.

19#,32768Hz Crystal測試電路.

楼主:
看大家熱烈的回文,有必要將標題改一下,以方便搜尋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