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TM290_ATi9700故障維修

楼主(2011-10-31):
這台Acer TravelMate290帶獨顯ATi9700的問題是有過電,不開機....而且白屏,推測顯示晶片應已不保:

拆開記憶體蓋板,還發現燒焦...記憶體顆粒也燒一個洞...

拆開來看看吧,不拆也不知道哪兒的問題..以下拆解過程:

ATi9700顯示卡的正反面:

筆電上電的狀態下,當我要量GPU,記憶體供電電壓時,紅表筆一接觸到貼片電容的一端,馬上冒出火花..
還真的嚇一跳,沒遇過這種狀況~~筆電也瞬間斷電...這~~運氣還真好,會冒出火花表示有問題!直接就
把這個貼片電容拆了....照片中電容一端呈現燒焦狀....另外,靠近GPU旁的那顆鉭電容也不行了,手
邊沒一樣的,先用330uf替一下...

行了,見到開機畫面了....,拆下的電容,有導通現象...已掛了~~

另一個狀況是..當筆電裝上電池後,充電指示燈應該會亮..但這部故障的TM290沒有~~沒亮就是pwm ic
那出了狀況..應該是虛焊了,準備工具補焊~~~補焊後也正常了,不過這電池充飽後,可能也不會撐太久
吧...我猜~~

cmos電池快沒電了,傷腦筋~~這種電池上哪買??只好,改一下吧......把線拉長,光碟機與電池中間有個
小空間,就先放那裡吧.....

全部零件都給組裝起來,開始測機囉~~~開機OK..記憶體測試也沒問題...安裝XP也過了..繪圖軟體...,
差不多了..

以下為錯誤示範,筆電拿來玩遊戲,壞得比較快...

筆電硬體列示:

後記:這部二手的TM290_ATi9700,顯卡應該撐不會太久..因為是網拍買來練功,前一手不知怎麼操的..
     無所謂啦..有經歷過,也算學到些經驗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John大完修,這個如果沒燒焦的痕跡,可能不太好查哦!

网友:
超酷的維修實例

网友:
又多了一些知識,謝謝!

网友:
利害! 利害
完功!!!!

网友(2012-01-29):
利害內,大大怎麼有辦法邊修邊拍呀,超利害